今天修一台丹佛斯VLT2800的变频器

楼主(2013-02-26):
 今天修一台丹佛斯VLT2800的变频器我直接上直流电
带电机可以启动,可是如果上交流电的话带电机就启动不了,(如果不带电机的话多都可以启动用万用表量输出都正常的)
有谁知道问题所在啊!!!搞得我好郁闷啊!!!

网友A:
不晓得你描述的“带电机就启动不了”是个什么样的现象,会报故障吗?可以检查一下DC choke的螺丝是否拧好

网友B:
你直接上直流电可以带电机启动,说明你没用到整流模块,逆变部分是OK的。用交流电就启动不了,我建议你检查一下整流模块那边是否有问题。

另外,输出不要就用万用表量,量不出你要的问题的。如果条件允许,用互感器采样变频器输出用示波器看。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