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维修求解????

楼主(2013-02-05):
台达变频器如果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判断,变频器主板上的互感器的好坏,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么?拆下单独检测也行啊。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啊

网友:
不带电机就没电流
互感器

网友B:
不带电机就没电流
互感器
没电流就没法报运行中的OC

网友C:
不带电机空载情况,可以测一下它们的正负供电,输出电压,正常应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