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和开关电源接线出现异常

楼主(2012-11-21):
开关电源150W      只要PLC电源(型号PD025)一接上开关电源引出的24V    电源就会异常  绿色指示灯闪烁 PLC没有任何反应  PLC电源接线拆掉 开关电源就又好了     (补充:开关电源一通电就会吱吱吱的异响)

 是否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帮下忙

网友A:
电源的带载能力差了,你把电路上的电解电容逐一代换看看,,,,,

网友B(2013-03-02):
楼上正确,就是电源电容容量不足。直接更换。

网友C:
换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D(2013-05-05):
开关电源一通电就会吱吱吱的异响,根据经验这现象多为开关电源前级部分电路故障,一般是二极管或启动电阻变值。

网友E:
测测电源输出电流 明显的带不起来  也可能是plc电源模块故障

网友F:
很有可能是是电源电容损坏,

网友G(2013-07-15):
这是开关管发出有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