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故障求救

楼主(2014-10-13):
我用的是艾默生EV2100-4T1600A型的变频器,这是一台新机器,在运行中报E010的故障,而且经常报这个,改检查的都检查了,没有问题。  电流正常、电压正常、温度正常,加速时间设的很长,电机才保养过,有时能够正常运行几分钟然后就报E010了,电流、电压、温度都正常;有时才给变频器一个启动信号,频率这是才几赫兹,就跳了,

求救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4-11-13):
E010 是功率模块保护,查设置和元件

网友B:
换接触器,一般就好了

网友C(2015-06-17):
变频器至电机电缆绝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