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的主要原因

楼主(2013-03-09):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能实现对交流异步电机的软起动、变频调速、提高运转精度、改变功率因数、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功能。

  变频器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机械还是最好的,都会遇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从哪些方面来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呢,主要是找出故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而整流乔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了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了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上发生了故障而出现了欠压的问题。从而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对于这方面来说的话,变频器在显示正常的情况,但是加负载后跳转过来,分析与维修这台变频的现象上看比较特别,但是你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问题也就不是那么复杂,该变频器同样也是通过充电回路,接触器来完成充电过程的,上电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估计是加负载时直流回路的电压下降所引起,而直流回路的电压又是通过整流桥全波整流,然后由电容平波后提供的,故障处理:所以应着重检查整流桥,经测量发现该整流桥有一路桥臂开路,更换新品后问题解决。

  变频器对这方面如何经常性的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就要对这方面的问题采取一定的措施,能够更好的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带负载电流到100A左右就跳UV,结果是6个整流模块中有1个开路了

网友B(2013-05-12):
电流流过的端子接头,触点,半导体器件,。。。等等,任何地方有异常都会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

网友C(2013-08-16):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下大家,松下变频器3.7KW/M2系列。两台都是驱动板故障,一台是报OH,另一台是报L,请教了很多个大维修变频器的师傅都说是CPU板坏,叫我买新变频器,没有维修的价值,但小弟在别的机台拆了块好的CPU板来试这两台变频器,两台还是报同样的故障OH与L,向各位工控网师傅请教下。在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