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焚烧室内油液过多引发的毛病

楼主(2013-03-04):
1.机油过多

1台ZL50型装载机,在长途运输途中不小心侧翻于公路周围,用吊车将其吊起后,发现仅柴油机一侧的护壳破损,其余部分完好无缺。驾驶员查看发现,机油、柴油和冷却液不一样程度丢失,遂别离添加了机油、柴油和冷却液。在发动柴油机时,听到发动机齿轮与柴油机飞轮之间有激烈的撞击声,一起观察到发动时柴油机电扇叶片只稍微转变了一下便停住,再次发动时毛病表象照旧。

剖析以为,发动机不能股动柴油机转变发作在装载机侧翻后,装载机置于拖车上之前柴油机技能状况正常,故不能够是曲柄连杆组织、配气组织和供油系统毛病。装载机侧翻时柴油机的油底壳高于缸盖方位,且Ⅰ缸高于Ⅵ缸。柴油机处在这种状况下,其油底壳内的机油就会慢慢地从缸壁空隙处流入焚烧室。因为Ⅵ缸所在方位最低,Ⅰ缸所在方位最高,因此机油流入焚烧室最大能够是Ⅵ缸,依次是Ⅴ缸和Ⅳ缸,能够性最小的是Ⅰ缸。用扳手转变曲轴飞轮,感受很吃力,且飞轮来回转变很小视点,由此阐明该毛病是柴油机内部阻力构成的。拆下Ⅳ、Ⅴ、Ⅵ缸气门室盖,用一字改锥刺进Ⅵ缸进、排气门空隙处,以使Ⅵ缸进、排气门一向处于翻开状况。此刻用扳手来回扳动曲轴飞轮,感到曲轴转变视点比曾经略大一些。

用相同的办法,使Ⅴ 缸进、排气门处于翻开状况,转变曲轴时,感到曲轴可转变视点又大了一些;持续使Ⅳ缸进、排气门处于翻开状况,转变曲轴飞轮时,曲轴便可转变360°。由此证明,柴油机油底壳内机油已经过缸壁空隙流入焚烧室。

因为很多机油流入焚烧室,曲轴转变时,在活塞上行过程中焚烧室压缩比过高,曲轴转变阻力过大,故发动机不能股动柴油机转变。

毛病缘由找到后,决议改用1mm塞尺刺进Ⅳ 、Ⅴ 、Ⅵ 缸进、排气门空隙处,以替代一字改锥(因一字改锥过厚),防止气门压下过多而将活塞顶坏,但试机时仍是不能发动。将塞尺的厚度由1 mm增加到1.5 mm,再次发动柴油机则能顺畅发动,并从排气管排出了很多机油。之后,有2个汽缸的塞尺从气门空隙处滑出,柴油机随即被憋熄火;从头刺进塞尺,柴油机顺畅发动,并怠速工作了约5 min。估量焚烧室内机油已排尽后,将Ⅳ缸和Ⅴ缸塞尺相继抽出,柴油机可正常工作,最终抽出了Ⅵ缸塞尺,柴油机仍工作正常,由此阐明毛病已被完全扫除。

2.柴油过多

1台TY220型推土机,在使用过程中呈现不能发动毛病。毛病表象如下:当转变发动开关至“ON”方位时,发动机宣布“嗒嗒”声(感受发动机无力),排气管没有烟气排出,电扇也不转变。查看蓄电池的电压、电流和发动继电器都正常;拆下发动机,用撬棍撬动飞轮齿圈,曲轴可以转变,由此扫除抱瓦能够;查看机油油位升高,且有柴油气味;封闭发动开关,将PT泵上的柴油管(至缸盖)断开,有柴油自行流出;将排气歧管与缸盖的衔接螺栓松开,有柴油渗出。

该推土机配装选用P T燃油泵的康明斯NT855型柴油机,燃油箱坐落驾驶室后边且方位较高,熄火电磁阀选用常闭式截止阀(通电翻开、断电封闭)。

发动柴油机时,截止阀翻开,燃油经过进油管以及缸盖内的燃油道和供油歧管至喷油器;熄火时,截止阀封闭,则燃油不能进入喷油器。若是柴油中有杂质卡滞在熄火电磁阀密封外表,或其阀片变形,就会有少数柴油自行流入某个汽缸,然后构成液锁(闷缸)。剖析以为,熄火电磁阀封闭不严是构成上述毛病的缘由。

扫除办法如下: 首要, 拆解熄火电磁阀,并用清洗柴油清洗阀片上的杂质后装复;其次,用撬棍撬动飞轮齿圈, 直到将汽缸内的柴油排净;最终,替换柴油机机油,发动柴油机

后,毛病不见。为防止此类毛病发作,需求操作者有必要加注清洗柴油,按规则周期替换柴油滤芯,定时从燃油箱下面的排污阀处放出柴油中的沉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