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O有奖话题:为您服务的维修企业有测试平台吗?

楼主(2013-07-03):
       近期gongkong旗下工控MRO网站接到用户投诉,某维修企业在维修时,收取了用户6000元维修费用,却没有修好设备,最终让终端用户蒙受损失。排除非技术原因,这种现象从技术上说,很明显就是缺乏离线维修检测平台。

       经gongkong观察,离线测试平台是一种能衡量维修企业实力、确保维修品质的很好方式之一。维修设备(件)在维修车间完成维修后,可以通过测试平台进行离线仿真运营环境检测,来确认维修设备(件)是否可以安装到生产运行的设备上,既可以实现设备带载测试的功能,又保证工厂企业的稳定运营。

       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为您服务的维修企业是否有能力提供离线测试平台,如果不能提供测试平台,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保证您设备的维修质量呢?

       特此声明,本话题讨论范围不包含自动化生产商自身的服务团队(例如:ABB、西门子、和利时等),仅限讨论第三方维修企业(包含代理商及维修商)。

参与方式:跟帖讨论

活动奖品:

每周抽取5个幸运奖,10MP;

每周抽取10个积极回复奖,50积分;

奖品发送时间分别为:7月8日和7月17日;

活动时间:7月2日-7月16日。

您还可以登录工控论坛参与活动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2398_1.shtml

网友A:
有测试平台会给企业提供很好帮助,尤其是离线测试。

网友B:
测试平台是不错,但是也存在中间环节后会不会增加双方费用。其实论坛只是提供个平台,真正操作还是在于线下双方的合同约束。如果这个平台参与其中,那么很多审核都必须完善才能评定。这种事不是当事者,还很难界定。对于不同的产品或设置,各种参数和功能也不同。如果建议测试平台,这种难度可想而知,谁去界定,以什么为依据。如果环节多了,肯定客户与商家也不卖账。所以我觉得还是以声明比界入要好的多。

网友C(2013-12-18):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现在自动化公司小的太多,大多只是个办公室,根本连三相电源都没有,测试什么?我们原来是到郊外工厂去试验,或者小的采用升压变压器调试。

网友E(2014-05-21):
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哦(笑),稍微有实力的公司都具备测试方案的,说道测试平台,除非你专搞一个品牌或者一个系列。对于那些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设备的维修公司来说,都要求测试平台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故事。

我的经验是是,变频器一般都能测试带载,就算是闭环的,甚至电梯专用变频器都可以测试。伺服控制器难度要大一些,无法判断我就让客户提供电机,运行测试。触控屏之类的硬故障离线处理,带通讯的,用示波器检测分别模拟借口信号,一般都能测试出好坏。

所有的设备维修中,通信控制的,然后又是通信系统出问题的,这类问题最为棘手,主要是无法测试,这就要谨慎的对待了,没把握还是最好别先收钱!而通讯控制有分为软件和硬件部分。

关于直流,我还是建议带载试机(我们是带电机测试的,带电机根据波形脉冲很好判断故障),也有一些大侠用电炉丝代替,甚至用灯泡。但遇上动态的故障往往束手无策,不如速度不稳定,大流不稳定等。

                                                        广州郡控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王工

网友F(2014-11-13):
维修保养这种事还是要双方相互理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测试平台会给企业提供很好帮助,尤其是离线测试。

dds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测试平台会给企业...

不好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维修保养这种事还是要双方相互理解的.

同意!虽然有测试平台,但与实际现场状态总有些区别,就是要靠双方的理解!参数的差别、负载量的差别,得出的状况千奇百怪,这就是要你相信平台是正常的。捉住测试件实质要求通过其他仪器仪表,测试件满足所涉参数要求。

可总是有些家伙不可理解,维修不是创新!要求是恢复原有控制精度,从维修的角度,最终的末端精度是要靠各种器件是否还在磨损范围内来实际保证,可是偏偏要你不切实际的超越。似懂非懂不切实际!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