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Fanuc维修的高手帮下忙

楼主(2013-03-22):
一台fanuc18i立式加中心,机床断电后开机就会报383  Z轴脉冲丢失!我把Z轴刹车放掉网下掉点后关机再开就好了!Z轴未超软限位!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13-11-14):
分离式编码器线缆断裂(如果是线缆随Z轴运动而动),或者光栅尺长尺栅格被垃圾堵住了主要是被堵住了(洗净光栅长尺),线缆断裂可能很小。

网友B(2018-07-16):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C: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哦

网友D(2018-11-01):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E(2019-02-16):
这说的是加工中心啊 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F(2019-04-12):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G(2019-06-13):
你把制动器松掉后,手动看位置数据是否跟随变化,如果不变那就是编码器或者编码器的线缆有问题,如果变那就查看一下光栅长尺

网友H(2020-02-05):
加工中心发在CNC这块吧,这里是机器人版块

网友I:
不是机器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