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维修,上电没有显示

楼主(2014-03-26):
型号:FR-D720S-0.75K-CHT  单相 220V 的这个三菱变频器我们公司一直在用,不知怎么突然坏了,我现在上电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显示,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无显示的原因很多种。测控制端子有没有电压。{直流} 。如果端子没有电,再看你的整流是否好,直流电压没有?如如果直流电都没有,查查你的整流桥。如果直流电压有说明开关电源部分坏了。

网友B(2015-01-24):
先看看电源IC上有18V的电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