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

楼主(2013-04-16):
请教大神    如何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功率不同的电机    一个4KW的,一个1.5KW的  要求两个电机的转速始终同步  有没有可行性    跪拜!!!

网友A:
变频器控制两个不同功率的电机,这个可以,转速同步也问题不大,你可以买两台额定转速一样的电机,,,变频器输出端接接触器上端,用两个接触器来控制两台电机, 变频器的功率是两台电机总功率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