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否长时间断电保存?

楼主(2013-05-13):
如标题,因市场关系,单位已停产处于设备维护阶段,请教各位PLC维护经验,能否将PLC长时间断电保存?谢谢!!

网友A:
     如你的 PLC 是带有 EPROM 是可长时间存储或是带有强大的后备电池也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软件倒不需考虑,关键是硬件是否可以长期(2-3年或更长)断电保存。

网友B:
我单位遇到过,PLC长期不用,断电情况下,有存储区数据丢失现象。

网友C:
硬件应该没什么关系,主要别让里面的电池漏液腐蚀板子。用前把电容换了,把电路板吹干净。

楼主:
用前要把电容换掉,为何?里面各种封装的电容可不少啊,工程量且不说,估计在市面上难买得到同类同质的电容。

网友D:
要看PLC的配置,如阿水--王者之师所言,带ROM的是长期存储的;

早期的PLC因为成本与技术的因素,一般为RAM形态,所以必须电池保持,电池一般有2-3年寿命,电池没电了,程序就丢失了.

不知,是否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支持!单位的PLC绝大部分是没有电池的,相关程序已做了备份,所以软件是不用考虑的,所担心的是硬件断电时间长了会不会引起元器件老化等现象,如可以,要用什么方法来保存才为妥当?

网友D:
电子器件做好防潮处理就可以了,湿度控制在30%以内最好.

专业道具有防潮柜,一般条件使用干燥剂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按您的说法是要离线保存,我这里的问题是数量较大,有1千多块模块,拆装需大量人工,而且拆装过程中难免或出现一些错漏等情况;再请教下,在保证室内温湿度的情况下,断电保存在机架上?

网友D:
一般不需要特别处理,尽可能的话,密封包装,制造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环境;

条件不允许的话,缠点保鲜膜,再加点干燥剂。

如果可以保证温湿度,那最好了。

以上均使用于为断电保存在机架上的方式。

网友E(2013-06-18):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一般情况下PLC存储器电池可以使用3-5年,如果PLC长时间断电的话,电池会消耗的很快,容易造成数据丢失,个人建议对PLC程序进行保存,当数据丢失后能够及时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