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此管资料参数

楼主(2013-05-16):
如图,PLC电路板元件谢谢!!

楼主:
咋没有回应啊

网友A:
应该是10A85V耐压的二极管吧

楼主:
在线测量其电压3.3V,其一端是接地,应该是稳压管,俺想得到其资料,谢谢各位

楼主:
郁闷  至今还没满意答案

网友B:
串联一个电阻后加电测试,看看它的稳压值。

楼主:
做实验倒是可把其伏安特性做出来,我希望能有其详细的PDF资料。

网友C(2013-06-20):
10V的TVS。SMBJ10A

网友D(2013-10-12):
楼上正解,A带方向别焊反了

网友E(2014-03-06):
贴片的二极管,类似于肖特基高速二极管,保护极性或者整流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