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板维修

楼主(2013-05-10):
查CPU板一3.3V稳压管击穿对地,问下哪位DX知道其损坏原因?谢谢!!!西门子CPU模块电路板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给大家交代清楚点,其为3.3V稳压管(更换后整机恢复正常),上级有3.3V控制IC,有可能高压到此致其损坏吗?为什么IC没坏以及前面供电的开关电源没问题?比较而言,有高压的话应该是IC首先损坏的机率高点。

楼主:
好久啦 有谁能指导下

网友A:
稳压管的电压是提供给后续"3.3V控制IC",稳压管坏了,当然控制IC不会损坏;

稳压管损坏可能是本身的因素,电子的东西,总是有寿命的,况且是作为电源的部分,频率会更高.

楼主:
此处的3.3V是由稳压控制IC输出的,谢谢!

网友A:
你那应该不是稳压管,而是快速二极管.

一般电源设计,成本考量,不可能用两个稳压管.

开关电源IC一般需要搭配二极管,所以从这个逻辑上,二极管是比较容易坏的.

你可以把稳压IC型号提供,便于验证以上推论.

楼主:
谢谢支持!由于没查到该二极管(只是一个)资料,所以只能从电路的接法上判断,其是反接落地(电源负端),如不是稳压管实在想不出它能是一个啥管,快速二极管应用的地方应该是高频整流输出用的,它的正端不会直接接地吧?没啥经验,以上说法不知错否?谢谢!!

网友A:
如此,你说法成立。

看不到实物,某些东西可能比较难揭开其面纱,其实设计有时也有错误的。

有机会再聊。

网友B(2015-02-25):
稳压管是保护

网友C:
稳压管是保护  稳压管是保护  sss

网友D:
有资料吗。查一下资料。

网友E:
有好几个西门子300的坏模块,都是bus 13a芯片坏,能修吗?买给你,QQ377657069

网友F:
正极接地也可能是续流二极管。如果是的话,前面应该有mos开关管,后有储能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