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变频器驱动板跳线接法

楼主(2013-06-04):
富士280KW风扇及充电接触器无电源。

网友(2013-08-31):
首先查看,接在输入段铜排上的浪涌吸收板有没有烧坏。然后EP-3957-C5保险丝竖着的那个,横着的是给主控板供电的,再检查变压器。

网友:
先检查浪涌板的铜箔有没有腐蚀断,再看看EP-3957-C5上的保险(横着的那个)有没有坏掉,最后怀疑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