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损坏求助

楼主(2013-05-29):
PLC-FX2N-80MT输出口接中间继电器,且继电器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但是由于人为接线失误(二极管反接),调试人员大意。造成PLC输出点损坏。二极管型号是IN4007,中间继电器线圈是DC24V.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输出点损坏。(请不要告诉我接线要注意,调试人员要注意之类。)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选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可以避免你上述的错误影响.

理论上即使是晶体管输出型,须流二极管接反也不应该损坏,最多是中间继电器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