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柱塞泵的变频器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14-01-01):
我厂有一台五柱塞的高压注水泵,变频器设定运行压力是16兆帕,电动机是一台380V、6级200KW的,现在的故障情况时,启动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压力升至设定值后,变频器在下限频率附近运行一段时间(大概三个多小时)后,变频器会出现过负载的报警而停机,变频器是富士G11的,调高目标压力值不能解决问题,启备用泵也是此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像这种泵属于什么性质的负载?是恒转矩的还是别的什么?哪位接触过柱塞泵的大大帮忙指教一下吧!

网友A:
仔细研究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2014-11-30):
同问,我们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富士变频器显示的是减速时过电压,但当时负荷平稳。

网友C:
按照恒转矩设定一下试试看怎样

网友D:
应该检查柱塞泵的配油盘及柱销

网友E:
柱塞泵应该属于二次方律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