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的问题,求助,谢谢!

楼主(2010-06-17):
请高手帮忙回答以下两条问题,多谢了

1,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在加速基准频率为50 hz,运行频率为40hz,如需求以10s速度加速到使用频率,其设置参数步骤是?

2.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通过模拟信号设置频率外部启动运行频率为40hz的参数设置步骤?

第一点,把7号参数设置成10S,第二点,既然是模拟信号,且运行频率为40,那把1号参数设置为40。其他的请参考手册。

网友A:
看下说明书,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