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电线路安全注意事项

楼主(2010-06-01):
一、 保证架空线路安全运行的具体要求 为保证架空线路安全运行,有以下具体要求: (1) 水泥电杆无混凝土脱落、露筋现象。
(2) 线路上使用的器材,不应有松股、交叉、拆叠和破损等缺陷。
(3) 导线载面和弛度应符合要求,一个档距内一根导线上的接头不得超过一个,且接头位置距导线固定处应在0.5米以上;裸铝绞线不应有严重腐蚀现象;钢绞线、镀锌铁线的表面良好,无锈蚀。
(4) 金具应光洁,无裂纹、砂眼、气孔等缺陷,安全强度系数不应小于2.5。
(5) 绝缘子瓷件与铁件应结合紧密,铁件镀锌良好;绝缘子瓷釉光滑,无裂纹、斑点,无损坏,歪斜,绑线未松脱
(6) 横担应符合规程要求,上下歪斜和左右扭斜不得超过20毫米。
(7) 拉线未严重锈蚀和严重断股;居民区、厂矿内的混凝土电杆的拉线从导线间穿过时,应设拉线绝缘子。
(8) 线间、交叉、跨越和对地距离,均应符合规程要求。
(9) 防雷、防振设施良好,接地装置完整无损,接地电阻符合要求,避雷器预防试验合格。
(10) 运行标志完整醒目。
(11) 运行资料齐全,数据正确,且与现场情况相符。
二、 危害架空线路的行为及制止 常见的危害架空线路的行为有:
(1) 向线路设施射击、抛掷物体。
(2) 在导线两侧300米内放风筝。
(3) 擅自攀登杆塔或杆塔上架设各种线路和广播喇叭。
(4) 擅自在导线上接用电器。
(5) 利用杆塔、拉线作起重牵引地锚,或栓牲畜、悬挂物体和攀附农作物。
(6) 在杆塔、拉线基础的规定保护范围内取土、打桩、钻探、开挖或倾倒有害化学物品。 (7) 在杆塔与拉线间修筑道路。
(8) 拆卸杆塔或拉线上的器材。
(9) 在架空线廓下植树。 要制止上述行为,除了广泛宣传电气安全知识外,还要加强巡视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处理,以防止发生各种事故。
三、 架空线路一般都采用多股绞线而很少采用单股线 架空线路之所以采用多股绞线而很少采用单股线,是因为前者较后者具有以下优点:
(1) 当截面较大时,若单股线由于制造工艺或外力而造成缺陷,不能保证其机械强度,而多股线在同一处都出现缺陷的几率很小,所以,相对来说,多股线的机械强度较高。
(2) 当截面较大时,多股线较单股线柔性高,所以制造、安装和存放都较容易。
(3) 当导线受风力作用而产生振动时,单股线容易折断,多股线则不易折断。因此,架空线路一般都采用多股绞线。
四、 同一电杆上架设铜线和铝线时要把铜线架在上方
铜线和铝线混架在同一电杆上时,铜线必须架设在上方,因为铝线的膨胀系数大于铜线。在同一长度下,铝线弛度较铜线大。将铜线架设在铝线上方,可以保持铜线与铝线的垂直距离,防止发生事故。 高压架空线路建成后投入运行时要将电压慢慢地升高,不允许一次合闸送三相全电压。 架空线路建成后,可能存在缺陷,而对线路又不能进行耐压试验,因此无法发现绝缘子破裂、对地距离不够等缺陷。如果一次送上全电压,可能造成短路接地事故,影响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慢慢升高电压,就可以发现故障而不致造成跳闸事故。
五、 10千伏及以下架空线路的档距和导线间距的规定:
10千伏及以下架空线路的档距一般不大于50米。为了降低线路造价,通过非居民区和农村的线路,档距比城市、工厂或居民区可适当放大一些。但高压线路不宜超过100米,低压线路不宜超过70米。高低压线路同杆架设时,档距的大小应满足低压线路的要求。 架空线路导线的线间距离,可根据运行经验确定。如无可靠运行资料,可参照表1所列值确定。 见表 表1 导线间距与电压等级和档距大小的关系 此外,对于1千伏以下线路,靠近电杆两侧导线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0.5米。
六、 架空线路导线连接的要求及焊接 对架空线路导线的连接有以下几项基本要求:
(1) 接触良好紧密,接触电阻小。
(2) 连接接头的机械强度应不低于导线抗拉强度的90%。
(3) 在线路连接处改变导线截面或由线路向下作T形连接时,应采用并沟线夹续接。 (4) 导线的连接一般可实行压接、插接、绕接或者焊接。但高压架空导线不宜实行焊接,因为焊接时必须将导线加热,导线加热后会造成退火,其机械强度降低,焊接处将成为薄弱环节。而高压架空线所承受的张力一般都较大,该薄弱环节往往断裂而造成事故。
(5) 导线的接头随导线材料不同而异。钢芯铝线、铝绞线相互连接时,一般采用插接法、钳压法或爆炸压接法;而铜线与铜线的连接一般采用绕接法或压接法。
七、 铜导线与铝导线相接时会产生电解腐蚀 铜导线与铝导线相接时,由于材质不同,互相之间存在一定的电位差。铜铝之间的电位差约为1.7伏。如果有水汽、便会产生电解作用,接触面逐渐被腐蚀和氧化,导致接触面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导线发热而发生事故。 因此,铜导线与铝导线相接时,应采取必要的防腐措施。如采用铜铝过渡线夹、铜铝过渡接头等,以避免电解腐蚀。此外,也可采用铜线搪锡法,即在铜导线的线头上镀上一层锡,然后与铝导线相接。虽然铜的导电率比锡高,但锡的表面氧化后会形成一层很薄的氧化膜,紧附在铜表面,从而可以防止导线内部继续被氧化。而且,这种锡的氧化物导电率较高,与铝导线之间的电触腐蚀作用也较小,不致因接触不良而发生事故。
八、 采用裸导线的架空线路中,将导线固定在绝缘子上的扎线,其材质应与导线的材质相同 在潮湿环境中,如果导线和扎线分别用两种不同的金属材料制成,则在相互接触处会发生严重的电化学腐蚀作用,使导线产生斑点腐蚀或剥离腐蚀,久而久之导线就会断裂。所以,扎线和导线必须用同一种金属材料来制造。
九、 采用钳压法连接导线应注意的事项 采用钳压法连接导线时,为了保证连接可靠,除应按压接顺序正确进行操作外,尚须注意以下事项:
(1) 压接管和压模的型号应为所连接导线的型号一致。
(2) 钳压模数和模间距应符合规程要求。
(3) 压坑不得过浅,否则,压接管握着力不够,接头容易抽出。
(4) 每压完一个坑,应保持压力至少1分钟,然后再松开。
(5) 如果是钢芯铝绞线,在压管中的两导线之间应填入铝垫片,以增加接头握着力,并保证导线接触良好。
(6) 在连接前,应将连接部分、连接管内壁用汽油清洗干净(导线的清洗长度应为连接管长度的1.25倍以上),然后涂上中性凡士林油,再用钢丝刷擦刷一遍。如果凡士林油已污染,应抹去重涂。
(7) 压接完毕,在压接管的两端应涂以红丹漆油。
(8)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就切断重接:
①管身弯曲度超过管长的3%;
②连接管有裂纹;
③连接管电阻大于等长度导线的电阻。
十、 采用爆压法连接导线应注意的事项 爆压法的原理是,利用炸药在爆炸时产生的高压气体,使钳压管产生塑性变形,以代替钳压机的人工操作。爆压法主要有导爆索法、药包法和塑-B炸药法三种。采用爆压法连接导线应注意以下事项:
(1) 爆压法使用的钳压管,只有原压接管长度的1/3。
(2) 应使用8号纸壳工业雷管或电雷管起爆,不得使用金属壳雷管,以免伤及钳压管或导线。
(3) 导火索的长度,在地面引爆时不得小于200毫米,高空引爆时不得小于350毫米;在引爆前应将接头周围的异物清除至1米以外,引爆人员点燃导火索后须快速撤至爆炸点15~20米以外。
(4) 为保证压接质量,钢绞线可对接,而铝绞线或钢芯铝绞线则必须搭接;压接质量必须符合《架空电力线路爆炸压接施工工艺规程》的要求,否则,应锯断重接。
(5) 爆压工作应由培训合格的人员担任,工作时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工作规程。十一、 同一档距内的各相导线的弧垂必须保持一致〕
同一档距内的各相导线的弧垂,在放线时必须保持一致。如果松紧不一、弧垂不同,则在风吹摆动时,摆动幅度和摆动周期便不相同,容易造成碰线短路事故。 通常,同一档距内的各相导线的弧垂不宜过大或过小,弧垂一般应根据架线当时当地气温下的规定值或计算值来确定。 弧垂如果过大,则在夏天气温很高时,导线会因热胀而伸长,弧垂更大,对地或建筑物等的距离就会不符合要求;弧垂如果过小,则在冬天气温很低时,导线冷缩,承受的张力很大,遇到大风和冰冻,荷重更大,因而容易引起断线事故。 导线弧垂的大小与电杆的档距也有关。档距越大弧垂也越大(导线材质、型号确定后)。因此架线时必须按规定的弧垂放线,并进行适当的调整。在架设新线路的施工中,导致要稍收紧一些,一般比规定弧垂小15%左右。
十二、 同杆架设多回路的架空线路,其横担间和导线间的距离
10千伏及以下线路与35千伏线路同杆架设时,导线间垂直距离不应小于2米。
对于35千伏双回路或多回路线路,不同回路的不同相导线间的距离不应小于3米。
同杆架设10千伏及以下双回路或多回路线路时,横担间垂直距离不应小于表2所列值。 见表 表2 不同回路导线的横担间垂直距离 注:表0.45/0.6是指转角横担或分支线横担距上而横担取0.45米,距下面横担取0.6米。 当通讯电缆与6~10千伏架空线路同杆架设时,其间距不得小于2.5米;广播明线和通讯电缆与380伏及以下架空线路同杆架设时,其间距不得小于1.5米。
十三、 导线和电缆的允许持续电流 当电流通过导线或电缆时,由于二者都存在阻抗,所以会造成电能消耗,从而使导线或电缆发热,温度升高。通常,通过导线或电缆的电流越大,发热温度也越高。当温度上升到一定值时,导线或电缆的绝缘可能损坏,接头处的氧化也会加剧,结果导致漏电或断线,严重时甚至引起火灾等事故。 为了保证线路这全,选择导线或电缆的截面时,都要考虑发热情况,即在任何环境温度下,当线路持续通过最大负载电流时,其温度不超过允许最高温度(通常为70℃左右),这时的负载电流称为允许持续电流。 导线和电缆的允许持续电流取决于它们的种类、规格、环境温度和敷设方式等,通常由有关单位(电缆研究所等)进行试验后提供此项数据和资料(可从各种手册中查到)。
十四、 架空线路采用瓷横担的优缺点
目前,许多国家的高低压线路多采用瓷横担,我国也广泛应用。在6~10千伏线路上,一般使用圆锥形瓷横担。瓷横担有以下一些优点:
(1) 由于瓷横担可兼作横担和绝缘子,而且造价也较低,所以即简化了线路杆塔的结构,又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2) 绝缘水平与耐雷水平都较高,自然清洁效果好,事故率也低,在污秽地区使用,较针式绝缘子可靠。
(3) 由于瓷横担比较轻,容易清扫,便于施工、检修和带电作业。
(4) 由于瓷横担能自动偏转一定角度,万一断线,可自行放松导线,防止事故扩大。 瓷横担的主要缺点是机械强度低于铁横担,在施工、运输时容易损坏或断裂。因此,在人烟较稀少的地方用得较多。如果提高其强度,或进一步将其材质加以改进,则瓷横担将会进一步得到推广应用。
十五、 35千伏架空线路大多使用悬式绝缘子而很少使用针式绝缘子 目前生产的针式绝缘子,其性能不够稳定,使用中易击穿、老化,金属材料消耗多,体积大,因此已很少使用。 悬式绝缘子由铁帽、钢脚和瓷件组成,结构简单,机械强度高,老化率较低,可按需要片数连接成串,应用于各种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悬式绝缘子的盘径很小,瓷盘间的空气放电距离也可充分利用。因此,悬式绝缘子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架空线路。
十六、 高压绝缘子表面做成波纹形的作用 高压绝缘子表面做成凸凹的波纹能引起以下作用:
(1) 延长了爬弧长度,在同样的有效高度内,增加了电弧的爬弧距离,而且每一波纹又能起到阻断电弧的作用,提高了绝缘子的滑闪电压。
(2) 在大雨天,大雨冲下的污水不能直接由绝缘子上部流到下部形成水柱而引起接地短路,绝缘子上的波纹起到了阻断水流的作用。
(3) 污尘降落到绝缘子上时,在绝缘子的凸凹部分分布不均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绝缘子的耐压强度。
十七、 架空线路终端杆上的绝缘子损坏的几率较高 终端杆上的绝缘子位于线路尽头处,当雷电波侵袭时,在终端杆发生反射,最严重时达雷电压的2倍,而直线杆上的绝缘子承受的电压侧小于该电压值,所以终端杆上的绝缘子损坏的几率较高。
十八、 绝缘子损坏 绝缘子损坏的原因是:
(1) 人为破坏,如击伤、击碎等。
(2) 安装不符合规定,或承受的应力超过了允许值。
(3) 由于气候骤冷骤热,电瓷内部产生应力,或者受冰雹等击伤击碎。
(4) 因脏污而发生污闪事故,或者在雨雪或雷雨天出现表面放电现象(闪络)而损坏。 (5) 在过电压下运行时,由于绝缘强度和机械强度不够,或者绝缘子本身质量欠佳而损坏。 绝缘子的裂纹既可在巡视时进行检查,也可在停电时检查。检查的方法有:
(1) 目测观察。绝缘子的明显裂纹,一般在巡线时肉眼观察就可以发现。
(2) 望远镜观察。借助望远镜进一步仔细察看,通常可以发现不太明显的裂纹。
(3) 声响判断。如果绝缘子有不正常的放电声,根据声音可以判断是否损坏和损坏程度。
(4) 停电时用兆欧表摇测其绝缘电阻,或者采用固定火花间隙对绝缘子进行带电测量。 十九、 污秽闪络的形式及危害,防止污秽闪络事故的措施
1. 所谓污秽闪络,就是积聚在线路绝缘子表面上的具有导电性能的污秽物质,在潮湿天气受潮后,使绝缘子的绝缘水平大大降低,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发生的闪络事故。绝缘子表面的污秽物质,一般分为两大类:
(1) 自然污秽 空气中飘浮的微尘,海风带来的盐雾(在绝缘子表面形成盐霜)和鸟粪等。
(2) 工业污秽 火力发电厂、化工厂、玻璃厂、水泥厂、冶金厂和蒸汽机车等排出的烟尘和废气。 绝缘子表面的自然污秽物质易被雨水冲洗掉,而工业污秽物质则附着在绝缘子表面构成薄膜,不易被雨水冲洗掉。当空气湿度很高时,就能导电而使泄漏电流大大增加。如果是木杆,泄漏电流可使木杆和木横担发生燃烧;如果是铁塔,可使绝缘子发生严重闪络而损坏,造成停电事故。此外,有些污秽区的线路绝缘子表面,在恶劣天气还会发生局部放电,对无线电广播和通讯产生干扰作用。
2. 为了防止架空线路绝缘子的污秽闪络事故,一般应采取以下措施:
(1) 定期清扫绝缘子。每年在污闪事故多发季节到来之前,必须对绝缘子进行一次普遍清扫;在污秽严重地区,应适当增加清扫次数。
(2) 增加爬电距离,提高绝缘水平。如增加污秽地区的绝缘子片数,或采用防尘绝缘子。运行经验表明,在严重污秽地段,采用防尘绝缘子,防污效果较好。
(3) 采用防尘涂料,即将地蜡、石蜡、有机硅等材料涂在绝缘子表面上,以提高绝缘子的抗污能力。 如果绝缘子上涂有这种防尘涂料,则雨水落在其余上,会形成水珠顺着绝缘子表面滚下,不会使绝缘子表面湿润,不会降低绝缘子的绝缘水平而造成闪络。此外,防尘涂料还有包围污秽微粒的作用,使其与雨水隔离,保持绝缘子的绝缘性能。
(4) 加强巡视检查,定期对绝缘子进行测试,及时更换不良的绝缘子。
二十、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现电力线路的绝缘子闪络或严重放电的处理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电力线路的绝缘子闪络或严重放电,会导致线路的一相接地或相间接地短路,以致产生电弧烧毁导线和其他设备。当发生一相接地短路事故时,非故障相的对地电压将升高到正常电压的倍,可能导致该相的绝缘薄弱处击穿而引起两相或三相接地短路,造成大面积停电,因此,当发现中性点绝缘系统的电力线路的绝缘子闪络或严重放电时,应及时通知变、配电所运行人员和电气设施负责人,并迅速进行处理,以防止事故扩大。如果故障线路直接与系统电网相连。则应通知供电局的有关部门协助处理。
二十一、 耐张杆塔上的绝缘子串的绝缘子个数比直线杆塔要多1~2个 在输电线路上,直线杆塔的绝缘子串是垂直于地面安装的,瓷裙内不易积尘和进水。而耐张杆塔的绝缘子串几乎是与地面平行安装的,瓷裙内既易积尘又易进水,因此绝缘子串的表面绝缘水平下降。另外,耐张杆塔的绝缘子串所承受的机电荷载比直线杆塔要大得多,绝缘子损坏的可能性也大,所以,在耐张矸塔的绝缘子串上比直线杆塔要多装1~2个绝缘子(在变电所出入口或污秽地区则要重点考虑绝缘子的个数),以提高其载荷和绝缘强度。
二十二、 高压架空线路防振锤的作用 高压输电线路杆塔两侧导线上悬挂的小锤,叫做防振锤。
通常,高压架空线路的档距较大,杆塔也较高,当导线受到大风吹动时,会发生较强烈的振动。导线振动时,导线悬挂处的工作条件最为不利。长时间和周期性的振动,将造成导线疲劳损坏,使导线发生断股、断线。有时强烈的振动还会破坏金具和绝缘子。 为了防止和减轻导线的振动,一般在悬挂导线线夹的附近安装一定数量的防振锤。当导线发生振动时,防振锤也上下运动。产生一个与导线振动不同步甚至相反的作用力,可减少导线的振幅,甚至能消除导线的振动。 防振锤防振一般应用于档距大于120米的高压架空线路。对于钢芯铝线,防振锤重量为 W=0.4d-2.2 公斤 ,公式中d为钢芯铝绞线的外径,毫米。
二十三、 架空线路的电杆埋设深度和杆坑的标准
35千伏及以下架空线路多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电杆,电杆的埋设深度一般应根据有关规程和当地的土壤地质条件来确定。为了简化计算,在一般土壤地质条件下,埋深可按杆长的1/6左右来考虑。此外,也可根据表3决定。 见表 表4 电缆允许的最大高差,米 其他如不滴流浸渍纸绝缘等类型的电缆,均应按制造厂家的规定确定其高差。 如果超过表中规定值,即敷设地点为高落差时,应选择相应允许高落差的电缆和附件,或者在电缆线段中间增加塞止式接头等。
二十四、 敷设电缆时对其弯曲半径的规定
在施工过程中,如果过度弯曲电力电缆,就会损伤其绝缘、线芯和外部包皮等。因此,规程规定电缆的弯曲半径不得小于其直径的6~25倍。具体的弯曲半径,应根据产品说明书或地区标准确定。无说明书或标准时,也可参照下列数值:
(1) 油浸纸绝缘、多芯、铅包、铠装电力电缆,弯曲半径为电缆外径的15倍;油浸纸绝缘、铝包、铠装电力电缆,油浸纸绝缘单芯电力电缆,铅包、铝包、铠装或无铠装的电力电缆,油浸纸绝缘不滴流电力电缆和干浸纸绝缘、多芯、电力电缆,弯曲半径均为电缆外径的20~25倍。
(2) 橡胶绝缘和塑料绝缘的多芯和单芯电力电缆,铅包铠装或塑料铠装的电力电缆,弯曲半径均为电缆外径的10倍(无铠装时为6倍)。
二十五、 电缆穿管保护 为保证电缆在运行中不受外力损伤,在下列情况下应将电缆穿入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管内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1) 电缆引入和引出建筑物、隧道、沟道、楼板等处时。
(2) 电缆通过道路、铁路时。
(3) 电缆引出或引进地面时。
(4) 电缆与各种管道、沟道交叉时。
(5) 电缆通过其他可能受机械损伤的地段时。
电缆保护管的内径一般不应小于下列值:
(1) 保护管长度在30米以上时,管子内径不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
(2) 保护管长度大于30米时,管子内径应不小于电缆外径的2.5倍。
二十六、 电缆在管内敷设时应满足的要求 电缆穿管敷设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铠装电缆与铅包电缆不应穿入同一管内。
(2) 一根电缆管只许穿入一根电力电缆。
(3) 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不得穿入同一管内。
(4) 裸铅包电缆穿管时,应将电缆穿入段用麻布或其他纤维材料进行保护,穿送时用力不得过大。
二十七、 敷设电缆时应留有备用长度 敷设电缆时,一般应留有足够的备用长度,以补偿温度变化而引起的变形和供事故检查时备用。例如,在电缆从垂直面过渡到水平面的转变处、电缆管出入口、电缆井内、伸缩缝附近、电缆头安装地点和电缆接头处、引入隧道和建筑物等处,均应留有适当的备用长度。 直接埋在电缆沟内的电缆,一般应按电缆沟全长的0.5~1%留出电缆的备用长度,并作波形敷设。
二十八、 电缆线路设标志牌的规定 通常,在电缆线路的下列地点应设标志牌:
(1) 电缆线路的首尾端。
(2) 电缆线路改变方向的地点。
(3) 电缆从一平面跨越到另一平面的地点。
(4) 电缆隧道、电缆沟、混凝土隧道管、地下室和建筑物等处的电缆出入口。
(5) 电缆敷设在室内隧道和沟道内时,每隔30米的地点。
(6) 电缆头装设地点和电缆接头处。
(7) 电缆穿过楼板、墙和间壁的两侧。
(8) 隐蔽敷设的电缆标记处。 制作标志牌时,规格应统一,其上应注明线路编号,电缆型号、芯数、截面和电压,起迄点和安装日期。
二十九、 有金属外皮的电缆,其中几根芯线能否接在同一相上或者接在一起当作单芯电缆使用 有金属外皮的电缆,如果其中几根芯线接在同一相上或者几根芯线接在一起当作单芯电缆使用,则在导体周围将产生交变磁场(当接在交流电源上时),这种交变磁场会因电磁感应而在金属外皮上产生涡流。此时导体通过的电流越大,涡流也越大。结果金属外皮会因涡流而发热,损耗很大。这种热量会妨碍电缆芯线的散热,从而使电缆运行温度增高,而过高的温度将影响电缆的安全运行。 如果将三根芯线分别接在三相电源上,虽然也会分别产生磁场,但由于各芯线的电流所产生的合成磁场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因此不会有较大的涡流产生。 基于同样理由,钢管穿线时不应只穿一根导线,也不得将其中几根导线接在同一相上而在管中不穿过工作零线,否则,也将在钢管上产生涡流。 所以,将金属外皮中的电缆芯线接在同一相上,或者钢管内只穿一根导线都是不允许的。
三十、 电缆头内刚灌完绝缘胶可否立即送电不可以。
因为刚灌完绝缘胶,绝缘胶内还有气泡,只有在绝缘胶冷却后气泡才能排出。如果电缆头灌完绝缘胶就送电,可能造成电缆头击穿而发生事故三十一、 电缆头漏油对电缆安全运行的影响 电缆头漏油一般是由于电缆头选用不当、施工质量不佳造成的。它对电缆的安全运行有以下影响:
(1) 电缆头漏油破坏了电缆的密封性,电缆油漏出来,绝缘就干枯从而热阻增加,电气性能变坏,甚至纸绝缘焦化,造成绝缘击穿损坏。
(2) 电缆纸有很大的吸水性,极容易受潮,电缆的密封性受到破坏后,潮气就侵入电缆内部,使其绝缘性能大大降低。电缆油是不允许含有水分的,其电气性能随水分含量的增加而急剧恶化,以致在运行中或实验时被击穿。 通常,6~10千伏系统使用充胶漏斗型电缆头较多,这种电缆头容易漏油,主要是在运行中沥青绝缘胶容易溶解于电缆油中。目前逐步推广使用环氧树脂电缆头。因为它具有较高的耐压强度和机械强度,吸水率极低,化学性能稳定,与金属粘结力相当强,有极好的密封性。采用这种电缆头,基本上可以解决电缆头的漏油问题。
三十二、 防止电缆终端头套管的污闪事故的措施 防止电缆终端头套管污闪事的措施有以下几种:
(1) 定期清扫套管 除在停电检修时进行较彻底的清扫之外,在运行中可用绝缘棒刷子进行带电清扫。
(2) 采用防污涂料 将有机硅树脂涂在套管表面,可使套管安全使用周期达一年以上,特别是在严重污秽地区,常用此法。
(3) 采用较高绝缘等级的套管 严重污秽地区可将电压等级较高的套管降纸使用。
三十三、 运行中的电缆被击穿的原因 电缆在运行中被击穿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绝缘强度降低及受外力的损伤,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1) 由于电源电压与电缆的额定电压不符,或者在运行中有高压窜入,使绝缘强度受到破坏而被击穿。
(2) 负荷电流过大,致使电缆发热,绝缘变坏而导致电缆击穿。
(3) 曾发生接地短路故障,当时未发现,但运行一段时间后电缆被击穿。
(4) 保护层腐蚀或失效。例如,使用时间过久,麻皮脱落,铠装、铅皮腐蚀,保护失效,不能保护绝缘层,最终电缆被击穿。
(5) 外部机械损伤,或者敷设时留有隐患,运行一段时间电缆被击穿。
(6) 电缆头是电缆线路中的薄弱环节,常因电缆头本身的缺陷或制作质量不佳,或者密封性不好而漏油,使其绝缘枯干,侵入水汽,导致绝缘强度降低,从而使电缆被击穿。
三十四、 防止电缆线路受外力损坏的措施 统计资料表明,在电缆线路的事故中,外力损坏事故约占50%。为了防止发生这类事故,应注意以下几点:
(1) 电缆线路的巡查应有专人负责,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设备巡查的周期和检查项目。对于穿越河道、铁路、公路的电缆线路以及装在杆塔、支架上的电缆设备,尤应作为重点进行检查。
(2) 在电缆线路附近进行机械挖掘土方作业时,必须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或者先用人力将电缆挖出并加以保护,再根据操作机械设备和人员的条件,在保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进行施工,并加强监护。施工时,专门守护电缆的人员不得离开现场。
(3) 施工中挖出的电缆和中间接头应加以保护,并在其附近设立警告标志,以提醒施工人员注意和防止行人接近。
三十五、 防止电缆线路遭受化学腐蚀及电解腐蚀的措施
1. 如果电缆敷设在含有酸、碱溶液,氯化物,有机物腐蚀质或冶金炉渣等土壤中,容易受到这些化学活性物质的腐蚀。防止电缆遭受化学腐蚀的措施一般有以下几种:
(1) 电缆敷设在含有酸、碱等化学物质的土壤中或者敷设地点附近土壤含有这些物质时,应加强电缆的外层保护,例如将电缆穿在耐腐蚀的管道中。
(2) 在已运行的电缆线路上,很难随时了解电缆的腐蚀程度。通常,在已发现电缆腐蚀的地点或在地下有电缆线路的地面堆有化学物品并有渗、漏现象时,可掘开泥土检查电缆并对泥土作化学分析,确定其损害程度,采取相应的补救和保护措施。
2. 电缆线路敷设在地下时,应注意防止附近杂散电流对其电解腐蚀,一般可采取以下措施:
(1) 减少流向电缆的杂散电流。在任何情况下,凡是电缆金属外皮与大件金属物体接近的地点都必须有电气绝缘;当电缆与电车轨道平行敷设时,二者距离不应小于2米,若不能保持这一距离,电缆应穿在绝缘的管中敷设。
(2) 在杂散电流密集地点应设有排流设施,并使电缆铠装上任何部位的电位不超过周围土壤电位1伏以上。
(3) 加强电车轨道与大地之间的绝缘,以限制钢轨漏电。
三十六、 保证电缆线路安全运行应注意事项 要保证电缆线路安全、可靠地运行,除应全面了解敷设方式、结构布置、走线方向和电缆接头位置等之外,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 每季进行一次巡视检查,对室外电缆头则每月应检查一次。遇大雨、洪水等特殊情况和发生故障时,应酌情增加巡视次数。
(2) 巡视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是否受到机械损伤;
②有无腐蚀和浸水情况;
③电缆头绝缘套有无破损和放电现象等。
(3) 为了防止电缆绝缘过早老化,线路电压不得过高,一般不应超过电缆额定电压的15%。
(4) 保持电线路在规定的允许持续载流量下运行。由于过负荷对电缆的危害很大,应经常测量和监视电缆的负荷。
(5) 定期检测电缆外皮的温度,监视其发热情况。一般应在负荷最大时测量电缆外皮的温度,以及选择散热条件最差的线段进行重点测试。
三十七、 电缆的铅包皮与钢甲必须用软铜线焊接后才能接地
电缆的铅包皮与钢甲之间有一薄层黄麻,用以保护铅包皮不受化学腐蚀。但当电缆有大故障电流流过铅包皮、钢甲而入地时,二者之间将产生电位差,将黄麻层最薄弱处击穿,并在该处产生电弧,将铅包皮烧溶成洞孔,从而破坏电缆的密封性。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现象,通常使用不小于10毫米<sup>2</sup>的多股铜线把铅包皮与钢甲焊接成等电位体后再接地。另一个作用是:雷击时埋入地下的钢甲可分流一部分电流,降低一部分接地电阻,为电缆后面的设备的防雷提供有利条件。
三十八、 为什么电力电缆经常在秋天的晚上被击穿
通常,粘性浸渍绝缘电力电缆的保护层、导电芯线、绝缘纸、绝缘油以及护套等的热膨胀系数均各不相同。当负荷增大或气候变热而使电缆温度升高时,由于电缆油的膨胀系数比其他材料大10倍左右,因此电缆的铅护套除自身膨胀外,还有受电缆油膨胀影响到附加膨胀量。而当负荷减小或气候变冷使电缆温度降低时,铅层不能恢复到原始状态。因此,电缆铅层与电缆油之间就会出现空气隙,电缆绝缘往往被击穿。秋天晚上,气温较低,电缆冷缩使夏天形成的气隙变大,从而出现电力电缆被击穿的现象。
三十九、 高压电缆线路停电后可否立即进行检修工作
不可以。因为高压电缆线路的电容一般都很大,储存有大量电荷,并有相当高的电压,如果停电后不放电就进行检修作业,接触电缆就有触电危险。所以,高压电缆线路停电后,必须先充分放电,然后才可进行检修工作。
四十、 电力电缆的正常巡视检查项目 对电力电缆进行正常巡视检查时应检查以下各项: (1) 查看地下敷设有电缆线路的路面是否正常,有无挖掘痕迹和线路标桩是否完整。 (2) 在电缆线路附近的扩建和新建施工期间,电缆线路上不得堆置瓦石、矿渣、建筑材料、笨重物件、酸碱性排泄物或砌石灰坑等。
(3) 进入房屋的电缆沟出口不得有渗水现象;电缆隧道和电缆沟内不应积水或堆积杂物和易燃物;不许向隧道或沟内排水。
(4) 电缆隧道和电缆沟内的支架必须牢固,无松动或锈蚀现象,接地应良好。
(5) 电缆终端头就无漏油、溢胶、放电、发热等现象。
(6) 电缆终端瓷瓶应完整、清洁;引出线的连接线夹应紧固,无发热现象。
(7) 电缆终端头接地必须良好,无松动、断股和锈蚀现象。
(8) 对于电缆头,每1~3年应停电打开填注孔塞头或顶盖,检查盒内绝缘胶有无水分、空隙和裂缝等。
(9) 室外电缆头每三个月巡视检查一次,通常可与其他设备的检查同时进行。
四十一、 根据具体环境选择内线的不同敷设方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内线都采用电压不低于500伏的绝缘导线。绝缘导线的敷设分明敷设和暗敷两种。明敷是导线敷设于墙壁、桁架或天花板等处的表面,暗敷是导线敷设于墙壁里面、地坪内或楼板内等处。 不同环境可采用的导线布线方式有:
(1) 干燥、无尘、无腐蚀气体的场所,可采用塑料护套线直敷,瓷(塑)夹板,木(塑料)槽板等明敷布线;如果负荷较大,可采用瓷珠、瓷瓶沿建筑面明线敷设,也可采用金属管、塑料管明敷布线或暗敷布线。
(2) 潮湿多尘场所,宜采用瓷珠、瓷瓶沿建长面明敷,或者用金属管或塑料管明、暗敷设。
(3) 有腐蚀性气体、多尘、特别潮湿的场所,应采用硬塑料管明、暗敷设,也可采用针式绝缘子明敷,钢管镀锌并刷防腐漆后也可用于布线。
(4) 在易燃、易爆场所,要采用铠装电缆或钢管明、暗敷设,连接处亦应符合防爆要求。 (5) 在屋架较高、跨度较大的厂房内,敷设照明线路、固定灯具可采用钢索明敷;绝缘导线在钢索上可用瓷夹板、瓷珠和金属管固定。
四十二、 不允许将塑料绝缘导线直接埋置于水泥或石灰粉层内进行暗线敷设 塑料绝缘导线不得暗敷在水泥或石灰粉层内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 塑料绝缘导线长时间使用后,塑料会老化龟裂,绝缘水平大大降低;当线路短时过载或短路时,更易加速绝缘的损坏。
(2) 一旦粉层受潮,就会引起大面积漏电,危及人身安全。
(3) 塑料绝缘导线直接暗埋,不利于线路检修和保养。
四十三、 在三相四线制低压配电线路的运行中要注意的事项: 在三相四线制低压配电线路的运行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 三相负荷要尽量平衡,无论主干线或分支线,其负荷的不平衡度都不宜超过20%,否则,电压和功率的损失都会大大增加。
(2) 中性线要连接好,其上不能装设熔断器;应防止发生接触不良或断线事故,否则,接于电路上的单相用电设备可能因电压过高而烧坏或因电压过低而发挥不了作用。
(3) 相线和中性线要正确连接,不能接错。若相线与中性线颠倒了,其结果是:单相用电设备上会因为加上380伏电压而烧坏;三相电动机会因为由两相三线制线路供电,转矩变小,甚至可烧坏;采用接零保护的设施,其外壳就会带电,从而危及人身安全,或造成相线对地短路事故。
四十四、 低压配电线路的保护 低压配电线路必须有短路保护,而且在配电系统的各级保护之间最好有选择性的配合。下列线路还应有过负荷保护:
(1) 可能长时间过负荷的电力线路。
(2) 在燃烧体或难燃体的建筑物结构上,采用有延燃外层的绝缘导线配线的明敷线路。 (3) 居民建筑、重要的仓库和公共建筑物中的照明线路。 低压配电线路的短路保护可采用熔断器或空气断路器。熔断器的熔体额定电流和断路器的整定电流应能够避开短时过负荷电流,并保证在正常的短时过负荷下,保护装置不被保护线路过负荷断开。 装有过负荷保护装置的配电线路,其绝缘导线或电缆的允许载流量,不应小于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的1.25倍或断路器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25倍。
四十五、 室内低压配线的导线连接的要求 室内低压配线的导线连接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剥除绝缘层时,不应损伤线芯。
(2) 在分支线的接线处,干线不应承受来自分支线的横向拉力。
(3) 截面为10毫米<sup>2</sup>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截面为2.5毫米<sup>2</sup>及以下的多股芯线和单股铅芯线与电器的端子可直接连接,但多股铜芯线的线芯应先拧紧,最好搪锡后再连接。多股铝芯线和截面超过2.5毫米<sup>2</sup>的多股铜芯线的终端,应焊接或压接端子后,再与电器的端子连接。
(4) 绝缘导线的接头处,应使用绝缘带包缠均匀、严密,并不得低于原有绝缘强度。 (5) 使用锡焊法连接铜芯导线时,焊锡应灌得饱满,不应使用酸性焊剂。
四十六、 室内线路在管内配线时的规定 低压线路在管内配线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管内绝缘导线的额定电压不应低于500伏。
(2) 同一交流回路的导线穿于同一钢管内。
(3) 不同回路和不同电压的导线,以及交流和直流导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子内。但下列几种回路可以除外
①电压为65伏及以下的回路;
②同一台设备的电机回路和无抗干扰要求的控制回路;
③照明花灯的所有回路。
(4) 导线在管内不得有接头和扭结,其接头应在接线盒内连接。
(5) 管内导线的总截面积(包括外护层)不应大于管子截面积的40%。
(6) 导线穿入钢管后,在导线出口应装护线套保护导线;在不进入盒(箱)内的垂直管口穿入导线后,应将管口作密封处理。
(7) 管内穿线应在建筑物的抹灰和地面工程结束后进行。穿入导线之前,应将管中的积水和杂物清除干净。
四十七、 内穿导线的保护钢管管口必须套塑料或木制护圈 电流通过穿管导线时,由于电动力作用,导线会有微微抖动,特别是垂直敷设的大电流穿管导线,抖动更为剧烈,再加上导线自重下垂,久而久之,钢管管口的导线绝缘就被磨损而发生接地短路事故。因此,穿管布线时,除管口内壁必须除毛刺之外,还必须套塑料或木制护圈,以保护导线绝缘不受损坏。 四十八、 对室内低压配电线路与各种管道的安全距离的规定 室内低压配电线路是指1千伏以下的动力和照明配电线路,它与各种管道间的最小安全距离一般应符合表5的规定。 见表 表5 室内低压配电线路与各种管道的安全距离
注:1.表中有括号者为配电线路在管道下边的数据。
2.若达不到表中距离,应采取下列措施:
①蒸汽管外包隔热层后,其上下净距可减至200毫米;交叉距离须便于维修,但管线周围温度经常在35℃以下;
②暖气、热水管外包隔离层;
③在裸导线处加装保护网。
3.裸导线应敷设在管道的上侧。
四十九、 室内使用裸导线和绝缘导线配线时,对其线间的最小距离的规定 室内使用裸导线和绝缘导线配线时,其线间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6、表7的规定 见表 表6 室内裸导线间最小距离 见表 表7 室内绝缘导线间最小距离
五十、 不允许使用铝导线场所 以下场所配线用的导线一般不允许使用铝导线:
(1) 进户线、总表线和配电箱盘等的二次接线回路。
(2) 有爆炸危险和火灾危害的生产厂房、车间以及仓库中的配线,以及需要移动使用的导线。
(3) 手持电动工具、移动式电气设备、携带式照明灯具等的电源引线。
(4) 在有剧烈震动场所敷设的导线。
(5) 重要的资料室、档案室、仓库以及群众集会场所的配线。
(6) 舞台照明用导线等。
五十一、 室内配线用的导线截面的要求 室内配线用的导线截面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允许载流量不应小于负荷的计算电流。
(2) 从变压器到用电设备的电压损失不超过用电设备额定电压的5%。
(3) 导线截面不小于规定的最小截面,以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
(4) 应按配电线路的保护要求进行校验。
五十二、 电线管和木槽板内的导线禁止有接头
电线管和木槽板内的导线如果有接头或焊接点,运行一定时间之后,可能因接触不良而引起过热甚至着火。因此,规程规定使用电线管配线时,导线接头和焊接处必须在管外线接线盒内:木槽板配线时,导线接头或焊接点必须在槽板外(露在外面)。
五十三、 室内线路的巡视检查的内容
室内线路的巡视检查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 导线与建筑物等是否摩擦、相蹭;绝缘、支持物是否损坏和脱落。
(2) 车间裸导线各相的驰度和线间距离是否保持一致。
(3) 车间裸导线的防护网板与裸导线的距离有无变动。
(4) 明敷导线管和木槽板等有无碰裂、砸伤现象,铁管的接地是否完好。
(5) 铁管或塑料管的防水弯头有无脱落或导线蹭管口现象。
(6) 敷设在车间地下的塑料管线路,其上方是否堆放重物。
(7) 三相四线制照明线路,其零线回路各连接点的接触是否良好,有无腐蚀或脱开现象。
(8) 是否有未经电气负责人的许可,私自在线路上接用的电气设备以及乱拉、乱扯的线路。
五十四、 车间配电盘和闸箱的检查内容 车间配电盘和闸箱的检查包括下列内容:
(1) 导电部分的各接点处是否有过热现象。
(2) 检查各种仪表和指示灯是否完整,指示是否正确。
(3) 闸箱和箱门等是否破损。
(4) 室外闸箱有无漏雨进水现象。
(5) 导线与电器连接处的连接情况。
(6) 闸箱内所用的熔体容量是否与负荷电流相适应,禁止使用任何金属丝代替熔体;熔体的容量要求如下:
①一般照明回路,熔体容量不应超过负荷电流的1.5倍;
②动力回路,熔体容量不应超过负荷电流的2.5倍。
(7) 各回路所带负荷的标志应清楚,并与实际相符。
(8) 铁制闸箱的外皮应良好接地。
(9) 车间配电盘和闸箱总闸、分闸所控制负荷的标志应清楚、准确。
(10) 车间闸箱内不应存放其他物品。
(11) 车间内安装的三、四眼插销应无烧伤,保护接地接触良好。
五十五、 各种开关电器及熔断器的检查和检修内容。 各种开关电路及熔断器的检查和检修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 胶盖闸和瓷插式熔断器的上盖是否短缺和损坏,熔体安装地点有无积炭。
(2) 各种密闭式控制开关的“拉”、“合”标志是否清楚。
(3) 铁制控制开关的外皮接地是否良好。
(4) 清除开关内部的灰尘以及熔体熔化时残留的炭质。
(5) 开关接点是否紧固,损坏的接点应予以更换。
(6) 刀闸和操作杆连接应紧固,动作应灵活、可靠。
五十六、 车间配电线路停电清扫检查内容 车间配电线路停电清扫检查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 清扫裸导线瓷绝缘子上的圬垢。
(2) 检查绝缘是否残旧和老化,对于老化严重或绝缘破裂的导线应有计划地予以更换。
(3) 紧固导线的所有连接点。
(4) 更换或补充导线上损坏或缺少的支持物和绝缘子。
(5) 铁管配线时,如果铁管有脱漆锈蚀现象,应除锈刷漆。
(6) 建筑物伸缩、沉降缝处的接线箱有无异常。
(7) 在多股导线的第一支持物弓子处是否做了倒人字形接线,雨后有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