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台安等台湾产变频常见故障及维修

楼主(2010-06-03):
1.台湾产变频器概况
  台湾变频器相对来说功能较简单,特别是早期的产品,像台安欧林主要功能就是调速,简单而实用。如台安早期的N1系列,和欧林的OL-2001系列、OL-4001系列。但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以及用户客观使用场合使用要求的提高,变频器的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台湾变频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控制理论的成熟,控制方式也由原来的V/F控制提升至电压矢量控制,主要的功率器件也由大功率双极型晶体管GTR改进为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变频器性能大为提高。
  在功能上,台湾产变频器虽然无法和欧美及日本变频器相提并论,但功能上也越来越完善。台安,台达都有RS-232/485通讯功能,内置PID功能,台达变频器还带有PG卡选件,参数里更带有电子齿轮设置,调速更精确(VFD-V系列)。由于纺织行业的一些特殊性,台安变频器推出了内建摆频功能的SV300系列变频器。对于东元变频器来说由于采用了安川公司的变频调速技术,东元变频器无论从外形还是内部参数都和安川变频器极为接近,功能也极其相近。由于是安川变频的成熟技术,质量还是相当可靠。分类也和安川变频接近。功能也十分强大,包括多种通讯方式的选择,内置简易PLC功能等等。
  在型号分类上几大台湾品牌也更详细。如台达变频器就包括通用型的VFD-A系列,风机水泵专用的VFD-F系列,以及简易型的VFD-S,VFD-V系列。台安变频器主要有通用型的N2系列,电流矢量控制型的V2系列,经济型的E2系列, 以及功能最完善的SV300系列。东元变频器主要包括大功率的7200GA系列,7200PA系列,中小功率的7200MA,7200CV系列,以及和台安变频器极为相近的E2,N2。

2.常见故障及维修
  以下我们就从维修的角度,结合几个常见品牌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和大家做一个探讨。
  对于台安变频器,现在碰到故障比较多的是N2系列,常见故障代码有过电流OC,原因有多种:电机故障,加速时间过短,检测CT损坏,都有可能导致过电流故障的出现。其实在维修中碰到最多引起进电流报警的就是PIM模块的损坏,有时往住由于驱动电路上的短路,导致上电就显示过电流报警,也有可能由于大功率晶体管的损坏,导致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变频器运行就显示过电流报警。我们常用的确定故障源的办法就是在不拖动电机的情况下运行变频器,并测量输出电压,确定是电机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故障。假如是变频器故障我们还得判断是PIM模块损坏引起的故障还是检测电路误检引起的故障。我们通过测量,就能判断出PIM模块的好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对驱动电路波形的测量。台安N2变频器下桥驱动采用的是带有短路保护的PC929驱动光耦,PIM模块的损坏也容易导致驱动光耦的损坏。检测电路的损坏主要是霍尔传感器损坏也会引起过流报警。
N2系列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设计是目前开关电源较流行做法,用一块&C3842作为波形发生器,调整开关管K1317的占空比,达到调整输出的目的。整个线路设计简单可靠,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开关电源所带负载的短路,或开关电源工作电压的突变也会导致开关电源的坏。问题一般出在&C3842芯片上,但假如是外部电源发生突变,也有可能导致脉冲变压器的损坏,在台安N1一丝不苟变频器中脉冲变压器的损坏还是比较多的,但原因则和N2系统形变频器的损坏有所区别。多与脉冲变压器绕制是工艺有关。
台达变频器我们碰到最多的就是开关电源的损坏了。如台达的VFD-A系列变频器。它的开关电源采用了一种对称的设计结构有两个开关管共同调整输出电压,就只是往往都出在开关管的驱动电路上。此外该开关电源的脉冲变压也是一个易坏部分。东元的7200GA采用的则是安川616G3系列变频器的技术。我们碰到较多的就是SC故障以及CPF00-CPF04故障。当然开关电源的损坏也是常见故障之一。对于SC适中故障多是由于功率模块的损坏而导致的,功率模块触发极的适中往往会导致上电就显示短路故障。电路的损坏也会引起SC故障。往往是一运行, 出现了。那我们就只能通过测量功率模块,检测驱动波形来排队故障了。对于CPF00-CPF04故障,问题则是基本都在CPU板上,相对来说检测较困难。一般性故障点都出在可在线擦除的EEPROM上,此外集成CPU处理器和程序的芯片也是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但我们在更换芯片进行维修时,应注意热风机温度的控制,以免烫坏芯片。
应该说台湾产的几大品牌变频器在使用中出现的故障还是多样性的,以上列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常见故障,希望在以后能有更多从事变频调速行业的人加入到此行列中,更好地为广

网友A:
学习就能提高!谢谢提供!

网友B(2010-10-08):
检测电路的损坏主要是霍尔传感器损坏也会引起过流报警。 霍尔传感器在那位置呀

网友B:
检测电路的损坏主要是霍尔传感器损坏也会引起过流报警。 霍尔传感器在那位置呀
n2-series显示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