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32SE编程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1-07-24):
有朋友熟悉台达DVP-32SE的PLC吗?
我现在连接不上PLC,现象为连接232编程线后可停止和运行PLC但不能通信!求教谢谢!

楼主:
没人啊!不过问题已解决!维修过程:连接编程线后可停止和运行PLC但通信出错,开始怀由于疑编程线有问题,但更换一根后还是同样现象!由于第一次接触这款PLC所以怀疑是不是什么地方自己没搞清楚,化了几天时间研究台达的资料,没发现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感觉是不是PLC通信接口本身有问题,拆开PLC后发现通信口用了MX232集成块,拆下后检查发现MX232可接收但不发送数据,更换一片后故障解决!(一开始也怀疑过,但通过编程线可停止和运行PLC,所以感觉应该通讯接口应该是好的)!

网友A:
在EH 系列可以通信,而SC系列的台达PLC 却不能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