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运行停止产生异常

楼主(2005-06-04):
我单位使用的佳灵变频于水泵,近日发现切断运行信号后,按减速停止到4HZ时,要等十几秒才能复位,运行指示灯才熄灭.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你试试将停车方式改为滑行停止(自由停车),然后你刚才将的不具体

网友B:
曹老师说的不错,如果您想立即停车的话,请使用FRS功能。正常的话,变频器是要有一段减速时间的,如果时间太短会出现过压情况,好象变频器用在水泵上减速时间无所谓吧!

楼主:
多谢楼上兄台指点:本人减速时间设定为30秒及将停车方式改为滑行停止(自由停车),均无效.现又有新发现有时起动时运行到1HZ停留不上,断电几个小时又能正常运转,但停止时也会在4HZ逗留十几秒才完全停止.

网友C:
请将变频器的CD17号功能改为0

楼主:
将变频器的CD17号功能改为0,还是不行!

网友D:
"好象变频器用在水泵上减速时间无所谓吧" ------------- 减速时间过短,水泵上一样可能出现这个问题.要想迅速停车,加制动单元.

网友E:
你可以改变一下(加大)转距提升

网友E:
另外你的数据设置是不是混乱,将它们恢复到出厂值后重新设定

楼主:
试过多次恢复到出厂值也不行!

网友F:
应该是水泵出口单向截止阀关不严,停机后管网水倒流,冲击水泵叶轮,被动运转;当开机时,背压大,阻力大,频率上升时会有滞留,此时用电流卡表测量电流,电流值大.变频恒压供水时,除考虑变频器外,还应考虑,水泵和阀门.

网友C:
一派胡言,将CD17改为0就行了,还那么复杂。

网友G:
楼上的,你生那么大气作什么,你自己看看前面,楼主又不是没试过你的方法,他不是说了不行啊,除非他的操作错误。做工控要有包容心,你说是不是呢?

网友H:
具体佳灵变频不熟,但你说的现象好像是“防跳闸”功能起作用了,即负载太重等等再调。不知该变频能否去掉该功能,另保证工作在V/F模式下。再是启停频率高于4HZ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