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维修PWM电源

楼主(2005-06-21):
怎样维修PWM电源 现在的开关电源大多数都已采用PWM芯片控制,如UC384*系列,UC352*系列等,且电源开关管都是用MOSFET,市场上也很少有关这些电源的书籍,所以一些初学者在修这类电源往往无从下手,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修这类电源的心得,希望对初学者有所帮助。 1.开关电源炸机易坏的零件有:开关管,限流电阻,PWM芯片,开关管G极上的稳压二极管等。 2.判断PWM芯片的好坏(对90%的电源有效):先测量芯片周围的零件有无损坏,然后拆下开关管,给电源通电,用万用表先检测PWM芯片的供电脚有无电压,电压为其正常的供电电压+/-3V左右,且会跳动,接着测量其输出脚电压,用万用表低测试档测量开关管G极,电压应在0-5V间跳动,这时可基本认为PWM芯片正常,接电源管就不容易再炸机了。 3.在PWM芯片确认OK后,就可接上开关管测试整个电源电路了

网友A(2009-02-16):
一般吧!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B:
PWM部分没什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