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题库

楼主(2005-06-05):
维修电工技师题库 一、判断题 1.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的电流的大小无关。 2.当电容器的容量和其两端的电压值一定时,若电源的频率越高,则电路的无功功率就越小。 3.在RLC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总是大于各元件上的电压有效值。 4.当RLC串联电路发生谐振时,电路中的电流将达到其最大值。 5.磁路欧姆定律适用于只有一种媒介质的磁路。 6.若对称三相电源的U相电压为Uu=100sin(ωt+60) V,相序为U-V-W ,则当电源作星形连接时线电压为Uuv=173.2sin(ωt+90)V。 7.三相负载做三角形连接时,若测出三个相电流相等,则三个线电流也必然相等。 8.带有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其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与所带负载的大小无关。 9.在硅稳压管的简单并联型稳压电路中,稳压管应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并且应与负载电阻串联。 10.当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偏的时候,晶体管一定工作在放大区。 11. 画放大电路的交流通道时,电容可看作开路,直流电源可视为短路。 12.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是从放大器输入端看进去的直流等效电阻。 13.对于NPN型晶体管共发射极电路,当增大发射结偏置电压Ube时,其输入电阻也随之增大。 14.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型半导体器件,而场效应晶体管则是电压型控制半导体器件。 15.单极型器件是仅依靠单一的多数载流子导电的半导体器件。 16.场效应管的低频跨导是描述栅极电压对漏极电流控制作用的重要参数,其值愈大,场效应管的控制能力愈强。 17.对于线性放大电路,当输入信号幅度减小后,其电压放大倍数也随之减小。 18、放大电路引入负反馈,能够减小非线性失真,但不能消除失真。 19、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对于在反馈环中产生的干扰、噪声、失真有抑制作用,但对输入信号中含有的干扰信号没有抑制能力。 20 差动放大电路在理想对称的情况下,可以完全消除零点漂移现象。 21 差动放大电路工作在线性区时,只要信号从单端输入,则电压放大倍数一定是从双端输出时放大倍数的一半,与输入端是单端输入还是双端输入无关。 22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一般采用差动放大电路,其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电压放大倍数。 23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电路一般采用直接耦合方式,因此它只能放大直流信号,不能放大交流信号。 24 集成运放器工作时,其反向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之间的电位差总是为零。 25 只要是理想运放,不论它工作是在线性状态还是在非线性状态,其反向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均不从信号源索取电流。 26 实际的运放在开环时,其输出很难调整到零电位,只有在闭环时才能调至零电位。 27 电压放大器主要放大的是信号的电压,而功率放大器主要放大的是信号的功率。 28 分析功率放大器时通常采用图解法,而不能采用微变等效电路。 29 任何一个功率放大电路,当其输出功率最大时,其功放管的损耗最小。 30 CW78XX系列三端集成稳压器中的调整管必须工作在开关状态下。 31 各种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电压均是不可以调整的。 32 为了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容量,可以将多个三端稳压器直接并联使用。 33 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有正、负之分,应根据需要正确的使用。 34 任何一个逻辑函数的最小项表达式一定是唯一的。 35 人一个逻辑函数表达式经简化后,其最简式一定是唯一的。 36 TTL与非门的输入端可以解任意阻值电阻,而不会影响其输出电平。 37 普通TTL与非门的输出端不能直接并联使用。 38 TTL与非门电路参数中的扇出电压No,是指该门电路能驱动同类门电路的数量。 39 CMOS集成门电路的输入阻抗比TTL集成门电路高。 40 在任意时刻,组合逻辑电路输出信号的状态,仅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信号。 41 译码器、计数器、全加器和寄存器都是逻辑组合电路。 42 编码器在某一时刻只能对一种输入信号状态进行编码。 43 数字触发器在某一时刻的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的状态,还与电路的原始状态有关。 44 数字触发器进行复位后,其两个输出端均为0。 45 双相移位器即可以将数码向左移,也可以向右移。46 异步计数器的工作速度一般高于同步计数器。 47 N进制计数器可以实现N分频。 48与液晶数码显示器相比,LED数码显示器具有亮度高且耗电量低的优点。 49 用8421BCD码表示的十进制数字,必须经译码后才能用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出来。 50 七段数码显示器只能用来显示十进制数字,而不能用于显示其他信息。 51 施密特触发器能把缓慢的的模拟电压转换成阶段变化的数字信号。 52 与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相比,双积分型A/D转换器的转换速度较快,但抗干扰能力较弱。 53 A/D转换器输出的二进制代码位数越多,其量化误差越小,转换精度越高。 54 数字万用表大多采用的是双积分型A/D转换器。 55 各种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额定电流,都是以平均电流表示的。 56 额定电流为100A的双向晶闸管与额定电流为50A的两支反并联的普通晶闸管,两者的电流容量是相同的。 57 对于门极关断晶闸管,当门极上加正触发脉冲时可使晶闸管导通,而当门极加上足够的负触发脉冲有可使导通的晶闸管关断。 58 晶闸管由正向阻断状态变为导通状态所需要的最小门极电流,称为该管的维持电流。 59 晶闸管的正向阻断峰值电压,即在门即断开和正向阻断条件下,可以重复加于晶闸管的正向峰值电压,其值低于转折电压。 60 在规定条件下,不论流过晶闸管的电流波形如何,与不论晶闸管的导通角有多大,只要通过管子的电流的有效值不超过该管的额定电流的有效值,管子的发热是允许的。 61 晶闸管并联使用时,必须采取均压措施。 62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无论其所带负载是感性还是纯阻性,晶闸管的导通角与触发延迟角之和一定等于180° 63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最大移相范围是 0°~180°。 64 在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中,任何时刻都至少有两个二极管是处于导通状态。 65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大电感负载电路工作于整流状态时,其触发延迟角α的最大移相范围为 0°~90°。 66 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工作时,除自然换相点外的任一时刻都有两个晶闸管导通。 67 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中流过的平均电流是负载电流的1/3。 68 如果晶闸管整流电路所带的负载为纯阻性,这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为1。 69 晶闸管整流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只是起到了及时关断晶闸管的作用,而不影响整流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 70 若加到晶闸管两端电压的上升率过大,就可能造成晶闸管误导通。 71 直流斩波器可以把直流电源的固定电压变为可调的直流电压输出 72 斩波器的定频调宽工作方式,是指保持斩波器通断频率不变,通过改变电压脉冲的宽度来时输出电压平均值改变。 73 在晶闸管单相交流调压器中,一般采用反并联的两支普通晶闸管或一只双向晶闸管作为功率开关器件。 74 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变换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75 无源逆变是将直流电变换为某一频率或可变频率的交流电供给负载使用。 76 电流型逆变器抑制过电流能力比电压型逆变器强,适用于经常要求启动、制动与反转的拖动装置 77 在常见的国产晶闸管中频电源中,逆变器晶闸管大多采用负载谐振式换向方式 78 变压器温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对其油温的测量来实现的,如果发现油温较平时相同的负载和相同冷却条件下高出10℃时,应考虑变压器内部发生了故障 79 变压器无论带什么负载,只要负载电流增大,其输出电压必然降低 80 电流互感器在运行时,二次绕组绝不能开路,否则就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 81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82 变压器的铜耗是通过空载测得的,而变压器的铁耗是通过短路试验测得的 83 若变压器一次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不论负载如何,他的输出功率一定低于额定功率 84 具有电抗器的电焊变压器,若增加电抗器的铁芯气隙,则漏抗增加,焊接电流增大。 85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若为单叠绕组,这绕组的并联支路数将等于主磁极数,同一瞬时相邻磁极下电枢绕组导体的感应电动势方向相反 86 对于重绕后的电枢绕组,一般都要进行耐压试验,以检查其质量好坏,试验电压选择1.5~2倍电机额定电压即可 87 直流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火花等级不应该超过2级 88 直流电机的电刷对换向器的压力均有一定的要求,各电刷的压力之差不应超过±5% 89 无论是直流发电机还是直流电动机,其换向极绕组和补偿绕组都应与电枢绕组串联 90 他励直流发电机的外特性,是指发电机接上负载后,在保持励磁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负载端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的规律。 91如果并励直流发电机的负载电阻和励磁电流均保持不变则当转速升高后,其输出电压将保持不变 92在负载转矩逐渐增加而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积复励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呈上升状态,但差复励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呈下降状态 93串励电动机的特点是起动转矩和过载能力都比较大,且转速随负载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94通常情况下,他励直流电动机的额定转速以下的转速调节,靠改变加在电枢两端的电压;而在额定转速以上的转速调节靠减弱磁通 95对他励直流电动机进行弱磁调速时,通常情况下应保持外加电压为额定电压值,并切除所有附加电阻,以保持在减弱磁通后使电动机电磁转矩增大,达到使电动机升速的目的 96在要求调速范围较大的情况下,调压调速是性能最好、应用最广泛的直流电动机调速方法 97直流电动机改变电枢电压调速,电动机励磁应保持为额定值。当工作电流为额定电流时,则允许的负载转矩不变,所以属于恒转矩调速 98直流电动机电枢串电阻调速是恒转矩调速;改变电压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弱磁调速是恒功率调速 99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的频率越高 100三相异步电动机,无论怎样使用,其转差率始终在0~1之间

楼主:
171两组晶闸管变流器反并联可逆调速系统中,当控制电压Uc=0时,两组触发装置的控制角的零位αfo和βro均整定为90度 172在逻辑无环流调速系统中,必须有逻辑无环流装置DLC来控制两组脉冲的封锁和开放。当切换指令发出后,DLC便立即封锁原导通组脉冲,同时开放另一组脉冲,实现正、反组晶闸管的切换,因而这种系统是无环流的 173在一些交流供电的场合,可以采用斩波器来实现交流电动机的调压调速 174串级调速在转子回路中不串入电阻,而是串入附加电动势来改变转差率,实现调速。串级调速与转子回路中串电阻调速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效率高,调速时机械特性的硬度不变 175串级调速与串电阻调速一样,均属于变转差率调速方法 176串级调速可以将串入附加电动势而增加的转差功率,回馈到电网或者电动机轴上,因此它属于转差功率回馈型调速方法 177在转子回路串入附加直流电动势的串级调速系统中,只能实现低与同步转速以下的调速 178开环串级调速系统的机械特性比异步电动机自然接线时的机械特性要软 179变频调速性能优异、调速范围大、平滑性好、低速特性较硬,是笼型转子异步电动机的一种理想调速方法 180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装置,其功能是将电网的恒压恒频交流电变换成变压变频的交流电,对交流电动机供电,实现交流无级调速 181 在变频调速时,为了得到恒转矩的调速特性,应尽可能地使用电动机的磁通φm保持额定值不变 182变频调速时,若保持电动机定子供电电压不变,仅改变其频率进行变频调速,将引起磁通的变化,出现励磁不足或励磁过强的现象 183变频调速的基本控制方式是在额定频率以下的恒磁通变频调速而额定频率以上的弱磁调速 184交-交变频是把工频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然后再由直流电逆变为所需频率的交流电 185交-直-交变频器,将工频交流电经整流器变换为直流电,经中间滤波环节后,再经逆变器变换为变频变压的交流电,故称为间接变频器 186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是指参考信号为正弦波的脉冲宽度调制方式 187在双极性的SPWM调制方式中,参考信号和载波信号均为双极性信号 188在单极性的SPWM调制方式中,参考信号为单极性信号而载波信号为双极性三角波 189在SPWM调制方式的逆变器中,只要改变参考信号正弦波的幅值,就可以调节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的大小 190在SPWM调制方式的逆变器中,只要改变载波信号的频率,就可以改变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的频率 191 采用转速闭环矢量变换控制的变频调速系统,基本上能达到直流双闭环系统的动态性能,因而可以取代直流调速系统 192可编程控制器(PC)是由输入部分、逻辑部分和输出部分组成 193PC的输入部分的作用是处理所取得的信息,并按照被控制对象实际的动作要求作出反应 194微处理器CPU是PC的核心,他指挥和协调PC的整个工作过程 195PC的存储器分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和用户程序存储器两大类,前者一般采用RAM芯片,后者采用ROM芯片 196PC的工作过程是周期循环扫描,基本分成三个阶段进行,既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和输出刷新阶段 197梯形图必须符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顺序执行的原则 198在PC的梯形图中,软继电器的线圈应直接与右母线相连,而不能直接和左母线相连 199在PC的梯形图中,所有的软触点只能接在软继电器线圈的左边,而不能与右母线直接相连。 200梯形图中的各软继电器,必须使所有机器允许范围内的软继电器。 201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触点都是有限的 202 由于PC是采用周期性循环扫描方式工作的,因此对程序中各条指令的顺序没有要求 203 事先同一个控制任务的PC应用程序是唯一的 204 输入继电器用于接收外部输入设备的开关信号,因此在梯形图程序中不出现器线圈和触点 205 辅助继电器的线圈是由程序驱动的,其触点用于直接驱动外部负载 206 具有掉电保持功能的软继电器能有锂电池保持其在PC掉电前状态 207 F1系列PC中,软继电器的编号采用三位十进制数字编码表示 208 F1系列PC中,计数器均有掉电保持功能,且都是加法计数器 209 当PC的电源掉电时,状态继电器复位 210 F1系列PC中,所有移位寄存器都具有掉电保持功能 211 使用F1系列PC的计数器时,必须对其赋给初值0 212 OUT指令驱动定时器线圈时,可以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线圈 213 在用OUT指令驱动定时器线圈时,程序中必须用紧随其后的K及3位八进制数来设定所需的定时时间 214 使用主控指令MC后,母线的位置将随之变更 215 使用CJP、EJP指令,可以在CJP的条件满足时跳过部分程序,去执行EJP指令以下的程序,而在CJP的条件不能满足时,按原顺序执行程序 216 多个CJP指令嵌套使用时,若外层的条件转移能够执行,则内层的条件转移无效 217 用NOP指令取代已写入的指令,对梯形图的构成没有影响 218 只有使用了S指令置位的状态器,才具有步进控制功能 219 使用STL指令后,LD点一直步进触点的右侧,与步进触点相连的起始触点要用LD或LDI指令。使用RET指令,可使LD点返回母线 220 将程序写入可编程序控制器时,首先应将存储器清零,然后按操作说明写入程序,结束时用结束指令 221 利用END指令,可以分段调试用户程序 222 数字控制使用数字化的信息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的一门控制技术 223 现代数控系统大多是计算机数控系统 224 对不同机型的计算机,针对同一问题编写的汇编语言程序,均可相互通用 225 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必须用汇编成相对应的机器语言,计算机才能直接执行 226 汇编语言适合用于工业控制和智能仪表中的编程 227.数控装置是数控机床的控制核心,它根据输入的程序和数据,完成数值计算、逻辑判断、输入输出控制、轨迹插补等功能。 228.伺服系统包括伺服控制线路、功率放大线路、伺服电动机、机械传动机构和执行机构等,其主要功能是将数控装置产生的插补脉冲信号转换成机床执行机构的运动。 229.数控加工程序是由若干程序段组成的,程序段由若干个指令代码组成,而指令代码又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230.G代码是使数控机床准备好某种运动方式的指令。 231.M代码主要是用于数控机床的开关量控制。 232.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规定为右手卡迪尔坐标系。 233.在数控机床中,通常是以刀具移动时的正方向作为编程的正方向。 234.在一个脉冲作用下,工作台移动的一个基本长度单位,称为脉冲当量。 235.逐点比较法的控制精度和进给速度较低,主要适用于以步进电动机为驱动装置的开环数控装置。 236.逐点比较插补方法是以阶梯折线来逼近直线和圆弧等曲线的,只要把脉冲当量取得足够小,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加工精度要求。

楼主:
101为了提高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转矩可使电源电压高于电机的额定电压,从而获得较好的起动性能 102带由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03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时,将定子绕组由原来的△连接改为YY连接,可使电动机的极对数减少一半,使转数增加一倍,这种调速方法是和拖动恒功率性质的负载 104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若在转子回路中串入频敏变阻器进行起动,其频敏变阻器的特点是它的电阻值随着转速的上升而自动提高、平滑的减小,使电动机能平稳的起动 105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又改变定子绕组极对数调速、改变电源频率调速、改变转子转差率调速三种 106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与转子回路电阻值无关,但临界转差率与转子回路电阻成正比 107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与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关系,与转子回路的电阻值无关 108直流测速发电机,若其负载阻抗值增大,则其测速误差就增大 109电磁式直流测速发电机,为了减小温度引起其输出电压的误差,可以在其励磁绕组中串联一个比励磁绕组电阻大几倍而温度系数大的电阻 110空心杯形转子异步测速发电机输出特性具有较高的精度,其转子转动惯性量较小,可满足快速性要求 111 交流测速发电机,在励磁电压为恒频恒压的交流电、且输出绕组负载阻抗很大时,其输出电压的大小与转速成正比,其频率等于励磁电源的频率而与转速无关 112 若交流测速发电机的转向改变,则其输出电压的相位将发生180度的变化 113 旋转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其转子转角的函数 114旋转变压器的结构与普通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结构相似,也可分为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 115旋转变压器有负载时会出现交轴磁动势,破坏了输出电压与转角间已定的函数关系,因此必须补偿,以消除交轴磁动势的效应 116正余弦旋转变压器,为了减少负载时输出特性的畸变,常用的补偿措施有一次侧补偿、二次侧补偿和一、二次侧同时补偿 117若交流电机扩大机的补偿绕组或换相绕组短路,会出现空载电压正常但加负载后电压显著下降的现象 118力矩式自整角机的精度由角度误差来确定,这种误差取决于比转矩和轴上的阻转矩,比转矩越大,交误差越大 119力矩电机是一种能长期在低速状态下运行,并能输出较大转矩的电动机,为了避免烧毁,不能长期在堵转状态下工作 120单相串励换向器电动机可以交直流两用 121三相交流换向器电动机起动转矩大,而起动电流小 122由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制作的轻而细长,故其转动惯量较小,控制较灵活;又因转子电阻较大,机械特性很软,所以一旦控制绕组电压为零,电机处于单相运行时,就能很快的停止转动 123交流伺服电动机是靠改变控制绕组所施电压的大小、相位或同时改变两者来控制其转速的,在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工作在两相不对称状态,因而气隙中的合成磁场不是圆形旋转磁场,而是脉动磁场 124交流伺服电动机在控制绕组电流作用下转动起来,如果控制绕组突然断路,则转制不会自行停转 125直流伺服电动机一般都采用电枢控制方式,既通过改变电枢电压来对电动机进行控制 126步进电机是一种把电脉冲控制信号转换成角位移或直线位移的执行元件 127步进电动机每输入一个电脉冲,其转子就转过一个齿 128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建立在磁力线力图通过最小的途径,而产生与同步电动机一样的磁阻转矩,所以步进电动机从其本质来说,归属与同步电动机 129步进电动机的静态步距误差越小,电机的精度越高 130步进电动机不失步所能施加的最高控制脉冲的频率,称为步进电动机的起动频率 131步进电动机的连续运行频率应大于起动频率 132步进电动机的输出转矩随其运行频率的上升而增大 133自动控制就是应用控制装置使控制对象(如机器、设备和生产过程等)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或变化 134对自动控制系统而言,若扰动产生在系统内部,则称为内扰动。若扰动来自系统外部,则叫外扰动。两种扰动都对系统的输出量产生影响 135在开环系统中,由于对系统的输出量没有任何闭合回路,因此系统的输出量对系统的控制作用没有直接影响 136由于比例调节是依靠输入偏差来进行调节的,因此比例调节系统中必定存在静差 137采用比例调节的自动控制系统,工作时必定存在静差 138积分调节能消除静差,而且调节速度快 139比例积分调节器,其比例调节作用,可以使得系统动态响应速度较快;而其积分调节作用,又使的系统基本上无静差 140当积分调节器的输入电压△U i=0时,其输出电压也为0 141调速系统采用比例积分调节器,兼顾了实现无静差和快速性的要求,解决了静态和动态对放大倍数要求的矛盾 142生产机械要求电动机在空载情况下提供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之比叫作调速范围 143自动调速系统的静差率和机械特性两个概念没有区别,都是用系统转速降和理想空载转速的比值来定义的 144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调速指标 145在调速范围中规定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它们都必须满足静差率所允许的范围,若低速时静差率满足允许范围,则其余转速时静差率自然就一定满足 146当负载变化时,直流电动机将力求使其转矩适应负载的变化,以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147开环调速系统对于负载变化时引起的转速变化不能自我调节,但对其它外界扰动时能自我调节的 148闭环调速系统采用负反馈控制,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机械特性硬度,扩大调速范围 149控制系统中采用负反馈,除了降低系统误差、提高系统精度外,还是系统对内部参数的变化不灵敏 150在有静差调速系统中,扰动对输出量的影响只能得到部分补偿 151有静差调速系统是依靠偏差进行调节的,而无静差调速系统则是依靠偏差对作用时间的积累进行调节的 152调速系统的静态转速降是由电枢回路电阻压降引起的,转速负反馈之所以能提高系统硬度特性,是因为它减少了电枢回路电阻引起的转速降 153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能够有效抑制一切被包围在负反馈环内的扰动作用 154调速系统中,电压微分负反馈和电流微分负反馈环节在系统动态及静态中都参与调节 155调速系统中,电流截止负反馈是一种只在调速系统主电路过电流情况下起负反馈调节作用的环节,用来限制主电路过电流,因此它属于保护环节 156调速系统中采用电流正反馈和电压负反馈都是为提高直流电动机硬度特性,扩大调速范围 157调速系统中电流正反馈,实质上是一种负载转矩扰动前馈调速系统 158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静特性优于同等放大倍数的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 159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对直流电动机电枢电阻、励磁电流变化带来的转速变化无法进行调节 160在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中,直流电动机的转矩与电枢电流成正比,也和主电路的电流有效值成正比 161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机械特性可分为连续段和断续段,断续段特性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晶闸管导通角θ太小,使电流断续 162为了限制调速系统启动时的过电流,可以采用过电流继电器或快速熔断器来保护主电路的晶闸管 163双闭环直流自动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转速环。电流环为外环,转速环为内环,两环是串联的,又称双环串级调速 164双闭环调速系统起动过程中,电流调节器始终处于调节状态,而转速调节器在起动过程的初、后期处于调节状态,中期处于饱和状态 165由于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堵转电流与转折电流相差很小,因此系统具有比较理想的“挖土机特型” 166可逆调速系统主电路的电抗器是均衡电抗器,用来限制脉动电流 167在两组晶闸管变流器反并联可逆电路中,必须严格控制正、反组晶闸管变流器的工作状态,否则就可能产生环流 168可逆调速系统主组整流装置运行时,反组整流待逆变,并且让其输出电压Udof=Udor,于是电路中没有环流了 169对于不可逆的调速系统,可以采用两组反并联晶闸管变流器来实现快速回馈制动

楼主:
简答题 1铁磁材料有哪些基本性质? 答:铁磁材料基本性质有高导磁性(μr>>1,材料可以被磁化),磁饱和性(非线性磁化曲线)和磁滞性(剩磁、矫顽磁力),非线性磁阻(μr不是常数),交变磁化时的铁芯损耗 3 组合机床有何特点?答:(1)大量使用通用部件,设计制造周期短;(2)产品变化时,通用部件可以组装成新的机床;(3)采用多刃多刀多面多件加工,生产率高;(4)通用部件多,维修方便;(5)工作可靠,加工精度、质量稳定。 4 什么组合机床自动线? 答:组合机床自动线是将几台组合机床按工件的工艺顺序排列,各机床间用滚道等输送设备连接起来的一条生产流水线。加工时,工件从一端“流”到另一端,整个加工过程都是自动的,不需要人工操作。 5 开环的运算放大器为什么不能正常放大模拟信号? 答:由于运算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倍数很大(通常A0>105),因此其线性工作区很窄,当输入信号电压为数十或数百微伏时,运放就工作在非线性区。所以,只有在负反馈作用下,运放才能工作于线性区,进行正常的放大。 6 什么是三端集成稳压器?他有哪些种类? 答:采用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将稳压电路中的调整管、取样放大、基准电压、启动和保护电路全部集成在一个半导体芯片上,对外资有三个连线端头的稳压器,成为三端集成稳压器。三端集成稳压器可以分为三段固定输出稳压器和三端可调输出稳压器两大类,每一类中又可分为正极输出、负极输出以及金属封装和塑料封装等。 7 COMS集成电路与TTL集成电路相比较,有哪些优缺点? 答:COMS集成电路与TTL集成电路相比较,具有静态功耗低,电源电压范围宽,输入阻抗高,扇出能力强,逻辑摆幅大以及温度稳定性好的优点。但也存在着工作速度低,功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显著增大等缺点。 8 什么是逻辑组合电路?什么时序逻辑电路? 答:在任何时刻,输出状态只决定于同一时刻各输入状态的组合,而与先前状态无关的逻辑电路称为组合逻辑电路。在任何时刻,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状态,而且还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的逻辑电路叫时序逻辑电路。 9 什么叫计数器?他有哪些种类? 答:计数器是一种用于累计并寄存输入脉冲个数的时序逻辑电路。按照计数过程的数字增减来分,又可分为加法计数器、减法计数器和可逆(可加、可减)计数器;按照计数器中的数字的进位制来分,计数器可分为二进制计数器、十进制计数器和N进制计数器;按照个触发器状态转换方式来分,计数器可分为同步计数器和异步计数器。 10 什么叫译码器?他有哪些种类? 答:把寄存器中所存储的二进制代码转换成输出通道相应状态的过程称为译码,完成这种功能的电路称为译码器。译码器是由一种多输入、多输出的组合逻辑电路。按功能不同,译码器分为通用译码器和显示译码器两种。 11 数码显示器的显示方式有哪几种?数码显示前发光物质不同可以分为哪几类? 答:数码显示器的显示方式一般有字形重叠式、分段式和点阵式三种。按发光物质不同,数码显示器件可以分为四类:(1)气体放电显示器;(2)荧光数字显示器;(3)半导体显示器;(4)液晶显示器。 12 电力晶体管(GTR)有哪些特点? 答:电力晶体管GTR是一种双极型大功率晶体管,属于电流控制型元件。由于大电流时,GTR出现大电流效应,导致放大倍数减小,因此在结构上常采用达林顿结构。其特点是:导通压降较低,但所需的驱动电流大,在感性负载、开关频率较高时必须设置缓冲电路,且过载能力差,易发生二次击穿。 13 电力场效应晶体管(MOSFET)有哪些特点? 答:电力场效应晶体管MOSFET是一种单极型大功率晶体管,属于电压控制型元件。其主要优点是基本上无二次击穿现象,开关频率高,输入阻抗大,易于并联和保护,其缺点是导通压降较大,限制了其电流容量的提高。 14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有哪些特点? 答: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是一种由单极型的MOS和双极型晶体管复合而成的器件。它兼有MOS和晶体管二者的优点,属于电压型驱动器件。其特点是:输入阻抗高,驱动功率小;工作频率高;导通压降较低、功耗较小。IGBT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型电力半导体器件。在中、小容量电力电子应用方面有取代其他全控型电力半导体器件的趋势。 15 电子设备的外部干扰和内部干扰各有哪些特点? 答:外部干扰是指从外部侵入电子设备或系统的干扰,主要来源于空间电或磁的影响,例如输电线和其他电气设备产生的电磁场等。它的特点是干扰的产生与电子设备或系统本身的结构无关,它是有外界环境因素所决定的。内部干扰是指电子设备本身或系统内本身产生的干扰,它主要来源于电子设备或系统内、器件、导线间的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引起的耦合感应,电磁场辐射感应,长线传输时的波反射,多点接地造成的电位差引起的干扰等,它的特点是干扰的产生与电子设备或系统的结构、制造工艺有关。 16 抗干扰有几种基本方法? 答:抗干扰的基本方法有三种,即消除干扰源,削弱电路对干扰信号的敏感性能;切断干扰的传递途径或提高传递途径对干扰的衰减作用。 晶闸管电路 17 晶闸管二端并接阻容吸收电路可起哪些保护作用? 答:(1)吸收尖峰过电压;(2)限制加在晶闸管上的du/dt值;(3)晶闸管串联应用时起动态均压作用。 18 为什么选用了较高电压、电流等级的晶闸管还要采用过电压、过电流保护? 答:因为电路发生短路故障时的短路电流一般很大,而且电路中各种过电压的峰值可达到电源电压幅值的好几倍,所以电路中一定要设置过电流,过电压保护环节。此外,大电流、高电压的晶闸管价格已比较昂贵。 19 为什么晶闸管多用脉冲触发? 答:晶闸管的触发电压可以采用工频交流正半周,也可以用直流,还可以用具有一定宽度或幅值的脉冲电压。为了保证触发时刻的精确和稳定,并减少门极损耗与触发功率,通常采用前沿陡峭的脉冲电压来触发晶闸管。 20 什么是移相触发?主要缺点是什么? 答:移相触发就是改变晶闸管每周其导通的起始点即触发延迟角α的大小,达到改变输出电压、功率的目的。移相触发的主要缺点是使电路中出现包含高次谐波的缺角正弦波,在换流时刻会出现缺口“毛刺”,造成电源电压波形畸变和高频电磁波辐射干扰,大触发延迟角运行时,功率因数较低。 21 什么是过零触发?主要缺点是什么? 答:过零触发是在设定时间间隔内,改变晶闸管导通的周波数来实现电压或功率的控制。过零触发的主要缺点是当通断比太小时会出现低频干扰,当电网容量不够大时会出现照明闪烁、电表指针抖动等现象,通常只适用于热惯性较大的电热负载。 22 额定电流为100A的双向晶闸管,可以用两支普通的晶闸管反并联来代替,若使其电流容量相等,普通晶闸管的额定电流应该多大? 答:双向晶闸管的额定电流与普通晶闸管不同,是以最大允许有效电流来定义的。额定电流100A的双向晶闸管,其峰值为141A,而普通晶闸管的额定电流时以正弦波平均值表示,峰值为141A的正弦半波,它的平均值为141/π≈45A。所以一个100A的双向晶闸管与反并联的两个45A普通晶闸管,其电流容量相等。 23 双向晶闸管有哪几种触发方式?常用的是哪几种触发方式?答:双向晶闸管有四种触发方式,即(1)第一象限Ⅰ+:UA1A2为+,UgA2为+;(2)第一象限Ⅰ-:UA1A2为+,UgA2为-;(3)第三象限Ⅲ+:UA1A2为-,UgA2为+;(4)第三象限Ⅲ-:UA1A2为-,UgA2为-。其中由于Ⅲ+触发方式的灵敏度较低,故一般不用。双向晶闸管主要用在交流电路中,其常用触发方式有两组,即(Ⅰ+、Ⅲ-)和(Ⅰ-、Ⅲ+)。 24 使用双向晶闸管时要注意什么? 答:双向晶闸管使用时,。必须保证其电压、电流定额应能满足电路的要求,还应考虑到晶闸管在交流电路中要承受的正、反相两个半波的电压和电流,当晶闸管允许的电压上升率du/dt太小时,可能出现换流失败,而发生短路事故。因此,除选用临界电压上升率高的晶闸管外,通常在交流开关主电路中串入空心电抗器,来抑制电路中换相电压上升率,易降低对元件换向能力的要求。 25 在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可控整流电路中,平衡电抗器有何作用? 答:因为在三相双反星可控整流电路中,变压器有两组绕组,都是接成星形,但同名端相反,每组星形绕组接一个三相半波可控整流器,在没有平衡电抗器的情况下为六相半波可控整流。接入平衡电抗器后,由于其感应电动势的作用,使得变压器的两组星形绕组同时工作,两组整流输出以180。相位差并联,这使得两组整流各有一只晶闸管导通并向负载供电,使得整个输出电流变大,晶闸管导通角增大,与六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相比,在同样的输出电流下,流过变压器二次绕组和器件的电流有效值变小,故可选用额定值较小的器件,而且变压器的利用率也有所提高。 26 什么是斩波器?斩波器有哪几种工作方式? 答:将直流电源的恒定电压变换成可调直流电压输出的装置,称为直流斩波器。斩波器的工作方式有:(1)定额调宽式,即保持斩波器通断周期T不变,改变周期T内的导通时间τ(输出脉冲电压宽度),来实现直流调压;(2)定宽调频式,即保持输出脉冲宽度τ不变,该表通断周期T,来进行直流调压;(3)调频调宽式,即同时改变斩波器通断周期T和输出脉冲的宽度τ,来调节斩波器输出电压的平均值。 27 什么叫逆阻型斩波器?什么叫逆导型斩波器? 答:普通晶闸管具有反向阻断的特性,故叫逆阻晶闸管。由逆阻晶闸管构成的斩波器叫做逆阻型斩波器。逆导型晶闸管可以看成是由一只普通的晶闸管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故它也是具有正向可控导通特性,而且它还具有反向导通(逆导)特性。由逆导晶闸管构成的斩波器就叫做逆导型斩波器。 28 在晶闸管交流调压调速电路中,采用相位控制和通断控制各有何优缺点? 答:在晶闸管交流调压调速电路中,采用相位控制时,输出电压较为精确、调速精度较高,快速性好,低速时转速脉动较小,但会产生谐波,对电网造成污染。采用通断控制时,不产生谐波污染,但电动机上电压变化剧烈,转速脉动较大。 29 什么叫有源逆变?其能量传递过程是怎样的? 答:有源逆变是将直流电通过逆变器变换成交流电网同频率同相位的交流电,并返送电网。其能量传递过程为:直流点――逆变器――交流电(频率与电网相同)――交流电网。 30 什么叫无源逆变?其能量传递过程是怎样的? 答:无源逆变是将直流电通过逆变器变换为频率可调交流电源,供用电器使用。其能量传递过程为:直流电――逆变器――交流电(频率可调)――用电负载。

楼主:
31 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是什么? 答: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1)变流电路直流侧必须外接与直流电流Id同方向的直流电源Ed,其值要略在于Ud,才能提供逆变能量;(2)变流电路必须工作在β<90°(即α>90°)区域,使Ud<0,才能把直流功率逆变成为交流功率。上了述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逆变电路需接平波电抗器。 32 哪些晶闸管可实现有源逆变? 答:各种全控、直流端不接续流管的晶闸管电路,如单相全波、单相全控桥、三相半波、三相全控桥等晶闸管交流电路,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实现有源逆变。 33 变流器在逆变运行时,若晶闸管触发脉冲丢失或电源缺相,将会导致什么后果? 答:变流器在逆变时,晶闸管触发脉冲丢失或电源缺相,会造成换流失败即逆变颠覆(失败),出现极大的短路电流,而烧毁元器件,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34 通常采用什么措施来避免逆变颠覆? 答:为了避免逆变颠覆,对触发电路的可靠性、电源供电可靠性、电路接线与熔断器选择都应有更高的要求,并且必须限制最小触发超前角βmax(通常需整定为30°~35°) 35 采用并联负载谐振式逆变器组成的中频电源装置,在逆变电路中为什么必须有足够长的引前触发时间tf? 答:因为中频电源装置属于负载谐振换流,要保证导通的晶闸管可靠关断,必须是逆变器负载保持容性,即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t1时间,这个t1称为引前触发时间,并要留一定的裕量。这样就保证了原导通的晶闸管换流结束后,其阳极电压仍然承受一段时间反压而可靠关断。 36 电压型逆变器有何特点? 答:电压型逆变器的直流电源经大电容滤波,故直流电源可近似看作恒压源,逆变器输出电压为矩形波,输出电流近似正弦波,抑制浪涌电压能力强,频率可向上、向下调节,效率高,适用于负载比较稳定的运行方式。 37 电流型逆变器有何特点? 答:电流型逆变器的直流电源经大电感滤波,直流电源可近似看作恒流源。逆变器输出电流为矩形波,输出电压近似看为正弦波,抑制过电流能力强,特别适合用于频繁加、减速的启动型负载。 38 直流电动机稳定运行时,其电枢电流和转速取决于哪些因素? 答:直流电动机稳定运行时,其电枢电流取决于电机气隙的合成磁通Φ和负载转矩TL的大小,而其稳定转速n取决于电枢电压Ua、电枢电路总电阻Ra、气隙合成磁通Φ和电枢电流Ia 。 电机调速 39 有静差调节和无静差调节有何不同? 答:有静差调速的调速基础在于存在给定输入量Ug和实际转速反馈量Uf之间的偏差ΔU,自动调速的目的是减少偏差ΔU,因此在调节过程中,系统必须始终保持ΔU的存在。无静差调速是依靠偏差ΔU对时间的积累来进行自动调速,其目的是消除偏差ΔU,因此在调节过程中,只要有偏差ΔU出现,系统就将进行调节,直到偏差ΔU为零。 40 电气传动系统中,常用的反馈环节有哪些? 答:电气传动系统中,常用的反馈环节有:转速负反馈、转速微分负反馈、电压负反馈、电压微分负反馈、电流负反馈、电流微分负反馈、电流正反馈、电流截止负反馈等。 41 调速系统只用电流正反馈能否实现自动调速? 答:电流正反馈式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中的辅助措施,它用以补偿电枢电阻上的电压降。电动机的转速与电枢电压有直接关系,而与电流无直接关系,因而电流正反馈并不反映转速(电压)的变化,所以调速系统只用电流正反馈不能进行自动调速。 42 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的电流调节器、转速调节器,各有何作用? 答:电流调节器的作用是:限制最大电流(过大的起动电流、过载电流),并使过载时(达到允许最大电流时)思想很陡的下垂机械特性;起动时,能保持电流在允许最大值,实现大恒流快速启动;能有效抑制电网电压波动对电流的不利影响。转速调节器的作用:能有效地消除转速偏差,保持转速恒定;当转速出现较大偏差时,它能迅速达到最大输出电压,输送给电流调节器,使电流迅速上升,实现快速响应。 43 在脉冲宽度调制(PWM)技术中,脉冲宽度可以通过何种电路来实现调制? 答:脉冲宽度可以通过一个比较起来实现调制,即用一个锯齿波(或三角波)与一个直流控制电压(即参考电压)进行比较,比较器输出电压的极性由这两个比较电压的差值的正负来决定。这样,改变控制电压的大小,即可改变两个电压的交点的位置,也就改变输出电压极性变更的位置,从而改变正、负脉冲的宽度。 44 如何调节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答: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滑差电动机)是通过调节电磁离合器中的直流励磁电流来调速的,当直流励磁电流增大时转速上升;当直流励磁电流减小时转速降低;当直流励磁电流为零时,转速为零。当直流励磁电流反向时转向不变。 45 晶闸管串级调速系统有何优点? 答:这种调速系统即有良好的调速性能,又能发挥异步电动机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的优越性。调速时机械特性硬度基本不变,调速稳定性好;调速范围宽,可实现均匀、平滑的无级调速;异步电动机的转差功率可以通过整流、逆变而回馈电网,运行效率高,比较经济。 46 选择用串级调速的异步电动机应考虑哪几个方面? 答:(1)电动机容量应稍大于生产机械要求的电动机容量;(2)电动机过载能力应符合系统的要求;(3)电动机的转速应比生产机械的最高转速大10%左右。 47 变频调速时,为什么常采用恒压频比的控制方式? 答:交流电动机在变频调速时,若保持U1/f1=常数,可以使电动机的气隙磁通Φ维持不变,而是电动机的输出转矩T保持恒定,从而获得恒转矩的调速特性。 48 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有何优缺点? 答: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具有优良的调速性能,能充分发挥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优势,实现平滑的无级调速,调速范围宽,效率高,但变频系统较复杂,成本较高。 49 输出为阶梯波的交-直-交变频装置有哪些主要缺点? 答:输出为阶梯波的交-直-交变频装置的主要缺点是:(1)由于变频装置大多要求输出电压与频率都能变化,因此必须有二个功率可控级(可控整流控制电压,逆变控制频率),在低频低压时,整流运行在大α角状态,装置功率因数低;(2)由于存在大电容滤波,装置的动态响应差,动态时无法保持电压和频率之比恒定;(3)由于输出是阶梯波,谐波成分大。 50 脉宽调制型逆变器有哪些优点? 答:脉宽调制型(PWM)逆变器是随着全控、高开关频率的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优点是:主电路只有一个可控的功率环节,开关元件少,简化了结构;使用不可控整流器,使电网功率因数与逆变器输出电压的大小无关而接近于1;由于逆变器本身同时完成调频和调压的任务,因此与中间滤波环节的滤波元件无关,变频器动态响应加快;;可获得比常规阶梯波更好的输出电压波形,输出电压的谐波分量极大地减少,能抑制或消除低次谐波,实现近似正弦波的输出交流电压波形。 51 选择变频器驱动的电动计时,因考虑哪些问题? 答:选择异步电动机时,应根据电动机所驱动的机械负载的情况恰当地选择其容量,还要根据电动机的用途和使用环境选择适当的结构形式和防护等级等。对于通用的异步电动机,还应考虑到变频调速应用时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如由高次谐波电流引起的损耗和温升以及低速运行时造成的散热能力变差等。 52 应用无换向器电动机有什么优越性? 答;无换向器电动机的调速范围很宽,采用直接传动就可以适应各种转速要求的机械,由于不必采用变速装置,因而减少机械损耗,提高运行效率和可靠性。 53 无换向器电动机中的位置检测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无换向器电动机中的位置检测器的作用是检测转子位置,随转子旋转,周期性的发出使变频器晶闸管关断或导通的信号,使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与电动机的转速使用保持同步,从而保证了电动机的稳定运行,并获得接近直流电动机的调速特性。 54 为什么交流测速发电机有剩余电压,而直流测速发电机却没有剩余电压? 答:交流测速发电机由于励磁磁通是交变的,其输出绕组与励磁绕组不是理想化的正交,故即使转子不转动,也会有一些交变的励磁磁通交链到输出绕组而感应出输出电压,这就是交流测速发电机的剩余电压。直流测速发电机则与此不同,因为励磁磁通是恒定的,因此它不能直接在电枢绕组内感应出电枢电动势,根据公式Ea=CeΦn可知,发电机不转动时(n=0)时,不会有电动势Ea的出现,因而也不会有输出电压,既不会有剩余电压。 55 直流测速发电机的输出的特性上为什么有不灵敏区Δn? 答:直流测速发电机只有当转速n>Δn=ΔU/CeΦ值以后,才会有输出电压出现,这是因为电刷和换向器之间的接触电阻是一个非线性电阻,需要有一个电刷接触电压降ΔU才能克服很大的接触电阻,不灵敏区Δn的值与电刷接触压降有关,只有当Ea=CeΦn≥ΔU时,才有输出电压出现,故Δn=ΔU/Ce 。 56 旋转变压器有哪些主要用途? 答:旋转变压器在自动控制系统中作为解算元件时,可以用于坐标转换和三角函数运算,也可以作为移相器用以及用于传输与转角相应的电信号等。 57 自整角机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答:自整角机的作用是将转角变为电信号或将电信号变为转角,实现角度传输、变换和接收,可以用于测量远距离机械装置的角度位置,同时可以控制远距离机械装置的角度位移,还广泛应用于随动系统中机械设备之间角度联动装置,以实现自动整步控制。 58 步进电动机的作用是什么? 答:步进电机是一种把电脉冲信号转换成直线位移或角位移的执行元件,数控设备中应用步进电机可实现高精度的位移控制。 59 同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在三种运行方式下,起动转矩是否相同?答:同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在三种运行方式下,起动转矩是不相同的。同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的起动转矩,在三相双三拍方式运行时最大,三相六拍方式运行其次,而在三相单三拍运行时则为最小。 60 选择步进电机时,通常考虑哪些指标? 答:选择步进电机时,通常考虑的指标有:相数、步距角、精度(步距角误差)、起动频率、连续运行频率、最大静转矩和起动转矩等。 61 交流伺服电动机在结构方面有何特点? 答: 交流伺服电动机,为了满足响应迅速的要求,其转子几何形状显得细长,以减少机械惯性,为了满足单项励磁时无自转的要求,其转子的电阻比较大,以使机械特性变软。 62 交流伺服电动机和直流伺服电动机各有何特点? 答: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特性:线性度好,起动转矩较大,适用于功率较大的控制系统,但不宜在易燃易爆和无线电通讯场合使用;交流伺服电动机本身转动惯量较小,运行较稳定,与相同输出功率的直流伺服电动机相比,其体积大,效率低。 63 无刷直流伺服电动机有哪些性能特点? 答:无刷直流伺服电动机具有与有刷直流伺服电动机相时的机械特性、调节特性和工作特性,且无电气接触火花,安全、防爆性好,无线电干扰小,机械噪声小,寿命长,工作可靠性高,可工作于高空及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 数控测量 64 光栅的莫尔条纹有哪些重要特性? 答:莫尔条纹移过的条数与两光栅尺相对移过的栅距数相对应;莫尔条纹移动的方向与两光栅尺相对移动方向相垂直;莫尔条纹的间距是放大了的光栅栅距;莫尔条纹具有对光栅刻线的平均效应。 65 动态响应型磁头和静态响应型磁头有何区别? 答:动态响应型(既速度响应型)磁头仅有一个输出线圈,只有当磁头相对与磁栅做匀速直线运动时输出的电信号才有用,其输出信号频率与磁栅线号频率一致;而静态响应型(既磁通响应型)磁头有励磁线圈和输出线圈各一组,不管其是否运动,输出线圈均有输出电压信号,并且磁通响应型磁头输出信号频率是磁栅信号频率的两倍。 66 可编程序控制器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的原因是什么?答:在工作原理方面,可编程序控制器采用周期循环扫描方式,在执行用户程序过程中与外界隔绝,从而大大减小外界干扰;在硬件方面,采用良好的屏蔽措施、对电源及I/O电路多种形式的滤波、CPU电源自动调整与保护、CPU与I/O电路之间采用光电隔离、输出联锁、采用模块式结构并增加故障显示电路等措施;在软件方面,设置自诊断与信息保护与恢复程序。 67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顺序扫描可分为哪几个阶段执行? 答:(1)读入输入信号,将按钮、开关的触头及传感器的输入信号读入到存储器内,读入信号保持到下一次该信号再次读入为止;(2)跟读读入的输入信号的状态,解读用户程序逻辑,按用户逻辑得出正确的输入信号;(3)把逻辑解读的结果通过输出部件输出各现场受控元件,如电磁阀、电动机等的执行机构和信号装置。 68 在逐点比较法插补中,完成一步进给要经过哪四个工作节拍? 答:(1)偏差判断,既判别加工点相对于规定的零件图形轮廓的偏差位置,以决定进给进给方向;(2)坐标进给,即根据偏差判别的结果,控制相应的坐标进给一步,使加工点向规定的轮廓靠拢,以缩小偏差;(3)偏差计算,即进给一步后,计算新加工点与规定的轮廓的新偏差,为下一次偏差判别做准备;(4)终点判别,既判别加工点是否达到终点,若已到终点,则停止插补,否则再继续按此四个节拍继续进行插补。 69 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什么? 答: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能满足运动速度和精度的要求、工作可靠、使用维护方便和经济耐用。

楼主:
70 什么是半导体存储器?半导体存储器按存储信息的功能分为哪些类型? 答:半导体存储器是存放用二进制代码形式表示的数据和程序等信息的半导体器件。按存储信息的功能,半导体存储器可分为随机存取存储器(简称RAM)和只读存储器(只读ROM)。随机存取存储器又称读写存储器,他在计算机运行期间可随机的进行读写操作,但一旦断电,其所写入的信息就会消失。只读存储器在计算机运行期间只能读出他原来写入的信息,而不能随时写入信息。 71 常用的半导体只读存储器有哪几种? 答:只读存储器按功能可分为掩模式ROM、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PROM、可改写的只读存储器EPROM(紫外线擦除、电可改写)和E2PROM(电擦写)等几种。 72 计算机的三组总线各有何作用? 答:地址总线是用传送由CPU发出的用于选择要访问的器件或部件的地址;数据总线是用来传送计算机系统内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控制总线用来传递使计算机中各部件同步和协调的定时信号及控制信号。 73 什么是微型计算机的外设?常用的外设有哪些? 答:微型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也称为外围设备,简称I/O设备或外设。微型计算机与外界通信要通过外围设备进行。常用的外设有:键盘、电传打字机、盒式磁带机、软驱、硬盘、光驱、显示器等等。 74 计算机的输入/输出接口哦库有哪些作用?答:(1)输入/输出设备的选择;(2)信息的转换;(3)信息的输入/输出;(4)数据的缓冲及锁存。 电气仪表 75 什么是集散型计算机工业控制系统? 答:集散型计算及工业控制系统又称为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分布式信息综合控制系统。集散控制系统是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系列化的设计,具有分散控制和集中综合管理的分级计算机网络系统结构。它具有配置灵活、组态方便、便于实现生产过程的全局优化等特点。 76 示播器探头的作用是什么? 答:使被测信号与示波器隔离,能测量较高电压信号;提高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减小测量引线分布电容对测信号波形的影响;减小外界干扰的影响。 77 双踪示波器与双线示波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双踪示波器采用单线示波管,示波管中只有一个电子枪,在电子开关的作用下,按时间分割原则,是两个测量通道交替工作,实现两个信号波形的现实,但由于其两个探头共用一个接地端,因此它要求两个被测信号必须要有公共端。双线示波器又称为双束示波器,它采用双线示波管,示波管有两个电子枪,该示波管内部具有两个独立的Y轴测量通道,能同时分别测量两个不同的被测电压信号,因此它能较方便地对显示出两个信号波形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 78 液压传动有何优缺点? 答:液压传动的优点是:可实现无级变速,便于实现自动化;传动力大,运动比较平稳;反应快、冲击小,能高速启动、制动和换向;能自动防止过载;操作简便;使用寿命长;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缺点是:容易泄漏,元件制造精度要求高;传动效率低。 管理工艺 79 电气设备技术管理主要内容及常见的管理方式有哪些? 答:电气设备技术管理主要内容是:正确使用和维护,开展预防性维修,配备必要的设备管理人员,规定设备的维修内容、修理时间的定额及修理费用。管理方式有:集中管理、分散管理及混合管理。 80 工时定额有哪几部分组成? 答:工时定额包括作业时间Tz ;准备与结束时间Tzj ;作业宽放时间Tzk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Tjxk 。 81 机电一体化产品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1)整体结构最佳化;(2)系统控制智能化;(3)操作性能柔性化。 82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五大组成要素和五大内部功能是什么? 答:五大组成要素:机械系统(机构)、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计算机)、动力系统(动力源)、传感检测系统(传感器)、执行元件系统(如电动机)。五大内部功能:主功能、动力功能、检测功能、控制功能、构造功能。 83 何谓CIMS和FMS 答:“CIMS”是信息技术和生产技术的综合应用,旨在提高制造企业的生产率和响应能力,由此企业的所有功能、信息、组织管理方面都是一个集成起来的整体的各个部分。“FMS”是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的基础上,打破设计和制造的界限,取消图样、工艺卡片,使产品设计、生产相互结合而成的一种先进生产系统。 85 CAD、CAPP、CAM的含义是什么? 答:CAD使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缩写;CAM使计算机辅助加工的缩写,CAPP是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设计的缩写。 86 试述精益生产的基本特征? 答:(1)以市场需求为依据,最大限度的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要。(2)产品开发采用并行工程方法。(3)按销售合同组织多品种小批量生产。(4)生产过程变上道工序推动下道工序为下道工序需求拉动上道工序;(5)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6)追求无废品、零库存,降低生产成本。 87 闭环MRPⅡ有哪些关键环节构成? 答:主生产计划MPS ,物质需求计划MRP ,生产进度计划OS ,能力需求计划CRP。 88 试述JIT生产方式采用的具体方法。 答:生产同步化,生产均衡化,采用“看板”。 89试述CIMS的组成 答:(1)管理信息系统MIS。(2)技术信息分系统CAD、CAPP、NCP(3)制造自动化分系统CAM(4)质量管理分系统CAQ。 90 实数选择与应用ISO 9000族标准的步骤和方法 答:(1)研究ISO 9000族标准。(2)组建质量体系;(3)确定质量体系要素;(4)建立质量体系;(5)质量体系的正常运行;(6)质量体系的证实。

楼主:
建议加精华

网友A:
题目虽然好,但判断题好像没有答案。

网友B:
很好的学习参考资料,涉及的知识面也比较广

楼主:
判断题自己做做看,是什么结果? 就知道了

楼主:
顶一下,让更多的人看下

网友C:
真是好东东,谢了!

楼主:
最后顶一次

网友D:
真是太好了,大天使,能否给出判断题答案?

网友(2006-07-27):
有答案吗,给我一份谢谢
wxwbw074@163.com

网友E:
真是太好了,大天使,还有论文?

网友F:
能发一份给我吗?huwei2876@sina.com

网友G:
没有答案要晕掉!

网友H:
我正需要,谢谢

网友I:
谢谢楼主!!!我正好需要此资料!!

网友J:
  有答案吗

网友K:
难得如此有心,谢谢!

网友L:
我也顶一下

网友M: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N:
难得如此有心,谢谢楼主!

网友O:
好啊。我也顶。我加入收藏了。

网友P(2008-08-03):
有选择题吗.太谢谢了.

网友P:
有选择题吗.太谢谢了.chhz19970423@sina.com

网友(2009-08-26):
我想要选择题答案可以发给我吗?急用!谢谢!    2329911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