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温度波动的问题

楼主(2009-05-05):
公司设备上用5只B分度热电偶测温,日常温度在1300度左右,近期出现2度之间的频繁波动,从DCS历史曲线看类似于方波扰动,去除线路在热偶处测量也有毫伏信号的波动,且与显示能够对应,请教各位什么原因?可以排除被测介质的问题。

网友A(2010-03-24):
R型热电偶温度波动的原因

网友B(2010-09-20):
1/1300=1。5%,在热电偶的误差范围之内。

正常现象。

网友C:
顶一个,支持一下

网友D:
线路上的干扰,接线处氧化,管裂纹

网友E(2010-10-20):
被测介质的温度的波动或受热不准造成温度输出波动。

网友F:
要搞清是热电偶的波动还是温度本身就有波动...

网友G:
 热电偶由于冷端补偿的关系,会随仪表内温升发生变化!

http://www.wkqyy.com 温控器应用网

网友H:
接线氧化,重新接一下。QQ465732188

网友I(2011-01-10):
5只都波动吗?而且一致波动,那就是测量介质温度波动!

网友J:
楼主说的不是太清楚啊

以前不波动对吗

接线氧化    信号干扰    dcs板卡都是排查点

网友E:
从故障分析看出其温度的波动有一个周期的规律且这个波动值也很稳定,再者从现场的热偶冷端测量也是如此,因此可以断定是介质的影响,且在1300度左右波动一两度是正常的,如热偶的插入深度,及热偶套管内空气的对流和热量传播的滞后性也会产生影响。

网友K(2011-04-28):
理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综合型国际企业,以进出口贸易为主,打造多元化经营理念,秉承优良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客户至上、精诚合作为导向,为海内外客户提供更多高品质产品、设计方案和技术销售支持。 我公司目前主要代理和销售韩国、日本、美国、德国、荷兰等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纺织品进出口贸易等相关业务和产品,是韩国PARA ENT电力&温控调整器、SEAl STAR高分子材料系列密封圈、LG电气、HYOSUNG电机;日本HOYA光源、NIHON水处理滤芯、ROHM芯片;美国C-B锅炉及IC燃烧器;施耐德电气、荷兰恩智浦照明芯片等众多知名原厂的国内分销渠道,近五年来在国内市场取得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地位。 我们不断进步,努力为国内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和售后解决方案,让客户和所有合作伙伴满意并取得双赢。诚信、服务、坚持、创新理念让我们即将或未来成为工控、电子、纺织贸易行业最为优秀的供应商之一。 021-54886122

网友L:
2度误差已经够可以的了。

网友M(2011-10-25):
在软件上设置5秒的滤波时间

网友E:
1300度的测温出现2度间的波动应该是正常现象,如果是稳定的稳定频繁出现波动可以抽出热偶芯查看绝缘瓷砖是否出现损坏破裂或者受潮造成绝缘降低的现象,再者检查接线端子处是否紧固良好,与补偿导线连接接触电阻是否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