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维修电工试题

楼主(2007-10-04):
高级维修电工试题
一、选择题:

1. 下列多级放大电路中,低频特性较好的是:( A )
A.直接耦合       B. 阻容耦合        C. 变压器耦合    D. A和B
2. 逻辑表达式A+AB等于(A  )
A. A     B. 1+A       C. 1+B      D.B
3. 微机中,存贮器与磁盘之间的数据传送采用( C )方式。
A.查询方式       B. 中断         C. DMA     D.三者全有
4. 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当负载为电感性时,负载电感量越大,则 (D  )
A. 输出电压越高   B.输出电压越低    C.导通角越小    D. 导通角越大
5. 把(  C  )的装置称为逆变器。
A. 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   B. 交流电压升高或降低
C. 直流电变换为交流电    D. 直流电压升高或降低
6.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若想稳定某个物理量,就该引入该物理量的(   B )
A.正反馈       B.负反馈        C. 微分负反馈   D. 微分正反馈
7. 带有速度、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在启动时,调节作用主要靠( A  )产生。
A. 电流调节器    B. 速度调节器    C. 电流、速度调节器    D. 比例、积分调节器
8. 带有速度、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在系统过载或堵转时,速度调节器处于( A )。
A. 饱和状态     B. 调节状态        C. 截止状态        D. 放大状态
9.  不属于分布式网络的是( C )
A.网型网络       B. 总线型网      C. 环型网     D. 三者都不是
10.关于PLC,下列观点哪个正确?(  D)
A. PLC与变频器都可进行故障自诊断。
B. PLC的输入电路采用光电耦合方式。
C. PLC的直流开关量输出模块又称为晶体管开关量输出模块,属无触点输出模块。
D. 以上全正确。
11. 以下 ( B  )  不是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组成。
A.主机       B. 集中器      C. 通信子网      D. 通信协议
12. 组合逻辑门电路在任意时刻的输出状态只取决于该时刻的( C )。
A. 电压高低      B. 电流大小     C.  输入状态    D. 电路状态
13. 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的最大导通角为(D)
A. 30°   B. 60°    C. 90°    D. 120°
14. 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承受的最高正反向电压为变压器二次相电压的     。( C )
A.  倍    B.  倍    C.   倍    D. 2 倍
15. 电压负反馈主要补偿     上电压的损耗。( B )
A. 电抗器电阻   B. 电源内阻      C. 电枢电阻     D. 以上皆不正确
16. 带有速度、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在负载变化时出现偏差,消除偏差主要靠     。( B )。
A. 电流调节器    B. 速度调节器    C. 电流、速度两个调节器    D. 比例、积分调节器
17. 带有速度、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在系统过载或堵转时,速度调节器处于     。(  A)
A. 饱和状态     B. 调节状态        C. 截止状态        D. 放大状态
18.       软件是网络系统软件中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A )
A.网络协议    B. 操作系统     C. 网络管理      D.网络通信
19.  RS-232-C标准中规定逻辑1信号电平为         。(  C)
A.0~15V      B. +3~+15V     C.-3~-15V     D. -5~0V
20.        属于轮廓控制型数控机床。(  C)
A.数控冲床        B. 数控钻床        C. 数控车床   D. 都不是
21、“CNC”的含义是( B )。
A.数字控制     B. 计算机数字控制     C.网络控制
22、PLC的工作方式是:A
    A.串行工作方式     B.并行工作方式  C.其它工作方式
23、数控系统所规定的最小设定单位就是(C)。
A. 数控机床的运动精度  B. 机床的加工精度  C. 脉冲当量 D. 数控机床的传动精度
24、计算机由输入设备、输出设备、存储器、运算器、_C________组成。
A.硬盘B.键盘C.控制器D.管理器
25、计算机中最基本的存取单位是_______B___。
A.字 B.字节C.位D.地址
26\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网络拓朴结构是___C_____。
A.环形拓朴B.星形拓朴C.总线拓朴D.局域网络
27、一个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应显示“7”,实际显示“1”,故障线段应为(A)。
  A、a                B、b                C、d                D、f
28、将二进制数00111011转换为十六进制数是(D)。
  A、2AH              B、3AH              C、2BH              D、3BH
29、PLC交流电梯的PLC输出接口驱动负载是直流感性负载时,则该在负载两端(C)。
  A、串联一个二极管                       B、串联阻容元件
  C、并联一个二极管                       D、并联阻容元件
30、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整个工作过程分五个阶段,当PLC通电运行时,第四个阶段应为(B)。
  A、与编程器通讯     B、执行用户程序     C、读入现场信号     D、自诊断
31、国内外PLC各生产厂家都把(A)作为第一用户编程语言。
  A、梯形图           B、指令表           C、逻辑功能图       D、C语言
32、输入采样阶段是PLC的中央处理器,对各输入端进行扫描,将输入端信号送入(C)。
  A、累加器           B、指针寄存器       C、状态寄存器       D、存贮器
33、PLC可编程序控制器,依据负载情况不同,输出接口有(A)类型种。
  A、3                B、1                C、2                D、4
34、OUT指令能够驱动:2
 (1)输入继电器 (2) 暂存继电器  (3) 计数器
35、连续使用OR-LD指令的数量应:2
小于5个 (2) 小于8个  (3) 大于8个
36. 理想集成运放的共模抑制比应该为 ( C)。
A.较小       B. 较大       C. 无穷大     D. 零
37. 根据     表达式组成的逻辑电路不会出现竞争冒险(B  )
A.   B.     C.     D.
38. 微机中,存贮器与磁盘之间的数据传送采用  ( C )  方式。  .查询方式       B. 中断         C. DMA     D.三者全有
39. 在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中,每隔  A  就有晶闸管要换流。
A.        B.       C.       D.
40. 下列电力电子器件中,D     的驱动功率小,驱动电路简单。
A. 普通晶闸管      B. 可关断晶闸管
C. 电力晶体管      D. 功率场控晶体管
41.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若想稳定某个物理量,就该引入该物理量的(  B  )
A.正反馈       B.负反馈        C. 微分负反馈   D. 微分正反馈
42. 带有速度、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在启动时,调节作用主要靠(   A)产生。
A. 电流调节器    B. 速度调节器    C. 电流、速度调节器    D. 比例、积分调节器
43. 带有速度、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在系统过载或堵转时,速度调节器处于(  A)。
A. 饱和状态     B. 调节状态        C. 截止状态        D. 放大状态
44.  不属于分布式网络的是                                          (C  )
A.网型网络       B. 总线型网      C. 环型网     D. 三者都不是
45.关于PLC,下列观点哪个正确?                                    ( D )
A. PLC与变频器都可进行故障自诊断。
B. PLC的输入电路采用光电耦合方式。
C. PLC的直流开关量输出模块又称为晶体管开关量输出模块,属无触点输出模块。
D. 以上全正确。

二、判断题
(×  )1. 集成运放实质是直接耦合与阻容耦合密切结合的多级放大电路。
(√  )2. 自动调速系统采用PI调节器,因它既有较高的静态精度,又有较快的动态响应。
( × )3. 过零比较器的基础上再引入负反馈,可构成迟滞比较器。
( √ )4 时序逻辑电路具有自启动能力的关键是能否从无效状态转入有效状态。
(  √)5.削除直流环流的典型办法是:  工作制。
(√  )6.转速超调是速度调节器退出饱和的唯一方式。
( √ )7. 及时抑制电压扰动是双环调速系统中电流调节器作用之一。
( √ )8.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是由网络协议决定的。
(  √)9. 矢量变换控制是将静止坐标系所表示的电动机矢量变换到以气隙磁通或转子磁通定向的坐标系。
(  √)10. 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是强调提高人的工作质量。
( √ )11. 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是电路电压放大倍数和频率的关系。
( √ )12. 无静差调速系统是指动态有差而静态无差。
( √ )13. 为了消除竞争冒险, 应增加的冗余项是 。
( √ )14. 时序逻辑电路与组合逻辑电路最大不同在于前者与电路原来的状态有关。
(  √)15. 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突加给定信号启动时,限制电流冲击的方法是电流截止负反馈。
( × )16. 若理想空载转速相同,直流调速闭环系统的静差率只有开环系统静差率的
( √ )17. 安装均衡电抗器是削除脉动环流的办法。
(√  )18. 异步电机与同步电机变频的实质是改变旋转磁场的转速。
(√  )19. 全控整流电路可以工作于整流状态和有源逆变状态。
( √ )20. 全面质量管理,简称TQC,由企业全体人员参加。
( × )21. 理想的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 ,输入电阻 。
( √ )22. 自动调速系统采用PI调节器,因它既有较高的静态精度,又有较快的动态响应。
( × )23. 功率场控晶体管MOSFET是一种复合型电力半导体器件。
( √ )24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是互逆的两个过程。
( √ )25.削除直流环流的典型办法是:  工作制。
(√  )26.转速超调是速度调节器退出饱和的唯一方式。
(  √)27. 及时抑制电压扰动是双环调速系统中电流调节器作用之一。
( √ )28.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是由网络协议决定的。
(  √)29. 矢量变换控制是将静止坐标系所表示的电动机矢量变换到以气隙磁通或转子磁通定向的坐标系。
( √ )30. 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是强调提高人的工作质量。

网友A(2008-12-12):
就这点吗???????

网友B:
我是菜鸟,学习了,好多不会啊

网友C:
如果在多点就好了,wo

网友D:
有点少了。

网友E(2009-07-05):
谢谢了,有点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