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安装与维修

楼主(2008-04-05):
仪表安装与维修 一、仪表的作用;仪表是将被测量(未知值或信息)转换成可直接观测的值或信息,并且还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来控制或传递给其他设备的工具。二、仪表按他的工作领域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电工仪表;如、电压电流表、功率表、功率因数表、电能表、频率表等。(二)、热工仪表;如、温度测量仪表、压力侧连仪表、流量测量仪表、中量测量仪表、各种物质含量测量仪表、各种分析仪表、各种控制仪表等。三、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热工仪表:热工仪表按测量方式不同可分为两类:(1)非电量测量、(即不用电信号进行测量的方式,如压力表、温度计等)。 (2)非电量的电测量、(即把物理状态通过传感器转换成电信号进行测量的 方式。如压力数显仪、温度数显仪等。)四、电测量仪表按作用不同可分为两部分(一体化仪表除外)。一部分位检测仪表(即一次表、传感器)第二部分是显示仪表(即二次表、测量显示仪表)。 (一)、下面我们先介绍一下检测仪表、传感器:传感器是、在感受被测环境变化的同时将此变化量转换成(函数、线性或非线性的)电量输出给显示仪表。 1、传感器的种类很多、分类方式也很多,下面我们按传感器工作原理和信号传递方式分为两类:(1) 压电式有源传感器:即能根据被测量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电流或电压,如热电偶和轴震动等。(2) 物理量无源传感器:即能根据被测量的变化而自身的物理量(电阻、电容磁场)发生变化,压力、差压变送器和远传压力计等。 2、下面我们认识一下热电偶和轴震动。(1) 热电偶是有两种不同的、特殊材质的金属导体结合成回路组成,这两根导体结合以后,结合点(称之为热端)与接线端之间(称之为冷端)有温差时、两导体上就会产生感应电势,电势的大小随感温点温度的变化成正比而变化,所以称他为热电势。 (2) 热电偶的组成:偶丝、绝缘套管、保护管、接线板、接线盒。(3) 热电偶按使用环境和方式不同、有分为铠装热电偶和装配热电偶。他们的主要区别是:铠装偶是将偶丝装在带有绝缘的金属倒管里,他是不能拆装的、但是他的气密性好反应快、抗震性好能弯曲。装配热电偶是将偶丝套上绝缘套管后放进保护管中,他的好处是:拆装方便、可以换偶心便于维修,还有他的测量范围比铠装偶大(4) 偶的选型:(1、)根据偶所工作和被测的环境、温度来选择热电偶。(2、)根据被测环境来选择偶丝的材质和保护管的材质,下面两列表我们可以参考: 表1、热电偶测量范围热电偶类型 代号 分度号 长时间范围℃ 短时间范围℃ 铂铑30-铂铑6 WRR B 0—1600 1800 铂铑10-铂 WRP S 0—1400 1600 镍铬-镍硅 WRN K 0—1200 1300 镍铬-铜镍 WRE E 0—800 900 表2、热电偶保护管的承受范围保护管材质 长期使用温度 短期使用温度 此参数必须在垂直按装且没有强烈氧化的情况下钢玉 1600 1800 高铝 1300 1600 Cr25Ti(不锈钢) 1000 1100 1Cr18Ni9Ti不锈钢 -200—+800 900 碳钢20# -100—+500 600 (3、)根据外部环境来选择结构和按装方式,比如、是不是需要防水、防溅、隔爆(根据环境来选择隔爆等级),还有偶的固定方式、是阀兰连接还是螺纹连接或无连接方式。偶直径的选择要根据环境的震动性和对于偶的氧化程度 、还有偶的热惰性来选择。偶的精度等级要根据工况来选择。注意、在震动大的地方要用凯装热电偶,宜延长使用寿命。如热电联产的汽机的循环水管道,现在全坏过了,以后我们要注意。 热电偶的热惰性保护管直径 保护管材质 时间常数(秒) ¢16 非金属保护管 90—180 金属 90—180 ¢20 非金属保护管 小于180 金属 小于180 ¢25 非金属保护管 小于300 (4、)偶长度的选择:如果是在管道上垂直安装偶的插入深度(我们称他为小L)为保护管或连接头的尺寸+管道的半径,如果要倾斜45度安装,其插入深度应为直形连接头的尺寸+0.7被的管道外径,也就是热电偶要将其感温点插入到被测管的中心,侧温元件感温点:1)热电偶的感温点是器热接点,2)热电阻是其电阻棒的中心,电阻棒的长度(铂电阻为30-80mm,铜电阻为64mm,双金属温度计是距前端50mm)。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偶的插入深度应大于偶直径的8—10倍。双金属温度计其保护管长度不大于300mm时,插入深度不小于70mm,如果大于300mm时,其插入深度不小于100mm 。偶的总长度(我们称他为大L )要保证其接线盒的温度不超过100℃。 (5)、偶的安装:(1、)选择按装地点,选择按装地点是要避开高温区和危险区,要选择便于按装和检修的地方。在管道上安装时除了偶的感温点要插到管中心以外,还要注意液体的管道,在测量水平的液体管道的温度时要尽量向下取点,避免有气体的存在。在测量高温高压的气体和液体时(如蒸汽管道和高炉炉体检点),还要加与管道同材质的保护管、壁厚2mm以上、(参考工况压力)。如果被测量管道直径小,安装是要逆向介质流向倾斜装。如果是在其他物体中测量、如炉膛或烟道,那麽他的插入深度应不小于其保护管直径的8—10倍。(2、)安装热电偶时密封一定要做

网友A:
  怎么你上传的东西都没有好好编辑,看的人眼花

网友B:
 学习了!很详细!谢谢!

网友C:
学习学习,现场1+1不等于二

网友D(2010-10-29):
有点凌乱,不知从那里摘来的。

网友E(2011-01-13):
成都泰斯特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生产高精度数字压力传感器 动态数据采集器,动态测试分析仪等

联系方式:028-84386818

www.chengdutest.com

TST6300高速数据采集系统

产品介绍:
  TST6300动态数据采集系统每台8/16个并行采集通道,每通道最高200K,集信号放大、滤波、传感器供电、数据采集、数据存储为一体,参数程控设置,直接接收毫伏级信号。数据通过RJ45以太网口与上位机进行通讯,TST6300直接与传感器连接,通过上位机安装的DAP6.X系统程序,组成动态测试系统,方便地完成速度、加速度、位移、力、压力等物理量的信号采集。 系统小巧、结构紧凑、连接简便,为现场测试和实验室测试人员提供了高性能的测试解决方案。

网友F(2011-03-18):
后面的怎么没有啊

网友G:
怎么没有后面的,前面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