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困难求助(富士5000p9s型变频器)

楼主(2002-11-25):
富士5000p9s型变频器电容烧毁,整流模块短路。维修时更换模块及电容,后面板显示:FUS。从说明书中得知故障名称:保险丝断了。内容:主电路直流部分的保险丝断了,保护功能 起作用。 请问各位主电路直流部分的保险丝在那里?

网友A:
在变频器里。我知道,让我修吗?

网友B:
7.5KW以下是没有保险丝!

网友B:
有经验的一个万用表就可维修变频器

网友C:
最具规模,但水平不一定是最好的!ysying919@sohu.com

网友A:
同意COM的说法

网友D:
记得当初“燕舞”收录机,其规模也算大吧,但其好吗!?大家都知道!!!

网友E(2006-11-24):
求助富士5000p9s所明书

网友F:
就2部电话也叫规模?

网友G(2007-06-06):
求一份5000p9s系列说明书,维修资料或者原理最好,小弟先谢谢了!
邮箱:               qdhiauto@163.com

网友H:
http://www.bjclan.com/有说明书,分30KW以上和22KW以下,略有不同。
建议提问时一定要写出变频器的功率,最好写出完整的型号。
大品牌的变频器,根据功率不同,内部结构思路会很不一样,如西门子的变频器是按A,B,C,D,E,F,G,等尺寸来说事的

网友I(2012-06-05):
上海创川自动化产品维修中心拥有充足的备件和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完善的维修设备和检测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直流调速器、数控系统、触摸屏、PLC及各种控制板,电路板类的专业维修、现场抢修、技术支持等。维修企业化运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除现场器件板类快速更换维修外,我们均采取器件级维修,只将故障电子元器件及不良电子元器件进行更换,以此降低维修成本。

    24小时接修服务,先检测,报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同时承包企业工厂、宾馆、大厦等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电话:13585792009QQ:125655312

网友J(2012-07-16):
模块坏了,检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