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台安440V 0.75KW开关电源故障,求教。

楼主(2010-04-09):
我在修一台台安的440V 0 .75kw的时候。UC3844开关电源原理有所了解的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请教高手们指点。

     开始是上电后开关电源不工作,开关电源无输出,后来把UC3844换了,还是不行,后来把供给UC3844电源端的100uf电容换掉,开关电源可以工作。但是量得5 7脚电源为33V,变压器的其他几个次级输出也很不稳定,供给IGBT模块的电压为 17V 33V 40V不等。试了几次,将一路的驱动光耦烧坏。并且开关电源变压器有嗞嗞叫声。

换了RT/CT均没问题,周边电路都检查过,都没发现什么异常。量的3844第二脚电压为2.5V,和好板子上的电压一致。

后来以为是变压器有问题,导致各路电压输出不正常。换了变压器,故障依旧。

请教高手,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2010-08-12):
没有人答啊,我现在也有这样的故障啊,有谁来,那个高手来HELP啊,

网友B:
你好,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变频器。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C:
检查电源调整回路,应该是调整回路故障。所有电容一定全部换掉

网友D:
这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