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 15KW 换主板后,带电机报VCF,输出电压最大180V 求解!

楼主(2010-08-19):
我有台安川G7 15KW的变频器,开始是主板坏了。买了个G7得主板回来,改了功率,运行后,发现最大频率输出只有180V。

带个小电机试试,20HZ时,带个几十秒就报VCF,查的是检测主电路的中间点点位故障,量的一个电容电压在10V以下,另一个在500V左右。 2个分压电阻都查过了。都正常。

   带电机过程中,C1电容电压很快下降,而C2电容电压在相应地增加。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平时报不报中间直流过低?充电继电器没有粘结吧,能分合吧,多少千瓦的,外接制动控制单元有没有问题,电容一般没有问题,如果没遭过雷击的话。

网友B:
不是欠压,继电器开关正常,2个电容的总电压在530V左右,到最后,一个电容0V ,另一个电容独自分得530V

网友C:
不会吧,电容不会爆吗?450V 的耐压差不多了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D(2010-11-22):
E1-E4(2套电机)参数重新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