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烧伺服驱动,求助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12):
切纸机,总开关后面有3个空气开关,再分别接到安川F7的7.5KW、安川伺服11kw、安川J71.5kw 。伺服烧了好十多台,但另外2个变频器就只烧过一个。伺服返修,也查不出为什么烧的。加了自动稳压器,保证在380V之内。

这种机型,我们一年做近百台,但就是有两台机一直烧伺服(在不同的地方),请过不少人都查不出原因。基本所有的东西都换过。

如果说是电网的问题,但怎么解释变频器基本不坏呢?而且如何证明是电网的问题,又如何给客户解决呢?

求助高手指点迷津!先谢了!

网友A:
切纸机制动时飞轮会反转吗

网友B:
1:烧伺服前的生产状态有无异常?

2:所烧伺服是否都是同一种迹象?

3:有无用监控手段监控伺服的实时电流?

4:建议将伺服所在的回路所有接地重新另外选择接地点。

楼主:
1)烧前没有异常。

2)有个地方,都是在低速时烧伺服。

3)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记录下电流数据啊。监控就用钩表看。

4)接地可以再试试,但估计希望不大。我们以前重新接过地。

5)飞轮从来不会反转。

网友C:
动力线和控制线是否分开?

QQ:89684592

网友D:
专门弄切纸机的吗?

网友D:
www.qiezhiji.com是你们公司的吗?

楼主(2008-12-29):
最近总开关100A的跳了几次 ,   都查不到原因 。开关推上就可以继续跑 。  郁闷~~~

楼主:
骑士,那个网站不是我公司的。  我们是专门做滚筒纸切纸机的 。 刀是圆刀、螺旋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