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变频器?

楼主(2004-12-30):
在仪表盘上的变频控制,无任何厂名,只在背后找到几个字母:TPCG9S 21A-F 请问这种变频是什么牌子的? 在设置里有这些选项: 00 频率设定 01 运行操作 02 最高频率 03 基本频率1 04 额定电压1 05 加速时间1 . . .

网友A:
这是富士G9系列变频器

网友B:
决不是富士G9系列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