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的维修体会

楼主(2005-05-24):
我维修过多台SIEMENS ECO的机器,这类机器很难修复,如找SIEMENS维修那时间是慢漫长常.大多故障是输入/出模块怀,并烧坏驱动及CPU板,贴片小件很难找,细致分析它输出检测回路光藕电源GND和模块W/U/V分别相连,开关电源发热量大,7815散热片太小,贴片电阻功率过小.CPU板上运放易坏,贴片7518易坏,继电器放大三极管功率过小易坏,显示板按键寿命短,CPU板故障也高.总之坏一处要牵连整机.当时此类机价低,那时贪了骗宜,现一坏便不可修,这类机可能只在我国才卖得出去.

网友A:
是垃圾 ,包括MDV差不多

网友B:
请教展宇,eco 大功率75kw,模块的驱动波形是否有拖尾。即在关断以后会有一个抖动电压

网友C:
我修SIEMENS ECO的机器换过很多元件,VUO120-160 很容易炸,一般模块牺牲了后驱动印刷电路板都会烧坏,驱动管BCP52,BCP55都有坏的,Y4,Z2,都得牺牲,反正修 SIEMENS ECO的机器没有什么轻易的,终其原因,我认为还是机器质量有问题,保护太不完善,设计有缺陷

网友D:
呵呵,这款机是西门子的败笔! 好货是不会太便宜的

楼主:
TO:高速CPU 大功率75K我没测过,但小的没有。你不能放过驱动的每一元件 S0030 S0040 BCP52,BCP55 Y4 Z2P及贴片/限流电阻等

网友B:
谢谢展宇,机器已经修好,是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