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FVR-E7S

楼主(2005-05-21):
请教各位FVR-E7S 3.7KW带电机时电机抖动历害,电机直接通电正常,E7S上电流显示也正常,是何故障?输出模块的型号?

楼主:
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相差最多10V,一体化模块型号?谢谢!

网友:
福建泉州专业维修变频器:13799226510;13799890786;13599171785

网友A:
换换模块吧!撬不开的!

网友B:
模块周边的光耦坏了。同时也要查一下相关电路

网友C:
同意福建变频维修及配件中心的说法,如果故障还没有解除的话可以送到我们这边给你检测一下,对症下药,华北最大的变频器维修中心想您所想,真心想为您做事,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010-82685611 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