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故障求助

楼主(2004-02-28):
MM440O故障码:A0503,F052,P0003访问级设定4,好多P参数还是隐性。IGBT模块好,驱动板好, 将另外一台有故障440变频器(三相桥坏,驱动板电流检测光电耦合器坏。将CPU板,I/O口板。到换到第一台故障机上,还是原故障。请高手指教,故障大概在那部分。 谢谢!

网友A:
p0004参数也是隐藏的。

网友B:
24c04.24c32

网友C:
广泛大会

网友D:
在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