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

楼主(2004-12-06):
李工,你好 我这有台3相18。5KW的变频器,调试时上下桥臂的电压不平衡。 上桥臂正常,下桥臂3相都比上桥臂低130多(普通数字万用表对比 测量)

网友A:
最好不要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详细说明测量位置,变频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