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精题

楼主(2007-12-21):
 一、判断题
  1.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的电流的大小无关。
  2.当电容器的容量和其两端的电压值一定时,若电源的频率越高,则电路的无功功率就越小。
  3.在RLC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总是大于各元件上的电压有效值。
  4.当RLC串联电路发生谐振时,电路中的电流将达到其最大值。
  5.磁路欧姆定律适用于只有一种媒介质的磁路。
  6.若对称三相电源的U相电压为Uu=100sin(ωt+60) V,相序为U-V-W ,则当电源作星形连接时线电压为Uuv=173.2sin(ωt+90)V。
  7.三相负载做三角形连接时,若测出三个相电流相等,则三个线电流也必然相等。
  8.带有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其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与所带负载的大小无关。
  9.在硅稳压管的简单并联型稳压电路中,稳压管应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并且应与负载电阻串联。
  10.当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偏的时候,晶体管一定工作在放大区。
  11. 画放大电路的交流通道时,电容可看作开路,直流电源可视为短路。
  12.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是从放大器输入端看进去的直流等效电阻。
  13.对于NPN型晶体管共发射极电路,当增大发射结偏置电压Ube时,其输入电阻也随之增大。
  14.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型半导体器件,而场效应晶体管则是电压型控制半导体器件。
  15.单极型器件是仅依靠单一的多数载流子导电的半导体器件。
  16.场效应管的低频跨导是描述栅极电压对漏极电流控制作用的重要参数,其值愈大,场效应管的控制能力愈强。
  17.对于线性放大电路,当输入信号幅度减小后,其电压放大倍数也随之减小。
  18、放大电路引入负反馈,能够减小非线性失真,但不能消除失真。
  19、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对于在反馈环中产生的干扰、噪声、失真有抑制作用,但对输入信号中含有的干扰信号没有抑制能力。
  20 差动放大电路在理想对称的情况下,可以完全消除零点漂移现象。
  21 差动放大电路工作在线性区时,只要信号从单端输入,则电压放大倍数一定是从双端输出时放大倍数的一半,与输入端是单端输入还是双端输入无关。
  22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一般采用差动放大电路,其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电压放大倍数。
  23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电路一般采用直接耦合方式,因此它只能放大直流信号,不能放大交流信号。
  24 集成运放器工作时,其反向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之间的电位差总是为零。
  25 只要是理想运放,不论它工作是在线性状态还是在非线性状态,其反向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均不从信号源索取电流。
  26 实际的运放在开环时,其输出很难调整到零电位,只有在闭环时才能调至零电位。
  27 电压放大器主要放大的是信号的电压,而功率放大器主要放大的是信号的功率。
  28 分析功率放大器时通常采用图解法,而不能采用微变等效电路。
  29 任何一个功率放大电路,当其输出功率最大时,其功放管的损耗最小。
  30 CW78XX系列三端集成稳压器中的调整管必须工作在开关状态下。
  31 各种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电压均是不可以调整的。
  32 为了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容量,可以将多个三端稳压器直接并联使用。
  33 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有正、负之分,应根据需要正确的使用。
35 人一个逻辑函数表达式经简化后,其最简式一定是唯一的。
  36 TTL与非门的输入端可以解任意阻值电阻,而不会影响其输出电平。
  37 普通TTL与非门的输出端不能直接并联使用。
  38 TTL与非门电路参数中的扇出电压No,是指该门电路能驱动同类门电路的数量。
  39 CMOS集成门电路的输入阻抗比TTL集成门电路高。
  40 在任意时刻,组合逻辑电路输出信号的状态,仅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信号。
  41 译码器、计数器、全加器和寄存器都是逻辑组合电路。
  42 编码器在某一时刻只能对一种输入信号状态进行编码。
  43 数字触发器在某一时刻的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的状态,还与电路的原始状态有关。
  44 数字触发器进行复位后,其两个输出端均为0。
  45 双相移位器即可以将数码向左移,也可以向右移。46 异步计数器的工作速度一般高于同步计数器。

47 N进制计数器可以实现N分频。
  48与液晶数码显示器相比,LED数码显示器具有亮度高且耗电量低的优点。
  49 用8421BCD码表示的十进制数字,必须经译码后才能用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出来。
  50 七段数码显示器只能用来显示十进制数字,而不能用于显示其他信息。
  51 施密特触发器能把缓慢的的模拟电压转换成阶段变化的数字信号。
  52 与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相比,双积分型A/D转换器的转换速度较快,但抗干扰能力较弱。
  53 A/D转换器输出的二进制代码位数越多,其量化误差越小,转换精度越高。
  54 数字万用表大多采用的是双积分型A/D转换器。
  55 各种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额定电流,都是以平均电流表示的。
  56 额定电流为100A的双向晶闸管与额定电流为50A的两支反并联的普通晶闸管,两者的电流容量是相同的。
  57 对于门极关断晶闸管,当门极上加正触发脉冲时可使晶闸管导通,而当门极加上足够的负触发脉冲有可使导通的晶闸管关断。
  58 晶闸管由正向阻断状态变为导通状态所需要的最小门极电流,称为该管的维持电流。
  59 晶闸管的正向阻断峰值电压,即在门即断开和正向阻断条件下,可以重复加于晶闸管的正向峰值电压,其值低于转折电压。
  60 在规定条件下,不论流过晶闸管的电流波形如何,与不论晶闸管的导通角有多大,只要通过管子的电流的有效值不超过该管的额定电流的有效值,管子的发热是允许的。
  61 晶闸管并联使用时,必须采取均压措施。
  62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无论其所带负载是感性还是纯阻性,晶闸管的导通角与触发延迟角之和一定等于180°
  63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最大移相范围是 0°~180°。
  64 在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中,任何时刻都至少有两个二极管是处于导通状态。
  65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大电感负载电路工作于整流状态时,其触发延迟角α的最大移相范围为 0°~90°。
  66 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工作时,除自然换相点外的任一时刻都有两个晶闸管导通。
  67 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中流过的平均电流是负载电流的1/3。
  68 如果晶闸管整流电路所带的负载为纯阻性,这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为1。
  69 晶闸管整流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只是起到了及时关断晶闸管的作用,而不影响整流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
  70 若加到晶闸管两端电压的上升率过大,就可能造成晶闸管误导通。
  71 直流斩波器可以把直流电源的固定电压变为可调的直流电压输出
  72 斩波器的定频调宽工作方式,是指保持斩波器通断频率不变,通过改变电压脉冲的宽度来时输出电压平均值改变。
  73 在晶闸管单相交流调压器中,一般采用反并联的两支普通晶闸管或一只双向晶闸管作为功率开关器件。
  74 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变换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75 无源逆变是将直流电变换为某一频率或可变频率的交流电供给负载使用。
  76 电流型逆变器抑制过电流能力比电压型逆变器强,适用于经常要求启动、制动与反转的拖动装置
  77 在常见的国产晶闸管中频电源中,逆变器晶闸管大多采用负载谐振式换向方式
  78 变压器温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对其油温的测量来实现的,如果发现油温较平时相同的负载和相同冷却条件下高出10℃时,应考虑变压器内部发生了故障
  79 变压器无论带什么负载,只要负载电流增大,其输出电压必然降低
  80 电流互感器在运行时,二次绕组绝不能开路,否则就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
  81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82 变压器的铜耗是通过空载测得的,而变压器的铁耗是通过短路试验测得的
  83 若变压器一次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不论负载如何,他的输出功率一定低于额定功率
  84 具有电抗器的电焊变压器,若增加电抗器的铁芯气隙,则漏抗增加,焊接电流增大。
  85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若为单叠绕组,这绕组的并联支路数将等于主磁极数,同一瞬时相邻磁极下电枢绕组导体的感应电动势方向相反
  86 对于重绕后的电枢绕组,一般都要进行耐压试验,以检查其质量好坏,试验电压选择1.5~2倍电机额定电压即可
  87 直流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火花等级不应该超过2级
  88 直流电机的电刷对换向器的压力均有一定的要求,各电刷的压力之差不应超过±5%

89 无论是直流发电机还是直流电动机,其换向极绕组和补偿绕组都应与电枢绕组串联
  90 他励直流发电机的外特性,是指发电机接上负载后,在保持励磁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负载端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的规律。
  91如果并励直流发电机的负载电阻和励磁电流均保持不变则当转速升高后,其输出电压将保持不变
  92在负载转矩逐渐增加而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积复励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呈上升状态,但差复励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呈下降状态
  93串励电动机的特点是起动转矩和过载能力都比较大,且转速随负载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94通常情况下,他励直流电动机的额定转速以下的转速调节,靠改变加在电枢两端的电压;而在额定转速以上的转速调节靠减弱磁通
  95对他励直流电动机进行弱磁调速时,通常情况下应保持外加电压为额定电压值,并切除所有附加电阻,以保持在减弱磁通后使电动机电磁转矩增大,达到使电动机升速的目的
  96在要求调速范围较大的情况下,调压调速是性能最好、应用最广泛的直流电动机调速方法
  97直流电动机改变电枢电压调速,电动机励磁应保持为额定值。当工作电流为额定电流时,则允许的负载转矩不变,所以属于恒转矩调速
  98直流电动机电枢串电阻调速是恒转矩调速;改变电压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弱磁调速是恒功
率调速
  99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的频率越高
  100三相异步电动机,无论怎样使用,其转差率始终在0~1之间
         101为了提高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转矩可使电源电压高于电机的额定电压,从而获得较好的起动性能
  102带由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03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时,将定子绕组由原来的△连接改为YY连接,可使电动机的极对数减少一半,使转数增加一倍,这种调速方法是和拖动恒功率性质的负载
  104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若在转子回路中串入频敏变阻器进行起动,其频敏变阻器的特点是它的电阻值随着转速的上升而自动提高、平滑的减小,使电动机能平稳的起动
  105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又改变定子绕组极对数调速、改变电源频率调速、改变转子转差率调速三种
  106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与转子回路电阻值无关,但临界转差率与转子回路电阻成正比
  107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与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关系,与转子回路的电阻值无关
  108直流测速发电机,若其负载阻抗值增大,则其测速误差就增大
  109电磁式直流测速发电机,为了减小温度引起其输出电压的误差,可以在其励磁绕组中串联一个比励磁绕组电阻大几倍而温度系数大的电阻
  110空心杯形转子异步测速发电机输出特性具有较高的精度,其转子转动惯性量较小,可满足快速性要求
  111 交流测速发电机,在励磁电压为恒频恒压的交流电、且输出绕组负载阻抗很大时,其输出电压的大小与转速成正比,其频率等于励磁电源的频率而与转速无关
  112 若交流测速发电机的转向改变,则其输出电压的相位将发生180度的变化
  113 旋转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其转子转角的函数
  114旋转变压器的结构与普通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结构相似,也可分为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
  115旋转变压器有负载时会出现交轴磁动势,破坏了输出电压与转角间已定的函数关系,因此必须补偿,以消除交轴磁动势的效应
  116正余弦旋转变压器,为了减少负载时输出特性的畸变,常用的补偿措施有一次侧补偿、二次侧补偿和一、二次侧同时补偿
  117若交流电机扩大机的补偿绕组或换相绕组短路,会出现空载电压正常但加负载后电压显著下降的现象
  118力矩式自整角机的精度由角度误差来确定,这种误差取决于比转矩和轴上的阻转矩,比转矩越大,交误差越大
  119力矩电机是一种能长期在低速状态下运行,并能输出较大转矩的电动机,为了避免烧毁,不能长期在堵转状态下工作
  120单相串励换向器电动机可以交直流两用
  121三相交流换向器电动机起动转矩大,而起动电流小
  122由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制作的轻而细长,故其转动惯量较小,控制较灵活;又因转子电阻较大,机械特性很软,所以一旦控制绕组电压为零,电机处于单相运行时,就能很快的停止转动
  123交流伺服电动机是靠改变控制绕组所施电压的大小、相位或同时改变两者来控制其转速的,在多数情况

下,他都是工作在两相不对称状态,因而气隙中的合成磁场不是圆形旋转磁场,而是脉动磁场
  124交流伺服电动机在控制绕组电流作用下转动起来,如果控制绕组突然断路,则转制不会自行停转
  125直流伺服电动机一般都采用电枢控制方式,既通过改变电枢电压来对电动机进行控制
  126步进电机是一种把电脉冲控制信号转换成角位移或直线位移的执行元件
  127步进电动机每输入一个电脉冲,其转子就转过一个齿
  128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建立在磁力线力图通过最小的途径,而产生与同步电动机一样的磁阻转矩,所以步进电动机从其本质来说,归属与同步电动机
  129步进电动机的静态步距误差越小,电机的精度越高
  130步进电动机不失步所能施加的最高控制脉冲的频率,称为步进电动机的起动频率
  131步进电动机的连续运行频率应大于起动频率
  132步进电动机的输出转矩随其运行频率的上升而增大
  133自动控制就是应用控制装置使控制对象(如机器、设备和生产过程等)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或变化
  134对自动控制系统而言,若扰动产生在系统内部,则称为内扰动。若扰动来自系统外部,则叫外扰动。两种扰动都对系统的输出量产生影响
  135在开环系统中,由于对系统的输出量没有任何闭合回路,因此系统的输出量对系统的控制作用没有直接影响
  136由于比例调节是依靠输入偏差来进行调节的,因此比例调节系统中必定存在静差
  137采用比例调节的自动控制系统,工作时必定存在静差
  138积分调节能消除静差,而且调节速度快
  139比例积分调节器,其比例调节作用,可以使得系统动态响应速度较快;而其积分调节作用,又使的系统基本上无静差
  140当积分调节器的输入电压△U i=0时,其输出电压也为0
  141调速系统采用比例积分调节器,兼顾了实现无静差和快速性的要求,解决了静态和动态对放大倍数要求的矛盾
  142生产机械要求电动机在空载情况下提供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之比叫作调速范围
  143自动调速系统的静差率和机械特性两个概念没有区别,都是用系统转速降和理想空载转速的比值来定义的
  144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调速指标
  145在调速范围中规定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它们都必须满足静差率所允许的范围,若低速时静差率满足允许范围,则其余转速时静差率自然就一定满足
  146当负载变化时,直流电动机将力求使其转矩适应负载的变化,以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147开环调速系统对于负载变化时引起的转速变化不能自我调节,但对其它外界扰动时能自我调节的
  148闭环调速系统采用负反馈控制,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机械特性硬度,扩大调速范围
  149控制系统中采用负反馈,除了降低系统误差、提高系统精度外,还是系统对内部参数的变化不灵敏
  150在有静差调速系统中,扰动对输出量的影响只能得到部分补偿
 151有静差调速系统是依靠偏差进行调节的,而无静差调速系统则是依靠偏差对作用时间的积累进行调节的
  152调速系统的静态转速降是由电枢回路电阻压降引起的,转速负反馈之所以能提高系统硬度特性,是因为它减少了电枢回路电阻引起的转速降
  153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能够有效抑制一切被包围在负反馈环内的扰动作用
  154调速系统中,电压微分负反馈和电流微分负反馈环节在系统动态及静态中都参与调节
  155调速系统中,电流截止负反馈是一种只在调速系统主电路过电流情况下起负反馈调节作用的环节,用来限制主电路过电流,因此它属于保护环节
  156调速系统中采用电流正反馈和电压负反馈都是为提高直流电动机硬度特性,扩大调速范围
  157调速系统中电流正反馈,实质上是一种负载转矩扰动前馈调速系统
  158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静特性优于同等放大倍数的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
  159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对直流电动机电枢电阻、励磁电流变化带来的转速变化无法进行调节
  160在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中,直流电动机的转矩与电枢电流成正比,也和主电路的电流有效值成正比
  161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机械特性可分为连续段和断续段,断续段特性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晶闸管导通角θ太小,使电流断续
  162为了限制调速系统启动时的过电流,可以采用过电流继电器或快速熔断器来保护主电路的晶闸管
  163双闭环直流自动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转速环。电流环为外环,转速环为内环,两环是串联的,又称双
环串级调速
164双闭环调速系统起动过程中,电流调节器始终处于调节状态,而转速调节器在起动过程的初、后期处于调节状态,中期处于饱和状态
  165由于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堵转电流与转折电流相差很小,因此系统具有比较理想的“挖土机特型”
  166可逆调速系统主电路的电抗器是均衡电抗器,用来限制脉动电流
  167在两组晶闸管变流器反并联可逆电路中,必须严格控制正、反组晶闸管变流器的工作状态,否则就可能产生环流
  168可逆调速系统主组整流装置运行时,反组整流待逆变,并且让其输出电压Udof=Udor,于是电路中没有环流了
  169对于不可逆的调速系统,可以采用两组反并联晶闸管变流器来实现快速回馈制动
         170可逆调整系统反转过程是由正向制动过程和反向起动过程衔接起来的。在正向制动过程中包括本桥逆变和反桥制动两个阶段。
 171两组晶闸管变流器反并联可逆调速系统中,当控制电压Uc=0时,两组触发装置的控制角的零位αfo和βro均整定为90度。
  172在逻辑无环流调速系统中,必须有逻辑无环流装置DLC来控制两组脉冲的封锁和开放。当切换指令发出后,DLC便立即封锁原导通组脉冲,同时开放另一组脉冲,实现正、反组晶闸管的切换,因而这种系统是无环流的。
  173在一些交流供电的场合,可以采用斩波器来实现交流电动机的调压调速
  174串级调速在转子回路中不串入电阻,而是串入附加电动势来改变转差率,实现调速。串级调速与转子回路中串电阻调速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效率高,调速时机械特性的硬度不变
  175串级调速与串电阻调速一样,均属于变转差率调速方法
  176串级调速可以将串入附加电动势而增加的转差功率,回馈到电网或者电动机轴上,因此它属于转差功率回馈型调速方法
  177在转子回路串入附加直流电动势的串级调速系统中,只能实现低与同步转速以下的调速
  178开环串级调速系统的机械特性比异步电动机自然接线时的机械特性要软
  179变频调速性能优异、调速范围大、平滑性好、低速特性较硬,是笼型转子异步电动机的一种理想调速方法
  180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装置,其功能是将电网的恒压恒频交流电变换成变压变频的交流电,对交流电动机供电,实现交流无级调速
  181 在变频调速时,为了得到恒转矩的调速特性,应尽可能地使用电动机的磁通φm保持额定值不变
  182变频调速时,若保持电动机定子供电电压不变,仅改变其频率进行变频调速,将引起磁通的变化,出现励磁不足或励磁过强的现象
  183变频调速的基本控制方式是在额定频率以下的恒磁通变频调速而额定频率以上的弱磁调速
  184交-交变频是把工频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然后再由直流电逆变为所需频率的交流电
  185交-直-交变频器,将工频交流电经整流器变换为直流电,经中间滤波环节后,再经逆变器变换为变频变压的交流电,故称为间接变频器
  186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是指参考信号为正弦波的脉冲宽度调制方式
  187在双极性的SPWM调制方式中,参考信号和载波信号均为双极性信号
  188在单极性的SPWM调制方式中,参考信号为单极性信号而载波信号为双极性三角波
  189在SPWM调制方式的逆变器中,只要改变参考信号正弦波的幅值,就可以调节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的大小
  190在SPWM调制方式的逆变器中,只要改变载波信号的频率,就可以改变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的频率
  191 采用转速闭环矢量变换控制的变频调速系统,基本上能达到直流双闭环系统的动态性能,因而可以取代直流调速系统
  192可编程控制器(PC)是由输入部分、逻辑部分和输出部分组成
  193PC的输入部分的作用是处理所取得的信息,并按照被控制对象实际的动作要求作出反应
  194微处理器CPU是PC的核心,他指挥和协调PC的整个工作过程
  195PC的存储器分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和用户程序存储器两大类,前者一般采用RAM芯片,后者采用ROM芯片
  196PC的工作过程是周期循环扫描,基本分成三个阶段进行,既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和输出刷新阶段
  197梯形图必须符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顺序执行的原则

198在PC的梯形图中,软继电器的线圈应直接与右母线相连,而不能直接和左母线相连
  199在PC的梯形图中,所有的软触点只能接在软继电器线圈的左边,而不能与右母线直接相连。
  200梯形图中的各软继电器,必须使所有机器允许范围内的软继电器。
  201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触点都是有限的
  202 由于PC是采用周期性循环扫描方式工作的,因此对程序中各条指令的顺序没有要求
  203 事先同一个控制任务的PC应用程序是唯一的
  204 输入继电器用于接收外部输入设备的开关信号,因此在梯形图程序中不出现器线圈和触点
  205 辅助继电器的线圈是由程序驱动的,其触点用于直接驱动外部负载
  206 具有掉电保持功能的软继电器能有锂电池保持其在PC掉电前状态
  207 F1系列PC中,软继电器的编号采用三位十进制数字编码表示
  208 F1系列PC中,计数器均有掉电保持功能,且都是加法计数器
  209 当PC的电源掉电时,状态继电器复位
  210 F1系列PC中,所有移位寄存器都具有掉电保持功能
  211 使用F1系列PC的计数器时,必须对其赋给初值0
  212 OUT指令驱动定时器线圈时,可以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线圈
  213 在用OUT指令驱动定时器线圈时,程序中必须用紧随其后的K及3位八进制数来设定所需的定时时间
  214 使用主控指令MC后,母线的位置将随之变更

 215 使用CJP、EJP指令,可以在CJP的条件满足时跳过部分程序,去执行EJP指令以下的程序,而在CJP的条件不能满足时,按原顺序执行程序
  216 多个CJP指令嵌套使用时,若外层的条件转移能够执行,则内层的条件转移无效
  217 用NOP指令取代已写入的指令,对梯形图的构成没有影响
  218 只有使用了S指令置位的状态器,才具有步进控制功能
  219 使用STL指令后,LD点一直步进触点的右侧,与步进触点相连的起始触点要用LD或LDI指令。使用RET指令,可使LD点返回母线
  220 将程序写入可编程序控制器时,首先应将存储器清零,然后按操作说明写入程序,结束时用结束指令
  221 利用END指令,可以分段调试用户程序
  222 数字控制使用数字化的信息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的一门控制技术
  223 现代数控系统大多是计算机数控系统
  224 对不同机型的计算机,针对同一问题编写的汇编语言程序,均可相互通用
  225 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必须用汇编成相对应的机器语言,计算机才能直接执行
  226 汇编语言适合用于工业控制和智能仪表中的编程
  227.数控装置是数控机床的控制核心,它根据输入的程序和数据,完成数值计算、逻辑判断、输入输出控制、轨迹插补等功能。
  228.伺服系统包括伺服控制线路、功率放大线路、伺服电动机、机械传动机构和执行机构等,其主要功能是将数控装置产生的插补脉冲信号转换成机床执行机构的运动。
  229.数控加工程序是由若干程序段组成的,程序段由若干个指令代码组成,而指令代码又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230.G代码是使数控机床准备好某种运动方式的指令。
  231.M代码主要是用于数控机床的开关量控制。
  232.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规定为右手卡迪尔坐标系。
  233.在数控机床中,通常是以刀具移动时的正方向作为编程的正方向。
  234.在一个脉冲作用下,工作台移动的一个基本长度单位,称为脉冲当量。
  235.逐点比较法的控制精度和进给速度较低,主要适用于以步进电动机为驱动装置的开环数控装置。
  236.逐点比较插补方法是以阶梯折线来逼近直线和圆弧等曲线的,只要把脉冲当量取得足够小,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加工精度要求。
237在绝对式位置测量中,任一被测点的位置都由一个固定的坐标原点算起,每个被测点都有一个相应的对原点的测量值。
238感应同步器是一种电磁式位置检测装置。
239感应同步器中,在定尺上是分段绕组,而在滑尺上则是连续绕组。
240感应同步器通常采用滑尺加励磁信号,而由定尺输出位移信号的工作方法。

241标准直线感应同步器定尺安装面的直线度,毎250mm不大于0.5mm 。
242磁栅是以没有导条或绕组的磁波为磁性标度的位置检测元件,这就是磁尺独有的最大特点。
243磁通响应型磁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它的磁路中设有可饱和铁心,并在铁心的可饱和段上绕有励磁绕组,利用可饱和铁心的磁性调制原理来实现位置检测。
244当磁通响应型拾磁磁头的励磁绕组中通入交变励磁电流时,在其拾磁线圈中可以得到与交变励磁电流同频率的输出信号。
245辨向磁头装置通常设置有一定间距的两组磁头,根据两组磁头输出信号的超前和滞后,可以确定磁头在磁性标尺上的移动方向。
246光栅是一种光电式检测装置,它利用光学原理将机械位移变换成光学信息,并应用光电效应将其转换为电信号输出。
247光栅测量中,标尺光栅应配套使用,它们的线纹密度必须相同。
248选用光栅尺时,其测量长度要略低于工作台最大行程。
249光栅的线纹相交在一个微小的夹角,由于挡光效应或光的衍射,在与光栅线纹大致平行的方向上产生明暗相间的条纹,这就是“莫尔条纹”。
250利用莫尔条纹,光栅能把其栅距变换成放大了若干倍的莫尔条纹节距。
251莫尔条纹的移动与两光栅尺的相对移动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当两光栅尺毎相对移动一个栅距时,莫尔条纹便相应地移动一个莫尔条纹节距。
252由于莫尔条纹是由条线纹共同干涉形成的,所以它对光栅的栅距误差具有平均作用,因而可以消除个别光栅栅距不均匀对测量所造成的影响。
253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型数控系统一般是以8位或16位单片计算机或者以8位或16位微处理器为主构成的系统。
254经济型数控系统中进给伺服系统一般为步进电动机伺服系统。
255步进电动机的环形脉冲分配既可以采用硬件脉冲分配方式,也 可以采用软件脉冲分配方式。
256在步进电动机伺服驱动系统中,用输入指令脉冲的数量、频率和方向来分别控制执行部件的位移量、移动速度和移动方向,从而实现对位移控制的要求。
257编制数控程序时,不必考虑数控加工机床的功能。
258如果在基本的坐标轴X、Y、Z之外,另有轴线平行于它们的坐标轴,则附加的坐标轴指定为A、B、C 。
259在有换刀指令时,必须保证主轴准停在一个固定位置,以保证自动换刀时刀夹键槽对准主轴的定位键。
260电桥的灵敏度只取决于所用检流计的灵敏度,而与其它因素无关。
261直流单臂电桥比率的选择原则是,使比较臂级数乘以比率级数大致等于被测电阻的级数。
262改变直流单臂电桥的供电电压值对电阻的测量精度也会产生影响。
263用直流双臂电桥测量电阻时,应使电桥电位接头的引线比电流接头的引出线更靠近被测电阻。
264电磁系仪表既可以测量直流电量,也可以测量交流电量,且测交流时的刻度与测直流时的刻度相同。
265用两功率表法测量三相三线制交流电路的有功功率时,若负载功率因数低于0.5,则必有一个功率表的读数是负值。
266晶体管图示仪是测量晶体管的专用仪器,对晶体管的参数既可定性测量又可定量测量。
267晶体管晶体管图示仪用完后,只要将集电极扫描峰压范围置于0~20V就行了。
268只要示波器或晶体管图示仪正常,电源电压也正常,则通电后可立即投入使用。
269电子示波器只能显示被测信号的波形而不能用来测量被测信号的大小。
270执行改变示波器亮(辉)度操作后,一般不须重调聚焦。
271示波器的外壳与被测信号电压应有公共的接地点。同时,尽量使用探头测量的是为了防止引入干扰。
272要想比较两个电压的频率和相位,只能选用双线示波器,单线示波器不能胜任。
273操作晶体管图示仪时,应特别注意功耗电阻、阶梯选择及峰值范围选择开关置位,它们是导致管子损坏的主要原因。
274示波器Y轴放大器的通频带越宽,则输出 脉冲波形的失真度越小,Y轴放大器的灵敏度超高,则可观测的最小信号值越小。
275送入示波器的信号经Y轴放大器放大后,加到示波器控制栅极,使电子束按输入信号的规律变化,从而得到了代表输入信号变化规律的波形。
276示波器的Y轴增幅钮与Y轴衰减都能改变输出波形的幅度,故两者可以相互代用。
277示波器衰减电路的作用是将输入信号变换为适当的量值后再加到放大电路上,目的是为了扩展示波器的幅度测量范围。

278生产机械中的飞轮,常做成边缘厚中间薄,使大部分材料分布在远离转轴的地方,可以增大转动惯量,使机器的角加速度减小,运转平稳。
279电工仪表的转动部分,需要采用轻巧的结构和选用轻质的材料,以减小它的转动惯量,使仪表反应灵敏。
280如仅从圆轴扭转时的强度和刚度条件来考虑,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空心轴比实心轴更为经济。
281机械传动中,齿轮传动能保证恒定的瞬间传动比,且传动效率最高。
282齿轮传动可以实现无级变速,而且具有过载保护作用。
283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齿轮的模数越大,则轮齿的尺寸越大,因而能传递的动力也越大。
284斜齿圆柱齿轮,一般规定其端面模数符合标准值。
285一对齿轮啮合传动,只要其压力角相等,就可以正确啮合。
286一级齿轮减速器中,主动轴的转速较高,所以它所传递的扭矩也比从动轴大。
287齿条齿轮传动,只能将齿轮的旋转运动通过齿条转变成直线运动。
288带传动具有过载保护作用,可以避免其它零件的损坏。
289液压传动是靠密封容器内的液体压力能来进行能量转换、传递与控制的一种传动方式。
290液压传动不具备过载保护功能,但其效率较高。
291液体的粘度是随温度而变化的,因而在夏天应该选用粘度较低的液压油。
292高压系统应选用粘度较高的液压油,而中低压系统则应选用粘度较低的液压油。
293液压泵是用来将机械能转换为液压能的装置。
294液压缸是用来将液压能转换为机械能的装置 。
295液压缸活塞的移动速度仅取决于油压。
296用于防止过载的溢流阀又称安全阀,其阀口始终是开启的。
297非工作状态时,减压阀的阀口是常闭的,而溢流阀是常 开的。
298减压阀串接在系统某一支路上,则不管支路上负载大小如何,减压阀出口压力一定是它的调定压力。
299在液压系统中,无论负载大小如何,泵的输油压力就是溢流阀的调定压力。
300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当电磁铁失电不工作时,既要使液压缸浮动,又要使液压泵卸荷,应该采用“M”形的滑阀中位机能。
301机电一体化产品是在传统的机械产品上加上现代电气而成的产品。
302机电一体化与传统的自动化最主要的区别之一是系统控制智能化。
303柔性生产系统能加工各种各样的零件。
304由于现代企业产品生产批量的增加,由此产生了计算机集成制造(CIM)技术。
305计算机输入设备有键盘、显示器、鼠标等。
306计算机由CPU。内存和输入/输出接口组成。
307Windows操作系统属于CAD应用软件。
308对企业经营目标无止境的尽善尽美的追求是精益生产方式优于大量生产方式的精神动力。
309精益生产方式中,产品开发采用的是并行工程方法。
310精益生产方式为自己确定一个有限的目标;可以容忍一定的废品率、限额的库存等,认为要求过高会超出现有条件和能力范围,要花费更多投入,在经济上划不来。
311JTT不是以批量规模来降低成本,而是力图通过“彻底排除浪费”来达到这一目标。
312MRPⅡ中的制造资源是指生产系统的内部要素。
313 MRPⅡ就是对MRP的改进与发展。
314能力需求计划功能子系统CRP的核心是寻求能力与任务的平衡方案。
315CIMS着重解决的是产品生产问题。
316CIMS是由CAD、CAM、CAPP所组成的一个系统。
317ISO9000族标准与全面质量管理应相互兼用,不应搞替代。
318我国新修订的GB/T19000系列国家标准完全等同于国标1994年版的ISO9000族标准。
319质量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
320ISO14000系列标准是发展趋势,将代替ISO9000族标准。
321看板管理是一种生产现场工艺控制系统。
322JTT生产方式适用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

:00
    二.计算题
1、 图4所示为一个多量程电流表的原理电路。已知表头的内阻Rg=3750Ω、满刻度时电流Ig=40μA,试计算各分流电阻RA1~ RA5  。
2、 一个多量程电压表的原理电路如图5所示。已知表头的内阻R=3750Ω、满刻度时电流Ig=40μA,分流电阻RA=15KΩ,求各附加电阻Rv1~Rv5的阻值。
3、 在图6 所示的 电路中,已知E=30V,Is=1A,R1=5Ω,R2=20Ω, R3=8Ω,R4=12Ω,试用叠加原理计算流过电阻R3的电流I。
4、 在图7所示的电路中,已在保持吸引力不变的前提下,将它改制成线圈为220V的交流接触器(假?为铸
(1)(2) 若励磁电流为1
7、 图9 所示为=50V,U2=121V,试求线圈的参数R和L。
8、 在图10所示的电路中,已知U=220V,的R1=10Ω,X1=6.28Ω,R2=20Ω,X2=31.9Ω,R3=15Ω,X3=15.7Ω,试求:
(1) 电路总的等效阻抗
(2) 各支路电流及总电流
(3) 电路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
9、 线电压为380V的三相电源上接有两个三相对称负载:一个是星联结的三相电阻炉,其功率为10KW;另一个是三角形联结的电动机,其每相阻抗Z△=36.3∠370Ω,试求:
(1) 电路的线电流;
(2) 总的有功功率;
(3) 总功率因数。
10、使用一只0.2级、10V量程的电压表,测得某电压值为5.0V,问其可能最大绝对误差△U及可能最大相对误差γ各为多少?
11、在图11所示的电路中,已知G1、G2均为TTL与非门,其输出高电平UOH=3.6V,输出低电平UOL=0.3V,最大拉电流负载IOH=-400A,最大灌电流负载IOL=10A;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导通时UBE=0.7V,饱和管压降UCES=0.3V,β=40;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UD=2V,发光时正向电流ID为5~10mA,试回答
(1) G1、G2工作在什么状态时发光二极管可能发光?
(2) 三极管的集电极电阻RC的取值范围;
(3) 若RC=300,基极电阻RB的取值范围。
12.图12中,已知Ucc=15V ,三极管V 的β=50, RB1=27.5 kΩ,
RB2=10kΩ, RC=3kΩ, RE=2kΩ, RL=3kΩ, 求
(1) 静态工作点IB、IC、UCE;
(2) 输入及输出电阻Ri、Ro;
(3) 电压放大倍数Au。

13.在图13所示的电路中,设Ucc=12V,晶体管的β=50,UBE=0.7V各电容均足够大(对交流信号可视为短路)。现要求静态电流Ic=2mA,管压降UCE=4V ,电容C2两端电压UC2=5V。
(4) 试确定电路中RB、RC和RE的值。
(5) 若RL=RC,求该放大电路的Au、Ri和RO。

14.图14所示为一个射极输出器的电路。
已知Ucc=12V,RB=510kΩ,RE=10kΩ,RL=3kΩ,Rs=0,并已知晶体管的β=50,rbe=2kΩ,UBE=0.7V,各电容对交流信号可视为短路,试求
(1) 静态工作点(IB、IC、UCE);
(2) 电压放大倍数Au;
(3) 输入电阻Ri;
(4) 输出电阻RO。

 15.在图15所示电路中,A为理想运算放大器。
已知R1=R2=RL=10 kΩ,R3=RF=100 kΩ,UI=0.55V,求输出电压UO、负载电流IL及运放输出电流IO。
   16.图16所示为由555集成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已知R1=3.9kΩ,
R2=3kΩ,C=1×10-6F,试计算振荡周期T、频率f、脉宽tWH及占空比q。
 17、一个八位D/A转换器最小输出电压增量为0.02V,当输入代码为010011101时,输出电压UO为多少伏?
18、七位D/A转换器的分辨率百分数是多少?
19.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已知PN=5kW,UN=380V,nN=2910r/min, =0.8,cos =0.86, =2,求:sN,IN,TN,Tm   。
20、一台△联结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数据如下:7.5KW,380V,15.4A,1440r/min,50HZ,cosφ=0.85,试求电动机极数2p、额定转差率SN、额定负载时的效率ηN和额定转矩TN 。
21.一台三相四极笼型异步电动机,△联结,额定功率10kW,额定电压380V,额定转速1460r/min,功率因数0.88,额定效率80%,Tst/TN=1.5,Ist/IN =6.5,试求
(1)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 Y—△减压起动时的起动转矩和起动电流;
(3) 若负载转矩TL=0.5TN,问是否可以采用Y—△减压起动?(1) 临界转差率Sm;
(2) 额定电磁转矩TN;
(3) 最大电磁转矩Tm及过载能力λ。
23.一台并励直流电动机,其额定数据如下:PN=22kw,UN=110V,nN=1000 r/min,η=0.84。已知电枢回路总电阻R=0.04Ω, Rf=27.5Ω,试求
(1) 额定电流,额定电枢电流,额定励磁电流;
(2) 额定电磁转矩;
(3) 额定负载下的电枢电动势。
24. 一台他励直流电动机的额定UN=110V,额定电流IN=234A,电枢回路总电阻R=0.04Ω,忽略电枢反应的影响,计算
(1) 采用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Ist是额定电流IN的多少倍?
(2) 如限制起动电流为2IN,则电枢回路应串入多大的起动电阻Rs?
25、一台三相反应式步进电动机,已知步矩角为30及采用三相三拍通电方式,求
(1) 该步进电动机转子有多少齿?
(2) 若驱动电源频率2000HZ,则该步进电动机的转速是多少?
26、一台三相反应式步进电动机,转子齿数ZR=40,采用三相六拍运行方式,求
(1) 该步进电动机的步矩角为多大?
(2) 若向该电动机输入f=1000HZ的脉冲信号,电动机转速为多少?
27. 具有续流二极管的单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带大电感负载。已知U2=220V,负载Ld足够大,Rd=10Ω,当α=45°时,试计算
(1) 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的平均值;
(2) 流过晶闸管和续流二极管的电流平均值及有效值。
28. 单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带电阻性负载,已知U1=220V,
Rd=4Ω,要求整流电路的直流输出电流Id在0—25A之间变化,求
(1) 变压器的电压比;
(2) 若导线允许电流J=5A,求连接负载导线的截面积;
(3) 若考虑晶闸管电压、电流取2倍的裕量,选择晶闸管的型号;
(4) 忽略变压器励磁功率,求变压器的容量;
(5) 计算负载电阻Rd的功率;
(6) 计算电路的功率因数。
29. 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电阻性负载,已知U=100V,Rd=10Ω,求α=60°时输出的平均电压Ud、流过负载的平均电流Id和流过晶闸管电流的平均值ITAV  。(1)整流变压器的二次线电压U21;
(2)晶闸管电流的平均值ITAV、有效值IT及晶闸管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UTm。
(3)选择晶闸管型号(晶闸管电压、电流裕量取2倍)
 五.读图与作图题
1、 一个液压系统如图17所示。根据此图,回答下列问题:
(1) 活塞在向右运动时,可以获得几种不同速度?
(2) 活塞在向右作工作进给时,属何种调速回路?
(3) 换向阀是何种中位机能,有什么特点?
(4) 双泵供油系统中哪一只泵为大流量泵?
(5) 工作进给时,系统的压力是由哪一只阀调定?
2、 由两个TTL与非门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如图18a所示。图中,VD为电平偏移二极管,UD=0.7V,R1=100Ω,R2=200Ω,与非门输出高电平UOH=3.6V,输出低电平UOL=0.3V,阀值电压UTH=1.4V,忽略与非门G1的输入短路电流IIS。若输入信号电压ui为图18b所示三角波,试画出u01和u02的波形,并求出回差电压ΔU的大小。
3. 有一台皮带运输机,为了实现正常传输,避免物料在传输途中堆积,要求当A电动机打开时,则B电动机必须开动;若B开机,则C必须开机,否则立即停机,并报警。试按组合逻辑设计电路步骤,设计停机及报警控制的逻辑电路,要求用最少的与非门组成。
4.试设计一个运算电路,要求运算关系为uo=3ui1-2ui2,其中ui1和ui2均大于0。
5.图19所示为可控整流电路中的保护环节,指出图中○1∽○7各保护元件的名称及作用。
6、图20所示为锯齿波同步触发电路,读图后回答下列问题
(1) RP1的作用是什么?
(2) RP2的作用是什么?
(3) 若要改变触发脉冲的宽度,则应改变哪些元件的参数?
(4) 说明A、B、C、D、E引出端的作用;
(5) +50V整流电源的作用。
 7.用PC来控制的一台电动机,其起、停控制的要求是:当起动按钮按下后,电动机立即得电起动,并持续运行;当按下停止按钮后,尚须经过10秒的延时,电动机才断电而停止运行,请设计PC的梯形图程序。
8、 某生产设备要求电动机作正反转循环运行,电动机的一个运行周期为:正转 间 隔30 s    反转 间隔20s    正转;并要求有起、停控制。现用PC来实现电动机的控制,请设计梯形图程序。
9.某送料小车工作示意图如图21所示。小车由电动机拖动,电动机正转时小车前进,而电动机反转时小车后退。对送料小车自动循环控制的要求为:第一次按动送料按钮,预先装满料的小车前进送料,到达卸料处B(前限位开关SQ2)自动停下来卸料,经过卸料所需设定时间30s延时后,小车则自动返回到装料处A(后限位开关SQ1),经过装料所需设定时间45s延时后,小车再次前进送料,卸完料后小车又自动返回装料,如此自动循环。现要求采用PC控制,试设计控制程序。
10.有一台三级皮带运输机,分别由M1、M2和M3三台电动机拖动,为了实现正常传输,避免物料在传输途中堆积,皮带运输机的控制要求为:起动时要求按一定时间间隔顺序起动,起动顺序为:  M1起动,间隔5s→ M2起动,间隔5s →M3起动;停车时也按一定时间间隔顺序停车,停车顺序为: M3停车,间隔10s→M2停车,间隔10s →M1停车。试设计皮带运输机的PC控制程序。

网友A(2008-04-15):
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
直流电机有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定子上有磁极(绕组式或永磁式),转子有绕组,通电后,转子上也形成磁场(磁极),定子和转子的磁极之间有一个夹角,在定转子磁场(N极和S极之间)的相互吸引下,是电机旋转。改变电刷的位子,就可以改变定转子磁极夹角(假设以定子的磁极为夹角起始边,转子的磁极为另一边,由转子的磁极指向定子的磁极的方向就是电机的旋转方向)的方向,从而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
直流励磁的磁路在电工设备中的应用,除了直流电磁铁(直流继电器、直流接触器等)外,最重要的就是应用在直流旋转电机中。在发电厂里,同步发电机的励磁机、蓄电池的充电机等,都是直流发电机;锅炉给粉机的原动机是直流电动机。此外,在许多工业部门,例如大型轧钢设备、大型精密机床、矿井卷扬机、市内电车、电缆设备要求严格线速度一致的地方等,通常都采用直流电动机作为原动机来拖动工作机械的。直流发电机通常是作为直流电源,向负载输出电能;直流电动机则是作为原动机带动各种生产机械工作,向负载输出机械能。在控制系统中,直流电机还有其它的用途,例如测速电机、伺服电机等。虽然直流发电机和直流电动机的用途各不同,但是它们的结构基本上一样,都是利用电和磁的相互作用来实现机械能与电能的相互转换。
直流电机的最大弱点就是有电流的换向问题,消耗有色金属较多,成本高,运行中的维护检修也比较麻烦。因此,电机制造业中正在努力改善交流电动机的调速性能,并且大量代替直流电动机。不过,近年来在利用可控硅整流装置代替直流发电机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包括直流电机在内的一切旋转电机,实际上都是依据我们所知道的两条基本原则制造的。一条是:导线切割磁通产生感应电动势;另一条是:载流导体在磁场中受到电磁力的作用。因此,从结构上来看,任何电机都包括磁场部分和电路部分。从上述原理可见,任何电机都体现着电和磁的相互作用,是电、磁这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统一。我们在这一章里讨论直流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就是讨论直流电机中的“磁”和“电”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以及体现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物理量和现象(电枢电动势、电磁转矩、电磁功率、电枢反应等)。

网友B:
忽然发现好像真的都不会吖

网友C(2008-08-08):
通讯模块UD74质量怎么那么差啊?外壳很容易破碎,市场上不易买到,谁有现货我愿出一万元解急啊13908630202马光进

网友C(2009-01-01):
编码器   Baumer IVO   G1330.

网友D(2009-02-14):
哈哈很多都不会的。有答案吗?发送一下:damo-gulang@tom.com

网友E:
很多都不会,我都看傻眼了

网友F(2009-10-22):
有答案的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