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出了问题

楼主(2002-10-24):
本人在做工程中的一台富士变频器出了问题,现象是模拟电流输入信号变化时,电机频率不变,估计是数模转换电路出了问题。但用面板调节正常。不知哪位仁兄能解决此问题。 费用大概多少?(此变频器已经正常工作一年,前时间突然出现此问题) 请回复:swordman999@sohu.com

网友A(2002-03-13):
请告之具体型号,或与我联系。E-mai:ysying919@sohu.com 0571-88491629 小俞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很可能是参数调乱了。

网友B:
闭环未选用,参数.

网友C:
检查一下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的参数,因为我在ABB上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D:
模数转换电路硬件故障,我可以解决,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E-mail: kentuo1@sina.com

网友A(2002-07-03):
请与我联系 028-85230757

网友E:
信自己!检查参数!

网友F:
CPU板有故障!020-81566269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G(2002-09-08):
可用输入0—5V的电压通道替代,无须维修。

网友A:
这种情况肯定是参数调乱了,你把参数全部复位然后在重新调一次即可,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H(2002-10-24):
模拟信号线有没有屏蔽线,或线接错 021-62521122

网友I(2012-04-19):
    本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服务,透明收费,快捷服务,超长保修

板卡维修、变频维修、工控维修、伺服维修、驱动维修、电源维修、模块维修

联系电话021-62842272    QQ87404871

欢迎来电咨询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