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能PLC在线修改程序

楼主(2007-05-09):
请问各位高手,那种PLC支持在运行状态时,不停机能在线修改PLC参数、及调整或修改程序。比如计时器时间常数、计数器常数等,并且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AB的几个系列PLC可以。

网友B:
用过OMRON、三菱的,都可以

网友C:
大多数PLC都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D:
春回大地说地不错.

网友E:
在线修改调试用时,我觉得AB的最方便

网友F:
LG的也可以

网友G:
好多种都可以!三菱 OMRON 松下!

网友H:
我所见到的只有FUJI的PLC不可以(现在?)

网友I:
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