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09-18):
1.  请不要将电源线和信号线从同一管道内穿过,也不要将其绑扎在一起。配线时,电源线与信号线应离开30CM以上。
2.  信号线、编码器(PG)反馈线请使用多股绞合线以及多芯绞合屏蔽线。对于配线长度,指令输入线最长为3M,PG反馈线最长为20M。
3.  即使关闭电源,伺服单元内也可能残留有高电压。在5分钟之内不要接触电源端子。请在确认CHARGE指示灯熄灭以后,再进行检查作业。
4.  请勿频繁ON/OFF电源。在需要反复地连续ON/OFF电源时,请控制在1分钟内1次以下。
  由于在伺服单元的电源部分带有电容,所以在ON电源时,会流过较大充电电流(充电时间0.2秒)。因此,如果频繁地ON/OFF电源,则会造成伺服单元内部的主电路元件性能下降.
5.  请务必在发出伺服ON信号之后再发出输入指令以起动/停止伺服电机。
  请不要先发出输入指令,然后再使用/S-ON信号起动/停止伺服电机。如果重复进行AC电源的ON与OFF,则会使内部元件老化,导致事故发生。

网友A(2008-11-18):
伺服很重要,它的使用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