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NATOL

楼主(2005-11-08):
请教:
ANATOL变频器中主板芯片通电后发烫,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解决,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检查输出是否平衡,再检查模块触发

网友B:
先检查输出是否平衡,看看驱动触发那块,在看看CPU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首先应该检查5V电源正常吗?应该不正常吧,检查5V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我先检查一下,如有不懂的地方,还要请教大家哦!

网友D:
芯片的电源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E:
芯片内部短路了,才引起的.浏览:Http://www.gdi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