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讨

楼主(2004-02-02):
我有一台普传PI97G.V4变频器,开机时没有显示,但用电吹风一吹就有显示了,怀疑是时间长了电容漏液,但又不知道换那个电容,其中有五个50V、470uf电容换了也没有用,请指教。

网友A:
主要查开关电源附近的电容电阻器件

网友B:
可能是虚焊!

楼主:
多谢,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