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3-15KW “FU”故障

楼主(2005-07-06):
我昨天遇到一台安川G3-15KW变频器,这是一台别人修过的机器,万用表测的模块功率部分是好的,因为是别人修过的机器所以不该轻易上电,因此只好先做好保护(接上假负载)然后上电,上电后显示正常但一起动即报“FU”,停电后对电源驱动板做单板测试,测的驱动静态电压都正常,停电后接上主板启动板子用示波器测驱动输出波形,发现也正常。这就有点想不通了,因为单板测试没有报,而装到机器上一启动就报,但模块的触发也量过没问题,最后还是决定重点检查驱动,因为变频器驱动输出波形是正常的,所以首先怀疑电容可能漏夜(因为安川G3电容漏夜引起报警是它的一个通病),所以焊下来测其的容量,但在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电容的脚有松动,是不是由于电容虚焊引起的报警呢,前面拆下来的电容确实也未发现问题,而且此机已修过,所以电容也都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对那处虚焊的地方进行补焊后再次上电,启动后“FU”故障消失,最后确定该机由于驱动电容虚焊引起“FU”报警。

网友A:
FU报警是保险快速容断。

网友B:
FU报警是保险熔断的意思,但不是每一次都是快熔坏,驱动也有可能啊,我上面举的例子就是因为驱动电容虚焊造成的FU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