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300-22KW

楼主(2004-12-19):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日立J300-22KW的变频器出现E31故障,该机启动时还很好,就是到达设定频率后电机开始抖动然后报E31,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E31为恒速时功率模块保护.

网友:
那有可能是模块坏了?

网友A:
配置于功率模块中的检测器工作.

网友A:
当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或电机被卡住时,大电流流经变频器并造成故障.因此,当功率模块中的电流或主设备的异常温度被检测到并超过规定值时,输出被切断.三相平衡吗?负载过重吗?

网友:
负载不重的,22KW带5.5KW都这样。

网友:
好象IPM桥臂没有完全坏,驱动部分可能有问题,检查一下驱动的光偶、二极管、电阻等!

网友:
应该是IPM模块坏了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C:
日立那么烂,你们还用.出问题了吧!再次告戒大家,不能用日立

网友D(2006-12-14):
应该是模块坏了,我见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