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2-04-10):
我单位有多ABB ACS600变频器,其中一台有报警出现:过流及缺相,但检查电机及接线均无问题,估计为变频器故障,哪位能够指点或维修,请尽快与我联系

网友A(2001-10-22):
我处 可维修 0311-7883853

网友B:
请与010-64368019,蔡文福联系。

网友C:
先确认整流桥是否损坏,如果无,则检查逆变模块,其中一路有损坏。更换逆变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损坏之路的光耦和电阻等。确认逆变桥的外围器件全部正常后,再通电,否则还会损坏逆变桥。

网友D:
我公司为ABB授权代理商及指定售后服务中心,若变频器在保质期内,且属于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维修服务。

网友B:
我可以修理,电话13002789591.

网友E:
从新把产数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2-03-30):
你好!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ABB(ACS400)变频器是如何构成闭环控制系统的?用户说明书上的应用宏是不是有些宏只能用做开环系统,而够不成闭环系统? luyaff@sian.com

网友B:
专业维修:0755-3105449

网友F:
变频器主回路有故障,我处有修,e-mail:kentuo1@sina.com

网友G:
如果是97~98年的产品,找ABB好了,IGBT质量有问题。

网友H(2012-03-29):
        有需要维修变频器、电路板、显示触摸屏、伺服驱动器、UPS电源、PLC工控和其他高端设备电路板的朋友注意了:

  透明的维修价格,合理的收费标准,快捷的维修服务,

朱先生:021-62842272  、13024178619     ,
QQ:87404871
也可登陆: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PCB生产协会理事会员单位

                                                                           长三角第一家专业芯片级维修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