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5-06-15):
求助:春日变频器(型号KVFG4150E)上电跳动显示8888,不知是何原因引起?

网友A:
是西安的春日吗?

网友B:
电源问题,把电解电容更换掉。

楼主:
是西安春日的,上电就是四个吉利的8888,唉~~~~~~~

楼主:
TO:整流 谢谢你的回复,你知道它那电源板供给CPU板的电压分别是多少伏吗?

网友C(2006-08-0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哪位师傅能帮忙分析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D:
首先把5伏搞准

网友E(2006-09-01):
你们可以与春日的售后联系一下,他们会尽快给你们解决的
029-88472340    88483135  88483136

网友E:
春日变频器是西安的

网友F(2009-04-01):
我的春日变频电源板上的一个小的立板上的芯片和光藕坏了 能维修吗

网友G:
可以啊!我是河南郑州的15936228960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