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变频器维修请注意!!!

楼主(2005-07-21):
电路板维修请留意:本人从事工控维修多年,经验丰富,若有自已解决不了的电路板、变频器、PLC请与我联系 010-8923342 李佳 QQ:346451552 Email:tonghui2004@yahoo.com.cn

网友A:
我现有ABB Sami Star 1000kva变频器,以前每次启动都会出现FL01故障码,但reset后能够正常启动。现在启动时没有起动就直接显示FL 05故障,经查是输出过电流故障,经清扫后偶尔能够启动,但现在每次启动都出现此故障。请李工能否给与指点。多谢!

楼主:
输出端有一输出电流检测单元,可能是某一环节出现小故障。如果你自己能处理的话应该早点处理,以免造成损坏模块,如果处理不了的话应该找个专业人士帮你看看

网友B:
可以互相交流下~

网友C:
请教李工:   我有一台ABB400 30KW变频器空带30KW电机正常,带负载后运行到30HZ以上报FL15接地故障。不知从和下手。

网友D:
请教李工: 所留的电话号码怎么少一位呀!请告知正确的号码.以便日后联系.

网友E:
在输出IGBT,BSM50GD120DN2的直流供电的两端并联一个>1UF/1600的电容。

网友F:
我这儿有一套变频恒压供水设备,220KW富士P9S变频器控制220KW及132KW各一台水泵供水,前天因132KW水泵内吸入异物造成堵转系统跳闸,修好水泵后变频运行开始出现异常:变频器电流显示紊乱,数值变化很快不正常,用钳形表卡后发现输出电流相差较大,最大相差60-70A,而后手动停机调换另一台220KW水泵,仍然是可以启动但输出电流相差较大,最大差120A。经查,电机没问题,变频器也没其他异常现象,怀疑是变频器内器件出现问题。    请李工分析一下是何原因造成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是否变频器内模块烧坏,有没有配件尽快修复?

楼主:
可能是你的电机故障,或者是你的电机传动部分有问题,造成变频器过载,功率不足,请仔细检查一下电机和机械部分,变频器可能没问题。有事可咨询我们010-68652447找胡海江

网友G:
为什么不去建一个网站或者QQ群呢,大家有问题找你,不是更方便吗?而且,还节省沟通费用!

网友H:
谁修过三菱FR-PU04操作面板啊

网友I:
那位修理过丹佛斯的主控板啊??

网友I:
李师傅: 你有施耐得ATV28的中文操作手册吗? 请发shengguochao@126.com 谢谢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由于一时疏忽,号码错了。010-89623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