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经验

楼主(2005-07-25):
我在修变频器的时候,碰到一台已经坏的不成样子的机器,拒客户说找别人修过,用不到俩小时就冒烟了。打开一看,此变频器的制动电阻装在模块上,而修它的人把变频器和制动电阻上缚满了硅脂,我想引起故障的原因可能就在这,提醒那些不太懂的维修人,千万不要随便轻易乱加东西,有时可能是画蛇添足

网友A:
同意你的建议。 同志们注意啊!

网友B(2005-11-12):
OK!应当大胆探索,小心操作

网友C:
还是要多学一些基础知识.多动脑

网友D:
 同意你的建议

网友E:
哈哈!像李老师的徒弟!
《维修变频器时,经常碰到有的模块(如7MBI25NE-120)只坏整流部分,我们的处理方法是把模块的输入脚R、S、T剪断,另加装一个整流模块,这样维修虽然比较麻烦,但大大节省维修成本,现在好的二手模块7MBI25NE-120价格要在380元左右,但我们维修因坏这模块的变频器的维修价是400元(如三菱A044-3.7K、安川616G5-3.7K),使我们在变频器维修价方面有很大的竞争力!》

网友F:
有何问题?维修变频器要灵活。

网友G:
支持李老师!!!维修这活不能老根据书本上的来做哦,一,以书本为基础,二,以经验为辅助,多多灵活的应用,这才应该是维修

网友H:
李老师:在变频器下的散热片上有一个元件,外面看来呈黄色金属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
     谢过!

网友I:
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J(2006-06-28):
请问老乡,安川G7老跳"RR",咋回事.还亦G7 7.5KW/380 Q4,Q6可用啥代用.

网友K:
不太可能吧,有安装位置的安装孔吗,如果是真的我想他的勇气和胆识也有过人之处吧

网友L(2007-01-13):
我希望能找到一位修变频器的师傅共同发展,有的话加我QQ:344478938

网友L:
寻求修变频器、电路板的师傅一起发展,特别是没找到工作的或是想换工作的工程师,希望能与你一起发展,QQ344478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