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卸下了)只接整流和直流高压部分,能不能进行驱动波形的测量?

楼主(2009-08-10):
变频器模块烧了,拆下IGBT模块测量380整流桥是好的。能否只接380V进桥,然后将直流高压接进电路板上,通电用示波器对6路驱动的波形测量呢?

线已经搭好了,就怕烧东西。

网友A:
我认为应该可以的。 操作时要小心,不要把脚短路了。

网友B:
你是想把模块的整流部分搭好线再把输出的直流加到电路板上吗/?让我想想会怎么样啊................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一切正常,二是会把模块的逆变部分搞坏。主要看你的运气啦,呵呵

网友C:
串进保护电阻,

楼主:
已经做测试了,没问题,我把IGBT的高压供电切断了,然后测量6路驱动波形。2个PC929有方波进去,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波形,查了外面贴片没什么坏的,把929全部换掉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