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5

楼主(2010-11-21):
变频器的高次谐波是在变频器的输入端还是在输出端?
载波频率与谐波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北京变频器 PLC 触摸屏 电源 等设备维修 吴先生:13910973152

网友B:
因为输入和输出电流都是非正弦波,所以都会产生谐波的,将载波频率调小可以适当减小谐波量的!

网友C:
两端 都会产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