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想请教的问题!~~

楼主(2005-10-01):
请问变频电机50HZ以下如何恒转矩,50HZ以上又如何恒功率阿!是指外部负载等于额定转矩的情况下吗?

网友:
恒转矩和恒功率指的是负载的类型。

网友A:
由于电机的输入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电压,因此在工频以上时磁通随频率增加而降低,因此相当于直流电机的弱磁升速情况,在电力拖动原理中的术语叫“恒功率调速”。工频一下时因为输入电压与频率成“正比”因此磁通不变,输出转矩不变,就叫“恒转矩调速”。当然在给电机负载分类时也有术语“恒功率负载”和“恒转矩负载”只说。